请教PCB拼板方向的问题

楼主(2020-08-27):
长方形或正方形的规则的PCB进行拼版,由于板上有接口伸出板边,拼板的上面一排板需要相对下面一排板旋转180度。之前使用安装孔的位置表示不同的拼板方向,但实际做出来的板还是同方向的。
请问如何在不复制走线、孔、丝印的条件下表示这种方式的拼板?

希望的拼板方向

仅使用安装孔表示拼板方向

仅使用安装孔表示拼板方向实际做出的PCB

网友:
自己拼板

网友A:
比较好奇,那个小方格是个啥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好奇,那个小方格是个啥作用???

一个电容触摸按键

网友:
最好自己拼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