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情况下NMOS使用高端驱动?

楼主(2020-08-27):
如题,今天学习mos管的一个疑问,什么场合NMOS要用高端驱动呢?网上没查到,有人说大电流时用高端驱动,但没说原因

谢谢大家!我是特指的NMOS,五楼、六楼两位都解答了我的疑惑,把五楼置顶了

网友A:
我举一个经手的实际案例,一个500V驱动的电磁铁负载,用PWM控制电流,因为控制精度较高,需要用电流反馈,续流阶段的电流也要采样,如果低端驱动的话MOSFET断开后,采样电阻的电位被拉至500V的高电位,相当于要在500V的共模电压下测量mV级的差模信号,一般很少有这么高共模电压的放大器,要么就要采用隔离方案
如果高端驱动的话,电流采样电阻和放大电路、ADC始终是共地的,MOSFET驱动自举电路也很多,处理起来方便多了

不好意思,题目没看清,不知道楼主特指NMOS还是特指高端,可能答非所问了

网友:
PMOS性能比较差,大电流的PMOS比较少。

网友:
高中物料 P=I2R。 只要你觉得功耗P可以接受,你用什么MOS都可以,当你I很大的时候。 I2R 就很大。这个时候你就只能降低R了 ,选者选者你就发现 只有NMOS了

网友:
典型应用 大电流H桥

网友:
高边和低边区别-汽车领域

在车载领域,高边开关相比于低边开关有着更广泛应用,原因有两方面:短路保护和系统成本。

在汽车,电路短路(Short Circuit, SC)到地的可能性要高于短路到电源,因此应用高边开关相比于低边开关有更高概率应对短路问题。上图列出汽车电子系统可能的短路场景,绿色标记的短路会导致负载一直处于 ON 状态,橘黄色标记的短路会对负载开关施加压力,而红色标记的短路会对整个电路系统造成危害。

至于高边,为啥用nmos,你问厂家,PMOS种类为啥这么少!

网友:
P管主要是因为内阻,上升下降时间,工艺决定P管会非常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举一个经手的实际案例,一个500V驱动的电磁铁负载,用PWM控制电流,因为控制精度较高,需要用电流反馈, ...

谢谢兄弟!!!我问的确实是NMOS什么时候需要高端驱动,可能是我没问清楚哈哈
你回答的非常好懂,再次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弟!!!我问的确实是NMOS什么时候需要高端驱动,可能是我没问清楚哈哈
你回答的非常好懂,再次感 ...

有更高的g极电压环境,可以在高端使用 nMOS。

网友B:
NMOS放在高端的时候就需要高端驱动

你的问题不太理解,
是不是想问什么情况使用NMOS做为高端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NMOS放在高端的时候就需要高端驱动

你的问题不太理解,

我没表达清楚哈哈

网友:
p型和n型mos本质的区别是载流子不同,相同条件下nmos功率器件性能会更优。nmos高端控制驱动电路会复杂一些,所以实际应用要综合评估。

网友:
原因就是负载是否需要共地的问题.
假如负载是接在NMOS漏极,那么NMOS管就不用high side驱动.
如果负载需要共地,那么负载只能接NMOS源极,此时NMOS是浮地的,而驱动信号是参照地的,那么驱动信号的幅度需要大于Vgs+负载上的电压,这个实现难度比较难,因此就需要加辅助电路,这个辅助电路就是所谓high-side驱动电路.

估计LZ看完上面回答,可能又会问啥叫浮地?参照地是什么意思?为啥驱动信号要大于Vgs+负载上的电压?负载为啥要接地?

网友:
可以考虑集成的高低边驱动 ic

网友C(2022-10-26):
所有NMOS应用在高端驱动,只能使用驱动IC来控制吗?有没有成本更优的方案,或者使用三极管mos管之类的去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有NMOS应用在高端驱动,只能使用驱动IC来控制吗?有没有成本更优的方案,或者使用三极管mos管之类的去控 ...

搭个自举电路, 也就是做了个简易版的驱动ic. 通常它的D是电路最高电压, 得给它个更高的电压来得到一个足够的Vgs电压, 才能让Rds最小

网友:
其实楼主的问题里包含好几个问题,我试着整理一下。

1.  要做一个开关,控制对某负载的供电。方法是负载与开关串联接到电源上,这里有两种串联法。一种是开关接到地端,负载接到电源端,即所谓低端开关;
     另一种则开关接到电源端,负载接到地端,即高端开关。低端开关方式下,即使开关断开,负载也是连到电源,可能有安全隐患。所以多用高端开关方式。

2.  如果是电子开关,一般用 MOS 功率管实现。MOS 管有两种,NMOS 和 PMOS。 由于制造工艺原因,PMOS 较难得到好的性能,所以 NMOS 更常见常用。

3.  NMOS 要导通,需要 G 极比 S 极 电压高几伏。而高端开关时,NMOS 的 S 极接在电源上,已经是系统里最高电位。G 极要搞到比电源还高的电压,
     得费些功夫。

4.  这时就得高端栅极驱动电路出场了。好像都是用电荷泵电路。不过现在都是用专用的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