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痒!画了USB转UART、RS232、RS485、RS422四路接口

楼主(2020-08-27):
手痒!画了USB转4路独立的UART、RS232、RS485、RS422接口板子。
电路简单,type-C通过HUB转4路USB,再通过4路ch340E分别转UART、RS232、RS485、RS422。
一路USb转4路不同接口,方便调试,减少USB接口占用。
本来想等wch的USb转4路UART的CH9344L,可惜等不到了。
暂时先用着。

焊接有点糟心,可能由于心急着回家,结果点锡膏的时候,不是少了就是多了,导致后面修了好久。还修坏了板子。
嗯,看来还是需要在心静的时候焊接。

网友A:
那些密密麻麻的是过孔吗?
如果是的话,同情一下嘉力创的钻头。

网友A:
刚才用 KiCad 打开看了,还真是过孔,孔的外径是 0.4,内径是 0.2。双面板不是 0.6/0.3 这个工艺参数吗,难道嘉力创没有多收费?

网友B:
正在下载kica,估计借用楼主的原理图重新画一版pcb。

网友C:
为何要难为钻头.......

网友:
一堆过控没啥用

网友D:
type-C  手工是否有点难焊接?

网友E:
这种工具  没盒子都没兴趣  乱糟糟桌子裸露到处碰

网友F:
你这过孔 真是pcb厂的噩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才用 KiCad 打开看了,还真是过孔,孔的外径是 0.4,内径是 0.2。双面板不是 0.6/0.3 这个工艺参数吗,难 ...

过孔一直是这个参数。
基本上过孔是1mm间距排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在下载kica,估计借用楼主的原理图重新画一版pcb。

欢迎改版,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type-C  手工是否有点难焊接?

烙铁不是太好焊接,还是锡膏+ 热风枪比较好。
关键还是涂锡膏的手法,今晚涂的有点多,败了几个C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工具  没盒子都没兴趣  乱糟糟桌子裸露到处碰

打了一批60x100mm的亚克力板子,孔位也一致,准备通过铜柱上下一夹,成三明治。
可惜打回来的亚克力板被儿子拿去玩,不知道弄哪儿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过孔 真是pcb厂的噩梦

钻头终结者!名副其实!
以前做射频的,打过孔习惯了,改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你这过孔 真是pcb厂的噩梦

3400 多个,真是噩梦啊

楼主:
是没用。
地这么空,不翻一翻,不是浪费了么!
只有累死的牛,没有耕坏的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何要难为钻头.......

男人何苦为难男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些密密麻麻的是过孔吗?
如果是的话,同情一下嘉力创的钻头。

过孔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3400 多个,真是噩梦啊

这个算少的。
之前画的200x300mm的板子,也是1mm间距一个过孔,那个才恐怖。
pads放过孔都卡带,就单单放置过孔,就跑了2天。
最终生成的pcb文件30多M。
这是最吓人的一次,不过还是放满了。嘿嘿!

网友G:
孔径一样不行的,没有锻炼到钻头更换机械臂。把从0.1到10.0各个档的孔径都设计一遍,方能体现自动化加工的强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没用。
地这么空,不翻一翻,不是浪费了么!
只有累死的牛,没有耕坏的地! ...

由此可见,JLC要出台规则了,限制单位面积钻孔密度,还有限制孔径种类,哈哈。  有个同事也是密密麻麻钻孔。
钻头还不值钱,耗费时间更值钱,钻孔是机械操作,必须一个个的来,费时间。

网友H:
楼主,为什么不弄成隔离的,还有输出口为什么不加PTC和TVS保护,我最近也是手痒,还没有画好

网友:
间隔1mm一个孔,真够密的

网友I:
你这过孔还不如换成焊盘,做成2.54的洞洞板,一举两得

网友J:
面积太大,不够小巧便捷

网友K:
引用 楼主:
打了一批60x100mm的亚克力板子,孔位也一致,准备通过铜柱上下一夹,成三明治。
可惜打回来的亚克力板被 ...

亚克力板子哪里打?

网友L:
用hub +  CH340E*4 ,WINDOWS 会出现4个串口吗?

网友M:
这方案可真吓人, 4个串口,得一个个试吧? 都不知道 哪个是哪个。。。。
幸亏还有灯 能稍微指示一下

网友N:
引用 网友H:
楼主,为什么不弄成隔离的,还有输出口为什么不加PTC和TVS保护,我最近也是手痒,还没有画好 ...

的确加上隔离和tvs心里更踏实,等你的方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为什么不弄成隔离的,还有输出口为什么不加PTC和TVS保护,我最近也是手痒,还没有画好 ...

人懒,没加。
自己用的,接线都比较细致,加不加也无所谓。
防静电的其实芯片管脚都自带。
最怕的其实是接错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孔径一样不行的,没有锻炼到钻头更换机械臂。把从0.1到10.0各个档的孔径都设计一遍,方能体现自动化加工的 ...

这样不好吧?
一块地好几头牛来耕,地会耕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这过孔还不如换成焊盘,做成2.54的洞洞板,一举两得

其实挺不喜欢洞洞板的,现在打板都5块钱5块,还包邮,洞洞板有点费工夫。
主要是要验证的板子比较多,人脑子也不好使了,每块都这么干,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面积太大,不够小巧便捷

习惯用60x100mm的尺寸。
最不喜欢的就是网上的小模块直接通过USB挂在PC的USB口上,稍微动一下线,USB口就有可能松动,导致USB中断,SSCOM工具在检测到USB掉了后,会不停弹窗,直到内存爆掉为止。每次需要通过任务管理器结束。

楼主:
引用 网友K:
亚克力板子哪里打?

淘宝上,20PCS,100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用hub +  CH340E*4 ,WINDOWS 会出现4个串口吗?

出现COM1到COM4,四个串口,然后通过4组串口收发指示灯判断是哪个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方案可真吓人, 4个串口,得一个个试吧? 都不知道 哪个是哪个。。。。
幸亏还有灯 能稍微指示一下 ...

就靠灯了。
而且如果插了别的USB,四个COM口号还会变,没等就只能抓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用hub +  CH340E*4 ,WINDOWS 会出现4个串口吗?

本来WCH的CH9344L都画好了,只是芯片有点疑问。
之前是一个版本,很多口子都是NC的,现在的版本芯片,加了好多IO,RTS、CTS等功能口,不知道到时候买的是哪个版本的,所以没发板。

另外EXAR也有一个USB转4路UART的芯片,测试还蛮稳定的,就是没有RS485的收发控制是能,感觉不方便,所以没有画。

网友O:
引用 楼主:
本来WCH的CH9344L都画好了,只是芯片有点疑问。
之前是一个版本,很多口子都是NC的,现在的版本芯片,加 ...

rs422的芯片 兼容rs485功能 吗?

楼主:
引用 网友O:
rs422的芯片 兼容rs485功能 吗?

看我原理图上面的封装,很明显不能。
RS485是收发一体带切换的,RS422AB是接收,ZY是发送,单纯只接AB的话,最起码无法做到发送。

网友:
加上CAN就完美了

楼主:
不会单片机,所以没有考虑这个功能。
如果有现成开源的USB转CAN的,倒是可以整合到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些密密麻麻的是过孔吗?
如果是的话,同情一下嘉力创的钻头。

过孔是激光打的,不费钻头

网友:
真浪费PCB 这么大的板子   做这么个废东西  还要弄这么多过孔?    是嫌PCB交期太短了嘛?

我上面说的是开玩笑的别打我

我喜欢小巧的工具   经典的  JLINK OB    一路UART 一路JLINK

网友:
楼主这个SL2.1A片子用着稳定吗?以前一直用FE1.1S,第一次见到这种HUB。

楼主:
还行!
家里电视USB坏的只剩一个了,就是用的这个Hub芯片,带的4个U盘在电视上放视频,1080p的一点都不卡。不过没有试过4K的。
这个HUB是STT的,肯定没有MTT的好,尤其是同时访问几个设备的时候。

网友:
引用 楼主:
钻头终结者!名副其实!
以前做射频的,打过孔习惯了,改不了。

没错,射频的板子一堆过孔

网友:
楼主有多的吗?有的话PM哈?

网友:
楼主,外壳弄的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了一批60x100mm的亚克力板子,孔位也一致,准备通过铜柱上下一夹,成三明治。
可惜打回来的亚克力板被 ...

  楼主在哪儿做的亚克里板? 我也有几块板子要做个保护罩子,想在网上找家机加工帮忙做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N:
的确加上隔离和tvs心里更踏实,等你的方案了

方案都差不多的,我的是最迷你板的,隔离方案
FT232(外部晶振)+ADuM1201+B0505+MAX13488E(TVS+PTC)+SN65C3232EDR(TVS+PTC)+TTL(TVS+100R)
输出接口:
485R   5V     3.3V  GND   RX      TX
485R  485A  485B  GND  232RX  232TX
我的就差外壳打孔和丝印了,还没有找到打孔的和丝印的,先来几张图片

网友P:
引用 楼主:
这个算少的。
之前画的200x300mm的板子,也是1mm间距一个过孔,那个才恐怖。
pads放过孔都卡带,就单单放 ...

我自认是放很多过孔的,但看到你这密度,甘拜下风!
不过请别介意我多说,从你这板子的图片看,没什么器件焊接难度很大的,哥们还要好好学习一下焊接技术啊

网友(2020-11-05):
一个串口,另外用一个74HC08与门,就可以实现这功能。
将4颗ch340E换成一颗FT230XS 岂不更high.

网友N:
引用 网友H:
方案都差不多的,我的是最迷你板的,隔离方案
FT232(外部晶振)+ADuM1201+B0505+MAX13488E(TVS+PTC)+SN65C32 ...

很漂亮啊,小巧。照你的设计样子画块板子做一个,估计外壳不好找

网友H:
引用 网友N:
很漂亮啊,小巧。照你的设计样子画块板子做一个,估计外壳不好找

我在这家买的外壳,外壳用镭射丝印,挺漂亮的,也很实用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5#detail

网友:
我的也是隔离方案,十几年前作的,电源模块相对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在这家买的外壳,外壳用镭射丝印,挺漂亮的,也很实用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 ...

感谢推荐,非常漂亮的外壳,价格也合适。谢谢

网友Q:
可以用一只FT4232,省掉USB HUB和三只CH340。

网友:
引用 网友Q:
可以用一只FT4232,省掉USB HUB和三只CH340。

我觉得也是 而且 4232 没有假货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自认是放很多过孔的,但看到你这密度,甘拜下风!
不过请别介意我多说,从你这板子的图片看,没什么器 ...

焊功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Q:
可以用一只FT4232,省掉USB HUB和三只CH340。

其实同类型的芯片厂家也不少
比如EXAR,WCH等,也都画了,只是商城没有,也就没打板子...

网友(2021-01-01):
我原来焊得也不行,请教了一个焊接很专业的大牛,学到了很多小技巧,除了要有合适的温度和时间,最重要的是要让焊锡有足够的阻焊剂,焊锡融化时表面张力足够,能解决大部分的焊接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男人何苦为难男人!

哈哈 画孔的何苦为难打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