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系统是如何实现一键开关的?

楼主(2020-08-27):
那么多卖开发板的,没有一家提到这个问题!
还是用专用的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A:
单片机一个IO输入接收KEYPWR信号,一个IO输出控制ON/OFF就可以了

网友B:
不喜歡這種長按才能開機的設計,浪費用戶時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一个IO输入接收KEYPWR信号,一个IO输出控制ON/OFF就可以了

如果是pmic,则onkey直连pmic。但是我记得此pin会走battery防止上电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一个IO输入接收KEYPWR信号,一个IO输出控制ON/OFF就可以了

双核设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喜歡這種長按才能開機的設計,浪費用戶時間。。。

手持式仪表基本都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
电源管理是最基本的驱动,大多数情况下,设备树配置下IO就行,没有必要单独拿出来讲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持式仪表基本都是这样设计的

當年,我在君正音響部門,我當時就給 leader 說,公司的音響長按開關不好,要按很長時間浪費時間,leader 說這是用戶習慣,手機都是這樣。我说手機一個月都不需要開關機一次,音響可能一個小時就要一次開一次關,不能照抄,但我的意見沒有被採納。。。(最變態指示燈在按鍵中間,按住鍵就看不到指示燈,經常按了 5 秒還差一秒無效,又要重頭再按過。這音響現在還在我公司檯面,用一次罵一次。)

前段時間,我買了兩個 Sony 藍牙音響 SRS-XB41,拿到手發現單擊就可以切換開關機,好用多了。。。

如果實在要一鍵多用,必須長按開關,則時間建議弄短一點,譬如不超過 1.5 秒。

网友:
引用 网友B:
當年,我在君正音響部門,我當時就給 leader 說,公司的音響長按開關不好,要按很長時間浪費時間,leader ...

如果是口袋机的话,长按可以防止误碰开关机。
如果是台机的话,的确可以短按开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