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元成本做六位半之心得分享

楼主(2020-08-27):
一、前言
200元成本做六位半,好像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随着24位ADC的价格不断下降,实现六位半分辨率已经变得非常平民化了。只要放弃长期稳定性的要求,200元完全可以做出一台完整的六位半电压、电流表。
在开始实施前,先解释一下六位半的概念。六位半指的是分辨率达到100万以上,一般都是作为高档表出现的,与之相匹配的就是较高的绝对精度,主要就是长稳特性。但要实现长稳,必须采用LM399以上的电压基准,金属箔电阻等昂贵且不易购买的器件,所以低成本必须放弃长稳。
放弃了绝对精度后,高分辨率还有没有意义呢?我觉得是有的。比如有时候需要测试一个uV级或者uA级的小信号,比较两个信号的大小,或者观察一个信号短时间的变化情况等等,这些只要高分辨率就可以了,不需要太高的绝对精度。所以就有了决心去做这样一个产品。
由于本人水平和精力有限,文章肯定会存在疏漏、不全面甚至错误,本人不对由此文章的内容引起的直接的、间接的损害承担责任,不提供任何技术指导。

二、设计目标
1、设计一个六位半分辨率的台式电压电流表
2、全部采用容易购买的全新器件,BOM成本控制在200元以内
3、出色的短稳性能,噪声低于百万分之一,整体温漂5ppm/℃(典型值)
4、希望年漂移控制在300ppm以下(是德34461A的基础档年漂移为30ppm)
5、电压档可以测试24V分辨到10uV,测量3.3V电压分辨到1uV
6、电流档可以测试300mA分辨到100nA,30mA分辨到10nA
7、配备有通讯接口,可以连接上位机显示波形、采集并导出数据
8、有外壳、面贴等可以作为一个完整的产品

楼主:
三、关键器件选型
1、ADC选型

ADC准备选用24bit∑-∆型ADC,候选有TI的ADS1232、ADI的AD7192主要技术指标如下:

型号

峰峰值分辨率@10Hz
采样速率(次/秒)
积分非线性

(典型值)
信号输入电流
增益漂移

(典型值)
价格

@10片
ADS1232
21.4bit
10~80
2ppm
3~6nA典型值
2.5ppm/℃
12.94元
AD7192
21.5bit
5~4800
2ppm
2~3nA最大值
1ppm/℃
28.51元

一开始选择的是ADS1232,主要原因是价格比较低,看着性能也不差。
实际测试发现信号输入电流,对电压通道影响非常大。因为电压通道的分压电阻是MΩ级别的,信号输入电流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非线性和噪声超标。
ADS1232给的是差分输入电流的典型值而AD7192给的绝对输入电流的最大值,没法直接对比。通过实测AD7192比ADS1232好一个数量级以上。所以最终就选择了AD7192。
选择了AD7192,其他性能也更好,特别是他有更高的采样速率,拓宽了产品的应用场合,也算是值这个价钱了。

2、基准选型
AD7192要求基准电压小于5V,LM399、LTZ1000这种长稳型的电压基准都是输出7V的,还要配长稳的分压电阻,这一套下来就要200元以上了,所以只能排除在外了。剩下的就是TI的REF5045,ADI的ADR4540、ADR423。主要技术指标如下:

型号

温漂

(典型值)
温漂

(最大值)
长期漂移
噪声
基准电压
价格

@10片
REF5040
3ppm/℃
8ppm/℃
45ppm@第二个1000小时
3 μVPP/V
4.096V
11.4元
ADR4540
无指标
8ppm/℃
25ppm@第一个1000小时
2.7 μVpp
4.096V
46.2元
ADR423
3ppm/℃
10ppm/℃
50ppm@第一个1000小时
2 μVpp
3V
26.03元

基准的取舍最难了,ADR4540性能最好,一般认为第一个1000小时的漂移是第二个1000小时的3倍,那么REF5040差不多是135ppm@第一个1000小时。这样看在长稳特性上,ADR4540比REF5040要好5倍以上。
但是ADR4540价格非常高,而且不容易购买,所以这次就选择了REF5040。好在REF5040和ADR4540完全兼容,用户可以根据需要进行选配。
补充一点:系统的长期稳定性,取决于多个方面,如采样电阻、放大器的放大倍数、ADC等都会有影响。由于这些器件的长期稳定性没有那么高,所以更换ADR4540后系统的长期稳定性相比于REF5040提高不了5倍。

3、采样电阻选型
采样电阻分两种:一种是电流采样电阻、另一种是电压分压电阻。能方便买到的主要有2种选择:EE系列金属膜电阻器、RJ711系列金属箔电阻。主要技术指标如下:

型号

温漂
长期漂移
最大阻值
最大功率
价格

@10片
EE系列
5ppm/℃
无指标(估计在200ppm/年左右)
1.5MΩ
1W
约5元
RJ711
5ppm/℃
50ppm/年
800kΩ
1W(定制)
约35元

RJ711有长期稳定性指标,但是没有大阻值,所以不适合用于电压通道的分压电阻。大阻值的长稳分压电阻只能买到“1776-c6815网络分压电阻”,但是价格要150元,而且不易采购,只能放弃了。
考虑到我们的长稳目标是300ppm/年,所以我们电压通道的分压电阻和电流通道的采样电阻,都选用了EE系列金属膜电阻。它的长稳参数也和上面选的REF5040的基准相互配套,不浪费。
顺便说一下,经过实测EE系列的精密电阻的长期稳定性要稍要好于REF5040,所以更换基准能够稍微提升一下系统的长期稳定性。

4、其他器件的选型
理论上说上面三个器件选择好了,就能做出六位半分辨率的电压电流表了。其他器件可以按自己熟悉的选择性价比合适的。
根据本人的喜好,MCU选择了瑞萨的R7F0C902,感觉抗干扰能力比较出色且不易破解。显示采用了HT16K33和2×4位LED数码管。为了保证精度使用了线性电源。
可能有的读者会奇怪为什么没有放大电路的选型。那是因为AD7192内部的“赠送”的PGA已经完全可以满足需求了,可以省去外部放大电路,降低了成本和系统的复杂性。

楼主:
四、模拟部分原理图

系统采用5V单电源,通过U1(OP07)组成的跟随器产生2.5V的模拟零。
电压通道使用三个EE0.1的精密电阻(PR2、PR8、PR3)分压,通过继电器切换分压倍数,1.72M/3.22M用于测试4V量程的信号,0.22M/3.22M用于测试30V量程的信号。
电流通道,采用一个1Ω的EE0.5的精密电阻(PR1)采样,300mA档和30mA档不切换电阻,使用ADC内部的PGA来调整。
利用了AD7192的多通道,电压和电流分别使用不同的通道,省略了通道切换电路。
关于保护电路,因为成本的关系做了简化。电压通道因为输入阻抗非常高,天生就可以承受比较高的电压,接到220VAC不会损坏,不需要额外的保护电路。电流通道只加了一个320mA的快熔型保险丝,用于过流保护。为了安全,本产品不能用于测量高于36V的系统,以免发生人身伤害。

五、通讯接口
通讯接口是六位半对外的窗口,所以本产品花了二十几元的成本,做了一个带隔离的RS232串口(可选配RS485),采用Modbus-RTU协议。
通过这个串口,就可以连接电脑、PLC、组态屏等,组成自己的测量系统。我们还开发了一个示波器软件《EH-ME PC Tool》(见下图),显示测量波形,采集并导出测量数据(EXCEL格式),扩展了产品的应用范围。

楼主:
六、主要参数

档位

分辨率
初始精度(%+%)
温漂(%+%/℃)
输入阻抗
转换速率

30.00000VDC

10uV
0.01+0.005
0.001+0.001
3.2MΩ
5~600次/秒

4.000000VDC

1uV
0.01+0.005
0.001+0.001
3.2MΩ
5~600次/秒

300.0000mADC

100nA
0.05+0.005
0.001+0.001
5~600次/秒

30.00000mADC

10nA
0.02+0.005
0.001+0.001
5~600次/秒

七、效果演示视频

网友:
支楼主,早日做出来分享

网友:
这个十分需要,我想要套件或成品,一定要有通迅输出,用来较准其他产品。

网友:
祝LZ早日完成

网友:
等套件中

网友:
我好像已经有了,上次要了邀请码就为这个,哈哈

网友:
很感兴趣,关注一下

网友A:
请教一下,为什么用2.5v作为测试信号的地?仅仅是为了能测正负双边的信号吗?

网友:
期待,做好买一台支持楼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为什么用2.5v作为测试信号的地?仅仅是为了能测正负双边的信号吗?

万用表在传统上都是允许双极性的。
或许也因为AD7192的输入缓冲级,允许范围不包括自己的地,哈哈。
我用过ADS1220如果不开PGA,只开buffer就允许输入范围到自己的地,TI的很多片子都如此。也就是它们的buffer是可以输入对地的。我认为这个特性很好,方便用户。
但是ADI好像不这么设计,只给你两个选择,开buffer不能到地,不开buffer输入电流又很大。

网友:
支楼主,早日做出来分享,留位标记,六位半!

网友:
期待!这些事情只能高手们才能做

网友C:
请教楼主,2~3nA的输入电流对电压测量不会有影响吗?例如输入电压1V,3.2M内阻,等效电流312.5nA,此时ADC输入电流2~3nA,那这个影响不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教楼主,2~3nA的输入电流对电压测量不会有影响吗?例如输入电压1V,3.2M内阻,等效电流312.5nA,此时ADC ...

这个是线性的,等价于分压电阻的误差,会在校准时消除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线性的,等价于分压电阻的误差,会在校准时消除

感谢解答。
我看了规格书,2nA是增益=1时的最大值,那是否理解成每个芯片是固定的,但是所有的芯片最大不超过2nA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楼主,2~3nA的输入电流对电压测量不会有影响吗?例如输入电压1V,3.2M内阻,等效电流312.5nA,此时ADC ...

信号输入电流,主要影响的是零点,在校准时可以消除掉。但是输入电流的噪声和漂移就会直接反应到性能上面。实测AD7192这方面的性能要比ADS1232好一个数量级。

网友:
等测试,出套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感谢解答。
我看了规格书,2nA是增益=1时的最大值,那是否理解成每个芯片是固定的,但是所有的芯片最大不 ...

不同芯片不一样。如果是随差输入电压线性增加的,就等价于分压电阻的误差也就是满量程的误差,如果是固定的就等价于零点误差。这俩在校准时会消掉。
如果是一条拐弯的曲线,就没救了。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信号输入电流,主要影响的是零点,在校准时可以消除掉。但是输入电流的噪声和漂移就会直接反应到性能上面 ...

为什么要用ADS1232对比呢,这个型号太老了,又慢,又不是单周期稳定,PGA范围又小。它就是为电子称而设计的,当作通用产品并不好用。可惜现在电子称都被国产便宜货占领了。
想用TI的来对比可以试试ADS1220,或者贵一点的1256,性能更好

网友D:
好像没看到上位机可以设置采样率,实际是由哪里决定采样率?
另外,上位机能采集多少数据或者说能采集多久的数据?

网友:
这种技术贴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
等套件,等套件,等套件。

网友E:
楼主能加上电阻测量功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能加上电阻测量功能吗?

楼主有直流低电阻表的

网友:
我去  楼主店铺里面的三个产品我都买了

网友:
这个  很是实用   楼主加油   可以预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为什么用2.5v作为测试信号的地?仅仅是为了能测正负双边的信号吗?

主要是为了可以测试双向信号,同时网友说的信号输入的共模电压范围也是一个因数,AD7192开了BUFFER后,只能接受0.25V以上的共模电压,所以是不能用数字地作为参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没看到上位机可以设置采样率,实际是由哪里决定采样率?
另外,上位机能采集多少数据或者说能采集多久 ...

标准版采样速率是5~600次/秒。
定制过最快4800次/秒的,不过只能采集不能显示实时波形,采集完毕后导出Excel表格,用Excel显示波形还是挺方便的。
采样速度目前是通过六位半面板按键切换的,不过留了接口,升级一下电脑软件就可以用软件切换了。
上位机能采集多少数据,还要看电脑配置,几十万个数据应该是可以的,再多就需要测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用ADS1232对比呢,这个型号太老了,又慢,又不是单周期稳定,PGA范围又小。它就是为电子称而设计 ...

个人精力有限,没有办法测试那么多ADC。为什么选ADS1232主要原因是,我一开始选的就是它,搞了几个礼拜搞不好才换的,药吃得不少。

网友F:
电源部分呢?电池供电好些,但是看壳体貌似市电供电。

网友G:
前段时间想做一个标准源,算一下光用高精度低漂电阻,都要2k多,贵啊!
各位大师推荐一下,有没有低温漂的电阻推荐一下,要求长期稳定性好。

网友:
  等套件测试效果。

网友H:
这个套件有卖的,我搜索到了。

网友I:
交流真有效值测量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个人精力有限,没有办法测试那么多ADC。为什么选ADS1232主要原因是,我一开始选的就是它,搞了几个礼拜搞 ...

哈哈,我当时选1220的时候,找各种型号对比datasheet,要比价钱,货源,性能。也是比了好几天,才找到这个开了buffer还能对地输入的,而且这个时候可以开1-4倍的增益。因为对地的采样电路最好做。
选型的时候多比较一下,多计算一下,可以省去后面很多返工的时间。做万用表怎么也不该选1232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套件有卖的,我搜索到了。

坛友的话可以优惠的,就不知道是否违规,不违规的在论坛开个团购,给大家一个底价

网友J:
用这个配置,去测热电偶这种0-50mV以下信号应该是没有压力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交流真有效值测量可以吗?

不能直接测量。如果精度要求不高可以试试用4800次/秒的速率测量,然后用上位机做个积分试试看。

网友:
楼主出套件吗?支持一把。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用这个配置,去测热电偶这种0-50mV以下信号应该是没有压力的吧。。

没问题。当然如果只是测量2V以下的,可以定制不用分压电阻的,性能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前段时间想做一个标准源,算一下光用高精度低漂电阻,都要2k多,贵啊!
各位大师推荐一下,有没有低温漂的 ...

我能找到的,长稳的精密电阻,而且能方便买到的只有RJ711。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能直接测量。如果精度要求不高可以试试用4800次/秒的速率测量,然后用上位机做个积分试试看。 ...

为什么不加10块钱成本升级到ADS1256呢
noise free分辨率高达23位(2.5sps)
而且在30K的最快速度下也有17位
现在1256真的不贵了,30多块钱就可以买了。
用了就再也不后悔了,再也不用想什么时候升级个更好的AD了,因为也没有比它更好的24位AD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源部分呢?电池供电好些,但是看壳体貌似市电供电。

目前做的是市电的,用的线性电源,效果和用电池没有明显的区别。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能直接测量。如果精度要求不高可以试试用4800次/秒的速率测量,然后用上位机做个积分试试看。 ...

如果按AD7192的最高采样速度4.8K,实际精度不高吧?能不能按4K或4.8K的速率分别采集1uA,100uA,10mA以及100mA电流,
通过上位机显示看看效果呢?

网友K:
早期公司产品有用到那 ADI 的 AD7799,它是一颗 24 Bit 的 ADC,将其拆分成三个 8 Bit,发现低位的 8 Bit 一直跳,开了低通滤波仍是跳,不得不舍弃那低位的 8 Bit 仅当成 16 Bit 来使用。
虽然那颗较廉价,仍是让我对于高达 24 Bit 或以上的 ADC 抱持着敬畏,最终仍是使用各种方式捣鼓了各种平均滤波算法才能稳定使用那剩余尚可用的 16 Bit 哈!这也是十多年前的事儿了~

网友L:
不能测负电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按AD7192的最高采样速度4.8K,实际精度不高吧?能不能按4K或4.8K的速率分别采集1uA,100uA,10mA以及 ...

4800次的话大概要上下跳动约10uA。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能测负电压吗?

能啊,正负向范围是一样的

网友M:
放弃了长期稳定,哪短期保持稳定能多长时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M:
放弃了长期稳定,哪短期保持稳定能多长时间呢?

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你测量几个小时肯定感觉不出时间的漂移,此时温度的漂移影响要大于时间的漂移。

楼主:
引用 网友K:
早期公司产品有用到那 ADI 的 AD7799,它是一颗 24 Bit 的 ADC,将其拆分成三个 8 Bit,发现低位的 8 Bit  ...

最早我是用AD7710,跳动非常厉害。唯一的好处是模拟部分可以到10V,现在很少有可以到10V的ADC了

网友N:
楼主觉得AD7124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早我是用AD7710,跳动非常厉害。唯一的好处是模拟部分可以到10V,现在很少有可以到10V的ADC了 ...

是啊!跳到怀疑生了都?!...
参考用的电平及电源都滤波了还是跳,没法子!
而 10V 部分貌似小问题,一般电阻分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觉得AD7124怎么样

没试过不敢评论

网友O:
请问楼主上位机的曲线显示用的什么控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在传统上都是允许双极性的。
或许也因为AD7192的输入缓冲级,允许范围不包括自己的地,哈哈。
我用 ...

说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O:
请问楼主上位机的曲线显示用的什么控件

用.net的mschart。这控件做示波器不太方便,但是也没找到其它更合适的。如果有合适方案的话还请指教。

网友P:
纯属个人观点:1、实在点吧,千万别把分辨率跟精度混为一谈。2、稳定性相当一部分与结构设计有关系,一个基准芯片,上电中,用力压芯片表面,会有一两个PPM的变动。3、INL怎么破,INL的漂移怎么破。4、DIY 6.5位DMM层出不穷,全是烂尾,这似乎需要集体的力量才能办的事。5、34401的电路图是开放的,很有必要开个34401电路讨论帖。6、DIY的话,4.5 - 5.5是比较实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纯属个人观点:1、实在点吧,千万别把分辨率跟精度混为一谈。2、稳定性相当一部分与结构设计有关系,一个基 ...

设计出发点不一样吧,我的设计目标在前言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烂尾是不会烂尾的,成品已经完成,可以下载视频初步看一下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计出发点不一样吧,我的设计目标在前言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烂尾是不会烂尾的,成品已经完成,可以下 ...

支持,200 块钱成本还要啥自行车

网友:
占位子,支持下

楼主:
已经有几个坛友自己找到本人的淘宝了,那就开个团购吧,如有不合适请版主删除。
VIP+++ 260元
VIP++ 280元
VIP+和VIP 300元
两台以上包邮,每人限购4台,本次总限量80台
已经生产好了,目前分批在老化校准,按认购顺序发货

网友Q:
团够链接在哪,我也想买一套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Q:
团够链接在哪,我也想买一套用用

在这里跟帖报名要几台就可以了,我会私信你的

网友:
我来两台

网友:
报名,我买一套用,谢谢

网友:
报名 一台

网友R:
“经过实测EE系列的精密电阻的长期稳定性要稍要好于REF5040”请教一下电阻的长稳是怎么测量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R:
“经过实测EE系列的精密电阻的长期稳定性要稍要好于REF5040”请教一下电阻的长稳是怎么测量出来的? ...

这个产品已经做了两个月了,通过两个月的观察,和是德34461A对比,得出的感觉。

网友:
报名购买一套 谢谢

楼主:
85楼以上想参加的各位,已经发私信啦,麻烦查收一下,谢谢

网友S:
我买4套,可以开发票不?
主要可以用来测试电流, 1欧的内阻,感觉测试低功耗产品特别好.

楼主:
引用 网友S:
我买4套,可以开发票不?
主要可以用来测试电流, 1欧的内阻,感觉测试低功耗产品特别好. ...

你好,私信了,可以开票的

网友:
楼主这个分析,相当不错,支持。

网友:
可以嵌入于其他设备了

网友:
报名购买一套 ,刚好可以测低功耗的电路,谢谢

网友:
如能用全国产的ic,就更牛了

网友:
报名买一套

楼主:
93楼以上已私信

网友:
报名来一套玩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信号输入电流,主要影响的是零点,在校准时可以消除掉。但是输入电流的噪声和漂移就会直接反应到性能上面 ...

谢谢楼主解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同芯片不一样。如果是随差输入电压线性增加的,就等价于分压电阻的误差也就是满量程的误差,如果是固定 ...

谢谢解答,我也在想,如果这个参数不是固定值的话,那影响太大了。
另外,请教下ADS1220能做到什么水平?能达到规格书里的指标吗?

网友:
你好,预定一台,谢谢

网友:
报名来一台,能做的小点就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解答,我也在想,如果这个参数不是固定值的话,那影响太大了。
另外,请教下ADS1220能做到什么水平? ...

差不多可以达到规格书水平吧。各个大厂都会提供输入电流和输入电压的关系曲线图的,自己看着办。如果计算结果发现不够你的需求,就换更好的呗。
各种东西都是一分钱一分货的,做设计的第一就是拿规格书来算,算好了没问题再动手画板子。估算一下参数只是分分钟的事情,比做好了板子才发现参数不行要合算多了

网友R:
引用 楼主:
这个产品已经做了两个月了,通过两个月的观察,和是德34461A对比,得出的感觉。 ...

如果是产品对比读数,那么基准的稳定性也包含在里面,不能说明常稳比基准好吧?

网友:
楼主,预定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R:
如果是产品对比读数,那么基准的稳定性也包含在里面,不能说明常稳比基准好吧?

发生了漂移后去测试基准的输出,发现是吻合的,主要是基准跑了。同时我们买了几片ADR4540更换后,有一定的改善,所以才这么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生了漂移后去测试基准的输出,发现是吻合的,主要是基准跑了。同时我们买了几片ADR4540更换后,有一定 ...

专门弄个板子把基准换成399或LTZ1000,这样就再也不用怀疑基准了。然后跟正常的板子对比一下,就知道问题的来源了

网友:
不喜欢瑞萨的mcu.

网友E:
引用 楼主:
已经有几个坛友自己找到本人的淘宝了,那就开个团购吧,如有不合适请版主删除。
VIP+++ 260元
VIP++ 280元

订购一个测电压电流的,看前面回复有测电阻的,也来一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订购一个测电压电流的,看前面回复有测电阻的,也来一套,谢谢。

私信了,电阻的也请联系淘宝,谢谢

网友:
要一台试试,哈哈

网友:
订购1台,VIP。

网友T:
群主  买机器  带上位机 软件吗?

能做长时间检测的.比如 每秒检测   检测48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T:
群主  买机器  带上位机 软件吗?

能做长时间检测的.比如 每秒检测   检测48小时 ...

上位机软件是附带的。低频率长时间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这么长时间没试验过。

网友:
唉  早知道等这波了  38度比这贵

网友:
订购1台,VIP++

网友:
报名来一台

楼主:
118楼以上已经私信啦

网友:
采样率多少

楼主:
标准版5~600,可定制最快4800次每秒

网友U:
引用 楼主:
标准版5~600,可定制最快4800次每秒

采样率不同是换ad芯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U:
采样率不同是换ad芯片吗

采样率是通过软件调节的,AD7192最快就是4800次,受modbus通讯速率的影响,标准版只做到了600次。后来有高速的需求,就做了一个定制版,最快到4800次,用的是自定义协议。需要配合专门的采集软件采集保存数据,不能显示实时波形。

网友V:
引用 楼主:
标准版5~600,可定制最快4800次每秒

最快4800次每秒的售价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V:
最快4800次每秒的售价是多少?

价格一样,但是要和淘宝客服说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有几个坛友自己找到本人的淘宝了,那就开个团购吧,如有不合适请版主删除。
VIP+++ 260元
VIP++ 280元

预订一台

网友U:
引用 楼主:
采样率是通过软件调节的,AD7192最快就是4800次,受modbus通讯速率的影响,标准版只做到了600次。后来有 ...

如果采样率能到几k 是不是一定程度上能替代那个测单片机低功耗na表用。

网友T:
引用 楼主:
上位机软件是附带的。低频率长时间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这么长时间没试验过。 ...

单片输出的协议  到时候能提供下吗?
我想到时候 单片机 接您的上位机,这样可以长时间记录数据   并打曲线。。。

如果可以  就买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U:
如果采样率能到几k 是不是一定程度上能替代那个测单片机低功耗na表用。   ...

不知道那个表是怎么样的,你把需求提出来,看看能不能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T:
单片输出的协议  到时候能提供下吗?
我想到时候 单片机 接您的上位机,这样可以长时间记录数据   并打曲 ...

协议可以提供的,但是不提供接软件的技术支持。

网友R:
引用 楼主:
发生了漂移后去测试基准的输出,发现是吻合的,主要是基准跑了。同时我们买了几片ADR4540更换后,有一定 ...

这个需要6位半精度之上的表支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R:
这个需要6位半精度之上的表支持吧。

我们有一个34461A

网友:
我是 VIP+++ ,想要買一台。

网友W:
这个厉害了,期待楼主早日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W:
这个厉害了,期待楼主早日完成

谢谢,成品已经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那个表是怎么样的,你把需求提出来,看看能不能满足

就像这个小nA表功能说明。  低功耗单片机一般平时睡眠到0.1ua级别,工作到几十ma或100ma级别,几k采样率,很多时候也可以用。
电流时候等效串联了多大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U:
就像这个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30725&highlight=nA]小nA表功能说明[/u ...

我们的最高分辨率是10nA  ,用于测低功耗电流完全可以。而且我们的采样电阻只有1欧姆,测量大电流和小电流不切换采样电阻,特别适合测试休眠时的突发电流。

网友U:
引用 楼主:
我们的最高分辨率是10nA  ,用于测低功耗电流完全可以。而且我们的采样电阻只有1欧姆,测量大电流和小电 ...

类似的AD有到采样10K级别的价格不太贵的不,  4800采样率满足很多场合, 还有些低功耗场合需要更高采样率。  100K级别估计贵的吓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U:
类似的AD有到采样10K级别的价格不太贵的不,  4800采样率满足很多场合, 还有些低功耗场合需要更高采样率 ...

再快就要换SAR结构的ADC了,MCU处理能力也要提升,基本是两个构架的产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快就要换SAR结构的ADC了,MCU处理能力也要提升,基本是两个构架的产品了。 ...

这个ad在600和4800下有效位分别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U:
类似的AD有到采样10K级别的价格不太贵的不,  4800采样率满足很多场合, 还有些低功耗场合需要更高采样率 ...

有啊,ADS1256,也就30多一片,所有参数都超过楼主用的这个AD

网友:
我来一台

网友U:
引用 网友B:
有啊,ADS1256,也就30多一片,所有参数都超过楼主用的这个AD

谢谢  采样10k下有几位有效数字

网友:
引用 网友U:
谢谢  采样10k下有几位有效数字

去看datasheet吧,我只记得最慢速度下是23位有效,这就是性能的天花板了。至于10K还剩多少位有效就不记得了。
淘宝上也有一大堆它的实验板,带不带单片机都有,可以自己测试。

楼主:
第一批订购的坛友应该也快收到了吧。如果用得好,请让我一起开心开心 如果有意见建议,也请让我能知道并改进。谢谢莫老大的宝地和坛友们的支持。

楼主:
刚查了一下最开始发的十来台应该差不多快收到了,期待各位的反馈~

网友:
楼主报名来一台啊

网友:
你好楼主,
我建议增加一个“二极管档位”和一个“短路测试档位”,这个两个功能在实际调试和维修中十分有用。具体可以参考fluke 17B+这个万用表。

网友:
报名来一套!

楼主:
成品已经有啦,应该有一部分坛友已经拿到了。谢谢关注

楼主:
157楼以上已私信,请查收谢谢

网友X:
引用 楼主:
157楼以上已私信,请查收谢谢

可否增加电量记录功能,应用在间歇唤醒工作的低功耗的场合,用来估算电池耗电量.这个在做低功耗应用的时候,用来评估电路耗电情况还是比较实用的.
如果可以,我定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X:
可否增加电量记录功能,应用在间歇唤醒工作的低功耗的场合,用来估算电池耗电量.这个在做低功耗应用的时候, ...

电量计需要定制,最高采样速率只有4800次/秒。具体的情况我私信你。

网友Y:
底部有个开关做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Y:
底部有个开关做什么用的

内部校准用的,正常使用时必须保持在off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157楼以上已私信,请查收谢谢

1、输入电压0~6V 精度要求100uV;
2、测输入电压信号频率和占空比,频率1Hz~40kHz,频率精度0.1Hz,占空比0.1%;
3、测电压、频率、占空比能通过异步串口切换?
以上,特别是第二点能做到?

楼主:
 现在是0-30V分辨率是10uV,要求100uV当然是没有问题了。非常稳定。但是这个指的是分辨率,绝对精度的话是做不到的,特别是长期稳定性。就是说显示的是5.100000,实际他的值可能在5.098500到5.101500之间。
另外目前还没有测量频率的功能。

网友Z:
顶一下...38HOT应该也是楼主...已经买了一台了..用着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Z:
顶一下...38HOT应该也是楼主...已经买了一台了..用着还可以.

谢谢老用户支持

网友AA:
引用 楼主:
 现在是0-30V分辨率是10uV,要求100uV当然是没有问题了。非常稳定。但是这个指的是分辨率,绝对精度的话是 ...

你有单独测频率的表?
频率功能用频率表测;电压用电压表测 各配1台

网友:
我来1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A:
你有单独测频率的表?
频率功能用频率表测;电压用电压表测 各配1台

频率计暂时还没有开发

网友AA:
引用 楼主:
频率计暂时还没有开发

电压电流台表 1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A:
电压电流台表 1台

你好,已私信

网友:
我也来一台!

网友:
赶快把合泰芯片去掉吧,我以前在合泰做事,今年合泰接了太多订单,很多小客户订单无法保证,明年4月之后也无法缓解。上贝岭的芯片吧

网友AB:
楼主你好,上位机软件,我设置10秒以上就不能正常工作,是怎么为事?指点一下。

网友:
顶一下,已经买了一台了..用着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B:
楼主你好,上位机软件,我设置10秒以上就不能正常工作,是怎么为事?指点一下。 ...

你好,方便把上位机版本号,六位半的采样速度,和上位机问题截图发给旺旺看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B:
楼主你好,上位机软件,我设置10秒以上就不能正常工作,是怎么为事?指点一下。 ...

你好,刚才初步查到了问题,麻烦你打开上位机软件,更新之后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方便把上位机版本号,六位半的采样速度,和上位机问题截图发给旺旺看一下吗? ...

版本号和采样速度图上都有了,就是开始采样按了后设置好时间,大于5秒就会不动了,小于的就会做出表格。

网友:
测量小电压,小电流非常好,经济与实惠,上位机软件也不错。

网友AC:
请问能不能测量应变式称重传感器的输出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C:
请问能不能测量应变式称重传感器的输出信号?

标准版的输入电阻是3.2MΩ,测量称重传感器的话会有一定的影响。
建议改成2V和200mV两档,输入阻抗约为1000MΩ,而且可以分辨到0.1uV,会更合适一点。
联系客服可以免费改

网友:
报名,来一台

网友:
我也报名来一台,用于低功耗测试,看看好不好用

网友:
预定一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标准版的输入电阻是3.2MΩ,测量称重传感器的话会有一定的影响。
建议改成2V和200mV两档,输入阻抗约为10 ...

谢谢。再问一下这个表能够进行比例测量吗?(就是外部提供基准电压)

网友:
电阻表什么时候有货?

网友:
等套件等套件

网友:
多少钱一台,想订一台

网友AD:
表已经收到了,用了几天感觉还是很稳定的,还有这个的软件是要到那里去下载,发过来的快递里面没带安装光盘

另外这个表和 PC的通讯协议能不能给一份,我想把这个的数据集成到我自己的上位机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D:
表已经收到了,用了几天感觉还是很稳定的,还有这个的软件是要到那里去下载,发过来的快递里面没带安装光盘 ...

坛友你好,谢谢你的支持和肯定。
包装盒子上有二维码,扫描就能看到说明书,里面有软件的下载方式和说明,以及通讯协议。
网站私信给你,有关内容都可以在里面下载。

网友:
楼主这个看着好强啊,还开源,厉害了

网友:
楼主,这个电压电流表可以改装成电量表吗?

网友:
学习了,受教了

网友:
订购1台,VIP+

网友AE:
引用 楼主:
坛友你好,谢谢你的支持和肯定。
包装盒子上有二维码,扫描就能看到说明书,里面有软件的下载方式和说明 ...

想要一台,怎么订货啊,还有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E:
想要一台,怎么订货啊,还有货吗

目前还有,私信你了

楼主:
现在应该已经有好多位坛友已经收到了,想听听各位的想法,不论是用得好的或者不太舒服的地方,希望能畅所欲言,帮助我们改进,感激不尽。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还有,私信你了

好的,只能等到15号发工资再买了。

网友AF:
老板,想订一台,不知道还有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F:
老板,想订一台,不知道还有不。

有的,谢谢支持,私信你了

网友AG:
老板,我也想要定一台,还有吗?

网友:
老板,我也想要定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G:
老板,我也想要定一台,还有吗?

还有的,已私信

网友:
个人觉得,硬件是一部份,软件算法也很重要,这么高档的没计,总不能用均值法吧?

网友:
订购1台,VIP
谢谢老板

网友(2020-10-01):
订购一台 VIP

网友AH:
也想买一台,请问还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H:
也想买一台,请问还有吗?

还有的,已私信

网友AI:
想购买一台,还有货吗?  主要是用电脑上位机软件来实现自动测量,希望能开放通讯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I:
想购买一台,还有货吗?  主要是用电脑上位机软件来实现自动测量,希望能开放通讯协议。 ...

你好,有的,私信了。通讯协议是开放的,modbus rtu

网友AJ:
咋样订呢?链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J:
咋样订呢?链接呢?

你好,发你私信了

网友AK:
引用 楼主:
你好,发你私信了

想买一台,怎么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K:
想买一台,怎么操作?

你好,给你私信了

网友:
标记一下,过段时间有空了,把手上的芯片用起来,也来弄一个。。

网友(2020-11-10):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加10块钱成本升级到ADS1256呢 ?
noise free分辨率高达23位(2.5sps)
而且在30K的最 ...

标注一下,顶级ADC;  ADS1256

网友AL:
引用 楼主:
你好,给你私信了

老板,我要两台,怎么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L:
老板,我要两台,怎么买啊?

你好,私信了

网友:
想买一台。

楼主:
你好,已私信

网友AM:
报名来一台 预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M:
报名来一台 预定

已你好,私信

网友AN:
编辑原因:增加对比图片

双十一买了一套,今天收到了贷,和我之前设计制作的电流表进行了一下对比。

先介绍一下我的电流参数:
1> STC 自带10 bit ADC
2> OP07 放大 500倍
3> 采样电阻 0.1R 和 100R(最大压降0.2V)
4> 电源l输入采用随便 USB 5V供电

档位及分辨率:
0.1uA - 100uA        分辨率 0.1uA
100uA - 1000uA   分辨率 1.0uA
1000uA - 100mA  分辨率 100uA
100mA - 1000mA 分辨率 1mA

自动量程

设计了三路开关共用一个采样(三通道电流表)

从稳定度来看优于楼主的 ,实际测试达到稳定值优于楼主。

以下是读值对比

网友:
买一台,如何下单

网友AO:
冒昧的问一下,请问这个项目有打算开源吗?没有别的意思,纯粹是因为我不懂万用表原理,想学习一下好的方案而已。还有,这个怎么预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N:
编辑原因:增加对比图片

双十一买了一套,今天收到了贷,和我之前设计制作的电流表进行了一下对比。

你好,测小电流时我们是1Ω的采样电阻,量程是30mA。你的是100Ω,量程是几百uA。此时比较尾数的稳定性不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O:
冒昧的问一下,请问这个项目有打算开源吗?没有别的意思,纯粹是因为我不懂万用表原理,想学习一下好的方案 ...

你好,原理图前面已经放出了,软件部分现在还没有开源打算,谢谢关注。购买方法已私信。

网友:
报名购买一台6.5位

楼主:
目前第一批已经基本售完,论坛活动结束了,感谢各位这段时间的大力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原理图前面已经放出了,软件部分现在还没有开源打算,谢谢关注。购买方法已私信。 ...

好的,谢谢,私信收到了。感谢分享原理图~

网友AP:
2v 200mv档位,输入电阻能改成1000MΩ?

楼主:
引用 网友AP:
2v 200mv档位,输入电阻能改成1000MΩ?

输入电流的最大值是3nA,输入阻抗差不多是几百M,到不了1000M

网友:
收到!争取年前买台!~

网友AQ(2020-12-10):
引用 网友AN:
编辑原因:增加对比图片

双十一买了一套,今天收到了贷,和我之前设计制作的电流表进行了一下对比。

大佬,你的STC的电流表能够共享一套给我吗?lcd12864可以不需要。

网友AR:
现在还有货吗,大概什么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R:
现在还有货吗,大概什么价格?

你好,还有的,私信给您,和客服说下阿莫论坛上的

网友AS:
引用 楼主:
你好,还有的,私信给您,和客服说下阿莫论坛上的

还有吗?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S:
还有吗?楼主·······

有的,私信您了

网友AN:
引用 网友AQ:
大佬,你的STC的电流表能够共享一套给我吗?lcd12864可以不需要。

可以,有没有什么需要的条件,比如串口通讯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应该已经有好多位坛友已经收到了,想听听各位的想法,不论是用得好的或者不太舒服的地方,希望能畅所欲 ...

想请教下楼主,为啥2.5V的零地,是用5V和普通电阻分压得到,为啥不用基准电压+精密电阻分压得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N:
可以,有没有什么需要的条件,比如串口通讯等

能实现串口通信就行,波特率没要求。方便做成电脑端采集即可。
整体量程希望能够覆盖到最大电流500mA就足够用了。

网友AT:
模拟零这个思想行好。5V电压浮动,它也跟着浮动。

网友:
学习一下楼主的心得,收获不小。有个小疑问,你设计的30mA电流档可以检测到10nA的电流,不知道有测试过误差怎么样,我用参考使用1欧的采样电阻,还有ADC的规格书,“例如,当增益设置为 128 时,均方根噪声典型值为 11 nV ;在输出数据速率为 4.7 Hz 时,这相当于 22.5 位有效分辨率或 20 位无噪声分辨率。” 10nA时,采样电阻上的电压只有10nV,已经比噪声值小了,ADC内部的PGA还能正常放大这个信号吗?而且规格书上的数据输出速率只有4.7Hz,如果我们设置比较高的速率的话,那是不是噪声值要远大于11nV,有效分辨率也会有所降低,那精度是不是也降低了?楼主你是可以通过校准来提高精度吗?

网友:
楼主分析得很棒!

网友(2021-01-20):
引用 网友AT:
模拟零这个思想行好。5V电压浮动,它也跟着浮动。

我还是 不懂 ,啥叫模拟零 ? ;   参考 电压怎么整呢  ?

网友AN(2021-04-22):
楼主的电流采集有点慢,算法并且对于一些小动态电流测试不了。
买了一个基本没有用,看一下有没有兄弟需要的,打折。

楼主:
引用 网友AN:
楼主的电流采集有点慢,算法并且对于一些小动态电流测试不了。
买了一个基本没有用,看一下有没有兄弟需要 ...

你好,这个问题只需要调整一下滤波强度,就可以提高相应速度的。

网友:
学习 六位半表

网友AU:
楼主,还有货么,想买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U:
楼主,还有货么,想买一台

你好,货有的,但是优惠活动已经结束了,现在原材料涨得太厉害,实在抱歉。
链接私信

网友AV(2021-06-14):
楼主,还有吗?想买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V:
楼主,还有吗?想买一台

你好,设备一直有的,已私信,或者签名里有

网友AW(2021-08-08):
引用 楼主:
四、模拟部分原理图

楼主你好,想买一套,但有个疑惑请帮忙解释一下,OP07输出2.5V作为虚地,但是OP07的输出电流最大几十mA,而您标的最大电流量程300mA,这个最大量程可以实现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W:
楼主你好,想买一套,但有个疑惑请帮忙解释一下,OP07输出2.5V作为虚地,但是OP07的输出电流最大几十mA, ...

你好,OP07的输出只是提供一个共模电压的基准,并不对外输出电流。

网友:
没有看到原理图啊!就是一个前面的部分硬件原理图。那等于没有啊!我买一台也是玩玩,但你的硬件原理图不全。

网友:
既然你开源,硬件开源一部分,真的没有用!

网友(2022-06-11):
最近正好项目跟这个相关,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
我也想订购一台,楼主

网友AX(2022-07-22):
还有吗,我也想团购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X:
还有吗,我也想团购一台

货是有的,不过团购已经结束了。现在芯片价格飞涨,团购价连成本都不够了:(

网友AY(2023-11-18):
楼主,还经常上论坛么? 买了你的 6位半表,不精准了,如何标定呢?

网友:
6位半的表主要是看基准,或者用一个电阻校准,基准够准后再看一下每次的剩余电流,这个一般不会有多大的问题,6位半都是利用尾数计数得到的。但34401的尾数不是数出来的是利用adc得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Y:
楼主,还经常上论坛么? 买了你的 6位半表,不精准了,如何标定呢?

您好,是淘宝买的吗?直接在淘宝里说,会给您发说明的,或者也可以和淘宝说一下发回来我们帮校准

网友:
已经买了2台了才看到这个贴,支持楼主,挺好用的

网友AZ:
这个应该在哪里买?淘宝搜索了一个,看起来不太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Z:
这个应该在哪里买?淘宝搜索了一个,看起来不太靠谱。

您好,我们官网是ehengio.com

网友:
楼主,输入接口可以用示波器的探头,配上x10/x100探头就可以测高压了

网友(2023-12-26):
引用 楼主:
你好,测小电流时我们是1Ω的采样电阻,量程是30mA。你的是100Ω,量程是几百uA。此时比较尾数的稳定性不 ...

可以问一下1Ω采样电阻的选型嘛

网友:
采样电阻都是除了要求准就是尽量小温飘,然后就是尽量不要用大油罐

网友:
引用 楼主:
标准版的输入电阻是3.2MΩ,测量称重传感器的话会有一定的影响。
建议改成2V和200mV两档,输入阻抗约为10 ...

请教下  改成2V和200mV两档  如何取输入电阻值  现在的电路电阻值需要调整吗 还是说直接更换程序固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