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32通信非常差,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20-08-28):
STM32F405串口驱动 ESP32-WROOM-32U,

将ESP32  配置为 ESP32 SoftAP

ESP32 建立TCPIP 端口333的 服务端,电脑端为 客户端

电脑端发送的TCPIP包 -》 ESP32 串口输出 -》 STM32 串口接收后 又 将包组包发出-》ESP32 -》电脑端

现在就一个问题,,,ESP32 往 电脑端 发送数据 存在 帧数据中  不定位置掉一个字节的数据。

这么强的 一个芯片,居然有这么大的bug,真心被坑残了。

大神帮忙看看 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大家用ESP32 有碰到这个问题没有,1秒周期 连续发送。

网友:
检查串口吧骚年。

楼主:
ESP32串口打印信息都是对的,发送和接收的打印信号都是正常的,排出这个问题,串口DMA发送的。115200波特率 本身也不高。ESP32的问题比较大呀,刚刚还升级了固件

楼主:
ESP32 wifi 发送的数据帧 掉字节呀。ESP32的串口和 STM32的串口的问题基本可以排除。

网友:
应该不是esp的问题哟,你这才几个数据就要丢1个字节,检查一下自己程序吧

网友:
经验告诉我们,一般不要怀疑芯片。程序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程序问题,这个改下esp32串口驱动分包断包引起的,改了后就算10ms间隔115200 连续收发没问题的

网友:
TCPIP协议基本上可以排除楼主怀疑的丢字节的问题,大概率问题出在发送数据产生的时候就已经少字节了。

网友:
esp32用过,收发1000一包都是非常稳定的,不过我直接用SDK开发的,没有用串口做透传,最高干到4096一包,还是OK,不过没有跑长时间测试,就跑了20分钟。

网友:
基于经验,这种低级bug应该不是芯片的锅。

网友:
不要用串口助手了,直接用示波器看串口上的信号好了,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网友:
AT固件不透明, 用arduino库比较方便, 115200~ 500000 连续跑10W字节 UDP转串口不丢一个字节

网友:
  先别怀疑esp32的问题,先检查程序

网友:
十分怀疑STM32的串口驱动库,好好检查一下吧,当初做i2c就发现好大的bug,示例代码对于中断响应处理有问题。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得首先怀疑自己的程序是否有问题,我以前写代码时也遇到过几回这样的问题,最后都是程序问题:(

楼主:
多谢各位大神指点,,果然是代码问题,第一次使用这个模块,串口DMA配置出错导致 接收ESP32数据丢失了一个字节数据,改成DMA回环接收 就可以了,再次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