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点原子FPGA连载】第十章Linux图形界面的使用--摘自【正点原子】领航者 ZYNQ 之linux驱动开发指南

楼主(2020-08-29):
1)实验平台:正点原子领航者ZYNQ开发板
2)平台购买地址: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06160108761
3)全套实验源码+手册+视频下载地址:http://www.openedv.com/docs/boards/fpga/zdyz_linhanz.html
4)对正点原子FPGA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加群讨论:876744900 点击加入:
5)关注正点原子公众号,获取最新资料

第十章Linux图形界面的使用

一般我们使用Linux大多都是使用终端进行操作,也就是使用字符界面。其实Linux也是有图形界面的,比如我们使用的Ubuntu主机,默认就是GNOME图形界面。与Windows系统不同的是,Windows的图形界面是不可以更换和卸载的,而且图形界面崩溃了,整个系统基本就崩溃了,而Linux的图形界面只是一个应用程序,可以更换和卸载,常用的图形界面有GNOME、KDE、Xfce、LXDE等。本章我们讲解如何在领航者开发板上使用Linux图形界面。

10.1简介
在Windows系统下我们习惯了使用图形界面,不仅享受到了图形界面的操作方便,而且沉浸在图形界面的富娱乐化中,这与Windows长期主要定位于个人桌面端有关。而Linux系统由于开源、稳定的优点长期服务于服务器领域,而服务器领域对图形界面的要求不高,而且缺少商业化的运作,所以Linux的图形界面发展较为缓慢,当然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随着Linux系统这些年的发展,linux的图形界面做的越来越优秀了,像我们现在使用的16.04版本的Ubuntu发行版的图形界面跟Windows系统的有点差异,可能有点不习惯,18.04版本的Ubuntu发行版的图形界面跟Windows系统的图形界面风格相差无几了。
Linux的图形界面,以下简称桌面有很多,如GNOME、KDE、XFCE、LXDE等,每个桌面都有属于自己的风格特点。与GNOME、KDE不同的是,XFCE、LXDE定位于轻量级的桌面,可用于硬件性能配置不高的电脑或嵌入式领域。因为图形界面对硬件性能还是有要求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平常使用的电脑都带有GPU,当然了,嵌入式领域很少带GPU的,所以一般使用的是轻量级的桌面,或者用Qt搭建一个。
桌面对于Linux系统来说,只是一个应用程序,所以是可以移植的,由于我们的主要目的不是怎么移植桌面,所以没有必要把精力花费在这上面,当然了,有兴趣的可以尝试下。那我们怎么使用桌面呢?
一般Linux的发行版都是带有桌面的,像我们常用的Debian发行版、Ubuntu发行版都是带有桌面的。所以我们只需要使用这些Linux发行版的根文件系统就可以了。这些发行版的根文件系统从哪儿来呢,需要移植吗?
正如现在的世界是一个开源的世界,有很多事情别人帮我们做好了,而且开放共享出来了,所以我们就没必要把精力放在这一块了,毕竟人生短暂,得把时间用在自己努力的方向上。所以我们在这介绍一家公司—Linaro,简介如下:
Linaro ,一间非营利性质的开放源代码软件工程公司,主要的目标在于开发不同半导体公司系统单芯片(SoC)平台的共通软件,以促进消费者及厂商的福祉。由ARM、飞思卡尔、IBM、Samsung、ST-Ericsson及德州仪器(TI)等半导体厂商联合,在2010年3月成立。针对于各个成员推出的ARM系统单芯片(SoC),它开发了ARM开发工具、Linux 内核以及Linux发行版(包括Android及Ubuntu)的主要自动建构系统。
一般我们使用的ARM编译工具链是由这家公司提供的。我们需要的Linux发行版的根文件系统该公司也已经做好了,提供在网站:https://releases.linaro.org/上,我们访问该网站,网站主界面如下图所示:

图 21.1.1 Linaro下载网站

可以看到有一个名为“archive”和“debian”的目录,我们先看下debian目录。进入“debian”目录下的“images”,如下图所示:

图 21.1.2 debian发行版不同的根文件系统

可以看到Linaro提供了debian不同发行版的根文件系统。其中名称带“arm64”表明是用于ARM 64位的架构,“arm-hf”用于ARM 32位的架构。我们使用的ZYNQ是ARM 32位的,所以选择名称带“arm-hf”的都是可以的。由于这里我们使用Linux图形界面,所以选择alip-armhf,如果使用不带图形界面的debian根文件系统,可以选择另外两个。进入alip-armhf目录下,如下图所示:

图 21.1.3 alip-armhf目录

在该界面可以看到很多的目录,不同的数字代表过去不同的发布时间,我们进入“latest“目录下,也就是最近的发布版本,如下图所示:

图 21.1.4 “latest“目录

里面有7个文件,其中根文件系统放在linaro-jessie-alip-20161117-32.tar.gz文件中,我们可单击该文件进行下载,本章我们使用的就是该文件。
上面介绍完了Debian的根文件系统,下面我们看下Ubuntu根文件系统。返回到主界面,进入“archive”目录下,拉到页面底部,如下图所示:

图 21.1.5 “ubuntu”的目录

可以看到有一个名为“ubuntu”的目录,进入该目录的“images”目录下,如下图所示:

图 21.1.6 Ubuntu发行版不同的根文件系统

可以看到Linaro提供的Ubuntu不同发行版的根文件系统。同样其中名称带“arm64”表明是用于ARM 64位的架构,不带“arm64”的用于ARM 32位的架构。其中gnome表示该目录下的根文件系统,使用的是gnome图形界面。Developer是不带桌面的,可自行安装。
该网站提供的Debian和Ubuntu的根文件系统都是可以直接使用的。下面我们以Debian根文件系统的linaro-jessie-alip-20161117-32.tar.gz文件为例,讲解如何使用。
10.2配置Petalinux工程
进入到第六章创建的Petalinux工程目录下,输入如下命令,设置Petalinux运行所需的环境变量,
sptl
执行结果如下图所示:

图 21.2.1 设置Petalinux运行所需的环境变量

现在重新配置petalinux,重新设置根文件系统类型,输入如下命令:
petalinux-config

在弹出的配置界面中,进入到“Image Packaging Configuration”菜单下的“Root filesystem type (INITRAMFS)”子菜单下,如下图所示:

图 21.2.2 选择“SD card”

选择“SD card”,按键盘上的“Enter”键返回。其他选项保持上一章的设置使用我们自己的Linux内核,不然驱动不了HDMI。现在保存配置并退出。
10.3编译Petalinux工程
现在我们编译整个Petalinux工程,在终端输入如下命令:
petalinux-build

执行结果如下图所示:

图 21.3.1 编译整个Petalinux工程

10.4制作BOOT.BIN启动文件并复制到SD卡
使用下面命令生成 BOOT文件:
petalinux-package --boot --fsbl ./images/linux/zynq_fsbl.elf --fpga --u-boot --force

执行结果如下图所示:

图 21.4.1 生成 BOOT文件

生成BOOT文件后,我们插入SD卡,将该工程image/linux目录下的BOOT.BIN和image.ub文件拷贝到名为BOOT的分区也即/dev/sdc1分区中,如下图所示:

图 21.4.2 复制启动镜像到第一个分区

10.5拷贝根文件系统到SD卡的ext4分区
下载完linaro-jessie-alip-20161117-32.tar.gz文件后,将其复制到Ubuntu系统中,或复制到Windows系统下的share共享目录,此处以复制到share共享目录为例。从图 21.4.2可以看到已经挂载了SD卡的rootfs分区,该分区之前我们一直未使用到,现在终于派上用场了。该分区挂在/media/zynq/rootfs/下,如下图所示:

图 21.5.1 SD卡的挂载点

我们在Ubuntu主机终端输入如下命令将Debian根文件系统解压到SD卡的rootfs分区,
sudo tar zxvf /mnt/hgfs/share/linaro-jessie-alip-20161117-32.tar.gz -C /media/zynq/rootfs/

如下图所示:

图 21.5.2 将Debian根文件系统解压到SD卡的rootfs分区

解压完成后,看下/media/zynq/rootfs/目录,输入命令“ls /media/zynq/rootfs/”,如下图所示:

图 21.5.3 查看/media/zynq/rootfs/目录

可以看到有一个binary目录,我们需要将binary目录下的根文件系统移动到rootfs分区下,在终端输入如下命令
cd /media/zynq/rootfs/
sudo mv binary/* .
sudo rmdir binary/

如下图所示:

图 21.5.4 移动根文件系统
现在可以卸载SD卡了,特别注意要在终端中卸载,输入如下命令:
sudo umount /dev/sdc*

/dev/sdc是笔者的SD卡所在目录,输入上面命令后,终端中弹出下一个提示符时才能拔出SD卡,如下图所示:

图 21.5.5 卸载SD卡

过早拔出SD卡会导致开发板上的Linux系统启动失败。
10.6在开发板上启动Linux
将SD卡插入领航者开发板的SD卡槽(卡槽位于开发板背面),然后使用Mini USB连接线将开发板左侧的USB_UART接口与电脑连接,用于串口通信。接下来将领航者底板上的启动模式开关设置为从SD卡启动。最后连接开发板的电源线,并打开电源开关。
HDMI显示器显示的内容如下图所示:

图 21.6.1 Debian根文件系统显示的桌面

串口终端显示如下图所示:

图 21.6.2 串口终端

现在如果我们在领航者开发板上接上鼠标和键盘,就可以操作了。图形界面的使用就不介绍了,跟Windows系统的桌面差不多。
至此我们完成了Linux图形界面的使用。还记得linaro网站下的ubuntu根文件系统嘛,同样也是解压到SD卡的EXT4分区就可以使用了。如果使用的是不带桌面的根文件系统,可以自行安装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