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朔2.13寸电子水墨屏的电子标签把玩

楼主(2020-08-29):
今日入手了一个电子水墨屏的电子标签

内核为MSP4302553

参考网址
1.阿莫电子论坛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3670-1-1.html?_dsign=329c83e5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7370-1-1.html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3670-2-1.html
2.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3976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6%B1%89%E6%9C%94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6%B1%89%E6%9C%94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9620
3.国外网址
https://hackaday.io/project/167762-epaper-clock
https://github.com/waldow/epaper-msp430-clock
4.微雪资料
https://www.waveshare.net/wiki/2.13inch_e-Paper_HAT

二、资料说明
1.测试刷屏代码
2.屏幕微雪链接资料
黑白屏 http://www.waveshare.net/wiki/2.13inch_e-Paper_HAT
红黑白屏 http://www.waveshare.net/wiki/2.13inch_e-Paper_HAT_(B)
Image2Lcd图片取模软件
字模提取软件

3.烧录档
4.EXP430G2 开发板软件打包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gtpahrFjtMtprALjNpCr_Q
提取码:hw8b
IAR安装说明 https://www.sdbeta.com/wg/2018/0307/220315.html
EXP430G2 开发板软件打包中的EPD
5.esp8266驱动墨水屏程序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p31-5CGVCelPcuKSZu1-yg
提取码:dxa7
esp8266驱动墨水屏程序中的墨水屏
6.红黑那款 E31 屏幕 资料
红黑那款 E31 屏幕 资料http://45.116.14.233/uploads/soft/DEPG0213RH.pdf
7.CC2640的ROM
8.CC2640资料
9.msp430的ROM
10.EPaper代码
11.hanshow2.13黑白电子价签局部刷新代码

拆解开墨水屏幕价签  内部的MCU为MSP430

需要安装IAR for MSP430IDE 软件  我安装的版本为7.12.1

IAR官网上下载为最新版本 没法破解

下面讲解IAR软件的安装破解

安装IAR

打开IAR,点击help

打开破解软件

点击Generate,

  将生成的序列号复制过来,点击下一步

  选择 NO  点击下一步

选择一个路径来保存一个要生成的文件,建议保存到桌面方便查找,点击下一步

  将上一步生成的文件打开,点击下一步

  点击Browse 将第8步生成的文件添加进来,然后点击Activate license

点击Activate license 之后会出现
  然后将新生成的文件打开,点击下一步
  完成

安装破解完毕

打开软件

程序是我根据上面的几个网址的程序修改的

具体的资料我统一打包在软件下方

破解软件

可以自己下载

网上查找资料的驱动原理图

由于我没有下载器,

买了上面的板子为TI的msp430G2的开发板  有下载接口

最后的实现效果如下图所示

取模软件

注意图片的大小格式要进行修改

此款价签的屏幕为2.13   其大小设置  122    250

由于新入手了电子标签msp430单片机是新接触的

下面简单的讲解一下430的I/O以及输入输出寄存器

 MSP430 单片机 IO 端口介绍 收藏

MSP430的端口有P1、P2、P3、P4、P5、P6、S和COM(型号不同,包含的端口也不仅相同,如MSP430X11X系列只有P1,P2端口,而MSP430X4XX系列则包含全部上述端口),它们都可以直接用于输入/输出。MSP430系统中没有专门的输入/输出指令,输入/输出操作通过传送指令来实现。端口P1`P6的每一位都可以独立用于输入/输出,即具有位寻址功能。常见的键盘接口可以直接用端口进行模拟,用查询或者中断方式控制。由于MSP430的端口只有数据口,没有状态口或控制口,在实际应用中,如在查询式输入/输出传送时,可以用端口的某一位或者几位来传送状态信息,通过查询对应位的状态来确定外设是否处于“准备好”状态。

       端口的功能。(1)P1,P2端口: I/O,中断功能,其他片内外设功能如定时器、比较器;(2)P3,P4P5P6端口:I/O,其他片内外设功能如SPI、UART模式,A/D转换等;(3)S,COM端口:I/O,驱动液晶。

       MSP430各端口具有丰富的控制寄存器供用户实现相应的操作。其中P1,P2具有7个寄存器,P3~P6具有4个寄存器。通过设置寄存器我们可以实现:(1)每个I/O位独立编程;(2)任意组合输入,输出和中断;(3)P1,P2所有8个位全部可以用作外部中断处理;(4)可以使用所以指令对寄存器操作;(5)可以按字节输入、输出,也可按位进行操作。

       端口P1,P2的功能可以通过它们的7个控制寄存器来实现。这里,Px代表P1或P2。

(1)PxDIR:输入/输出方向寄存器。  8位相互独立,可以分别定义8个引脚的输入/输出方向。8位再PUC后都被复位。使用输入/输出功能时,应该先定义端口的方向 。作为输入时只能读,作为输出时,可读可写。0:输入模式;1:输出模式。如:P1DIR|=BIT4;   //P1.4输出 ,P2DIR=0XF0;   //高4位输出,低4位输入。

(2)PXIN:输入寄存器,为只读寄存器。用户不能对它进行写入,只能通过读取其寄存器的内容来知道I/O口的输入信号。所以其引脚的方向要选为输入。如再键盘键盘扫描程序中经常要读取行线或者列线的端口寄存器值来判断案件情况。例如:unsigned char key;

P1DIR&=~BIT4;   //P1.4输入

……

key=P1IN&0X10;   //输出端口P1.4的值

……

(3)PXOUT:输出寄存器。该寄存器为I/O端口的输出缓冲寄存器,再读取时输出缓存的内容与引脚方向定义无关。改变方向寄存器的内容,输出缓存的内容不受影响。如:PIOUT|=0X01;   //P1.0输出1  , PIOUT&=~0X01;   //P1.0输出0 。

(4)PXIFG:中断标志寄存器。他的8个标志位标志相应引脚是否有中断请求有待处理。0:无中断请求,  1:有中断请求。其中断标志分别为PXIFG.0~PXIFG.7。应该注意的是:PXIFG.0~PXIFG.7共用一个中断向量,为多源中断。当任一事件引起的中断进行处理时,PXIFG.0~PXIFG.7不会自动复位,必须由软件来判断是对哪一个事件,并将相应的标志复位。另外,外部中断事件的时间必须保持不低于1.5倍的MCLK时间,以保证中断请求被接受,且使相应中断标志位置位。

(5)PXIES:中断触发沿选择寄存器。如果允许PX口的某个引脚中断,还需定义该引脚的中断触发方式。0:上升沿触发使相应标志置位,1:下降沿触发相应标志置位。如:MOV.B  #07H, &P1IES  ;p1低3位下降沿触发中断。

(6)PXIE:中断使能寄存器。PX口的每一个引脚都有一位用以控制该引脚是否允许中断。0:禁止中断 ,1:允许中断。MOV.B  #0E0H, &P2IE  ;P2高3位允许中断。

(7)PXSEL:功能选择寄存器。P1,P2两端口还具有其他片内外设功能,将这些功能与芯片外的联系通过复用P1,P2引脚的方式来实现。PXSEL用来选择引脚的I/O端口功能与外围模块功能。0:选择引脚为I/O端口,1:选择引脚为外围模块功能。如:P1SEL|=0X10;  //P1.4为外围模块功能。

       端口P3、P4、P5、P6没有中断能力,其余功能同PI,P2。除掉端口P1,P2与中断相关的3个寄存器,端口P3,P4,P5,P6的4个寄存器(用法同P1,P2)分别为PXDIR,PXIN,PXOUT,PXSEL可供用户使用。

      端口COM和S,他们实现与液晶片的直接接口。COM为液晶片的公共端,S为液晶片的段码端。液晶片输出端也可经软件配置为数字输出端口。

更多的资料大家自己上网学习把

本文的程序

取模软件

破解软件

IAR的安装包自行下载  或者从下面的链接下载

楼主:
今日入手了一个电子水墨屏的电子标签
取模软件

注意图片的大小格式要进行修改
此款价签的屏幕为2.13   其大小设置  122    250

由于新入手了电子标签msp430单片机是新接触的

下面简单的讲解一下430的I/O以及输入输出寄存器

MSP430 单片机 IO 端口介绍 收藏

MSP430的端口有P1、P2、P3、P4、P5、P6、S和COM(型号不同,包含的端口也不仅相同,如MSP430X11X系列只有P1,P2端口,而MSP430X4XX系列则包含全部上述端口),它们都可以直接用于输入/输出。MSP430系统中没有专门的输入/输出指令,输入/输出操作通过传送指令来实现。端口P1`P6的每一位都可以独立用于输入/输出,即具有位寻址功能。常见的键盘接口可以直接用端口进行模拟,用查询或者中断方式控制。由于MSP430的端口只有数据口,没有状态口或控制口,在实际应用中,如在查询式输入/输出传送时,可以用端口的某一位或者几位来传送状态信息,通过查询对应位的状态来确定外设是否处于“准备好”状态。
      端口的功能。(1)P1,P2端口: I/O,中断功能,其他片内外设功能如定时器、比较器;(2)P3,P4P5P6端口:I/O,其他片内外设功能如SPI、UART模式,A/D转换等;(3)S,COM端口:I/O,驱动液晶。

      MSP430各端口具有丰富的控制寄存器供用户实现相应的操作。其中P1,P2具有7个寄存器,P3~P6具有4个寄存器。通过设置寄存器我们可以实现:(1)每个I/O位独立编程;(2)任意组合输入,输出和中断;(3)P1,P2所有8个位全部可以用作外部中断处理;(4)可以使用所以指令对寄存器操作;(5)可以按字节输入、输出,也可按位进行操作。

      端口P1,P2的功能可以通过它们的7个控制寄存器来实现。这里,Px代表P1或P2。

(1)PxDIR:输入/输出方向寄存器。  8位相互独立,可以分别定义8个引脚的输入/输出方向。8位再PUC后都被复位。使用输入/输出功能时,应该先定义端口的方向 。作为输入时只能读,作为输出时,可读可写。0:输入模式;1:输出模式。如:P1DIR|=BIT4;   //P1.4输出,P2DIR=0XF0;  //高4位输出,低4位输入。

(2)PXIN:输入寄存器,为只读寄存器。用户不能对它进行写入,只能通过读取其寄存器的内容来知道I/O口的输入信号。所以其引脚的方向要选为输入。如再键盘键盘扫描程序中经常要读取行线或者列线的端口寄存器值来判断案件情况。例如:unsigned char key;

P1DIR&=~BIT4;   //P1.4输入

……

key=P1IN&0X10;   //输出端口P1.4的值

……

(3)PXOUT:输出寄存器。该寄存器为I/O端口的输出缓冲寄存器,再读取时输出缓存的内容与引脚方向定义无关。改变方向寄存器的内容,输出缓存的内容不受影响。如:PIOUT|=0X01;   //P1.0输出1  , PIOUT&=~0X01;   //P1.0输出0 。

(4)PXIFG:中断标志寄存器。他的8个标志位标志相应引脚是否有中断请求有待处理。0:无中断请求,  1:有中断请求。其中断标志分别为PXIFG.0~PXIFG.7。应该注意的是:PXIFG.0~PXIFG.7共用一个中断向量,为多源中断。当任一事件引起的中断进行处理时,PXIFG.0~PXIFG.7不会自动复位,必须由软件来判断是对哪一个事件,并将相应的标志复位。另外,外部中断事件的时间必须保持不低于1.5倍的MCLK时间,以保证中断请求被接受,且使相应中断标志位置位。

(5)PXIES:中断触发沿选择寄存器。如果允许PX口的某个引脚中断,还需定义该引脚的中断触发方式。0:上升沿触发使相应标志置位,1:下降沿触发相应标志置位。如:MOV.B  #07H, &P1IES  ;p1低3位下降沿触发中断。

(6)PXIE:中断使能寄存器。PX口的每一个引脚都有一位用以控制该引脚是否允许中断。0:禁止中断 ,1:允许中断。MOV.B  #0E0H, &P2IE  ;P2高3位允许中断。

(7)PXSEL:功能选择寄存器。P1,P2两端口还具有其他片内外设功能,将这些功能与芯片外的联系通过复用P1,P2引脚的方式来实现。PXSEL用来选择引脚的I/O端口功能与外围模块功能。0:选择引脚为I/O端口,1:选择引脚为外围模块功能。如:P1SEL|=0X10;  //P1.4为外围模块功能。

      端口P3、P4、P5、P6没有中断能力,其余功能同PI,P2。除掉端口P1,P2与中断相关的3个寄存器,端口P3,P4,P5,P6的4个寄存器(用法同P1,P2)分别为PXDIR,PXIN,PXOUT,PXSEL可供用户使用。

     端口COM和S,他们实现与液晶片的直接接口。COM为液晶片的公共端,S为液晶片的段码端。液晶片输出端也可经软件配置为数字输出端口。

更多的资料大家自己上网学习把

本文的程序

取模软件

破解软件

IAR的安装包自行下载  或者从下面的链接下载

网友:
同款,买了好久了一直没空玩,老了,不想学生时候那么有精力玩这个了

网友A:
那么哪里能买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哪里能买到呢

闲鱼一大堆 7块到20块都有卖

网友:
问下楼主,7和8两项资料(7.CC2640的ROM 8.CC2640资料),哪里有?

网友(2021-10-20):
IAR可以帮忙共享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