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小板该如何安排生产

楼主(2020-08-29):
在嘉立创打样了好几次,现在终于有朋友看上我做的一个小板,我想一次做100片,只是这个靠我手工做出来,时间耗不起。
以前也没接触过生产,想请懂行的朋友指个路子。
以下是小板的图片。

网友:
推荐去在心间, 估计能做, 手动焊接,

网友:
我可以帮楼主生产,代工代料测试都可以。

网友:
这个100件不难,自己搞也就2天时间吧。

网友A:
5个拼版,一共20个,很好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5个拼版,一共20个,很好搞的。

这个小板可能要并排装在卡槽内,拼板V形槽影响外观

网友:
槽型拼版就是了呗

网友B:
直插的LED改成反贴的穿板的吧。

网友:
发过来把。代工生产。贴片后焊。小批量大批量都可。有程序也可代烧。算下费用你觉得划算就开干。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插的LED改成反贴的穿板的吧。

我刚想回复这个,我常常这么干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插的LED改成反贴的穿板的吧。

点赞!+1
一开始就设计为反贴穿板,能省好多事儿。
即使不反贴,另一面也可以设计为贴片的。
即使是手工补焊,贴片还是比插件更省时间。

楼主:
大家都说反贴穿板,可否给个实例看下

网友C:
看没几个料啊,应该自己开钢网贴贴不用多长时间

网友D:
这个是编码器电平转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编码器电平转换吗?

是两路差分转推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没几个料啊,应该自己开钢网贴贴不用多长时间

手工焊,实在太耗时间

楼主:
不知道嘉立创接不接这种活

网友E:
建议楼主改板,贴片放到另一面,和插件同一面, 好处,插件能过炉,批量,小批量时,插件费用低,关键是外观也会比手工焊接好看 。工艺麻烦,绝对是你自己买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楼主改板,贴片放到另一面,和插件同一面, 好处,插件能过炉,批量,小批量时,插件费用低,关键是外 ...

这样做,费用会多多少呢?
放另一面是因为这个板要放在卡槽内,这样只有表面看到端子和小灯,显得干净

网友:
100个,主要费用开机费吧。一般一台机一天2K~3K
没活干都好说,忙了,看心情

网友:
楼主这个小板,自己搞是最经济快捷的。

网友F:
100个一个人 一天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F:
100个一个人 一天搞定

手艺差些

网友:
引用 网友E:
建议楼主改板,贴片放到另一面,和插件同一面, 好处,插件能过炉,批量,小批量时,插件费用低,关键是外 ...

+1  。现在这样式,那个d10做波峰的治具都没空间弄,难搞哦

网友G:
没多少器件,估计请人手工焊更快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多少器件,估计请人手工焊更快些。

不知道在哪里找人哪

网友H:
开个钢网,自己买个加热的恒温台,再买一些锡膏和刮刀 。给板子刮好锡膏后,自己手动摆器件, 恒温台一加热基本OK。半天时间基本可以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开个钢网,自己买个加热的恒温台,再买一些锡膏和刮刀 。给板子刮好锡膏后,自己手动摆器件, 恒温台一加热 ...

打算这样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