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mm厚的亚克力板,用什么方法可以平整的切开?

楼主(2020-08-29):
想把一块60cm方的亚克力板切成长条,有什么好方法,请大家推荐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钢板尺+美工刀在正反面割几刀,就容易掰断。

网友A:
到TAOBAO定做长条形亚克力。 价格便宜到你可以直接把手上亚克力扔了...

网友:
勾刀勉强可以

网友:
激光或者圆锯床

楼主:
用勾刀直接割开吗?
3mm厚,要很大力气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勾刀直接割开吗?
3mm厚,要很大力气吧

用勾刀正反面划掉出缺口然后能精确掰开

网友:
名字叫钩刀的工具

网友:
激光雕刻机

网友:
自己简单搞搞就用钩刀

网友:
有長條賣吧

网友:
钩刀,用钢板尺靠着(最开始几次容易歪),不是要用很大力气,是要划好几次,就出来一个像电路板v-cut一样的凹槽,一掰就开了

网友:
做广告的激光切割。这么大自己用刀子划那要把手划断。

网友:
买个小台锯吧,淘宝上200元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TAOBAO定做长条形亚克力。 价格便宜到你可以直接把手上亚克力扔了...

哦,能大致说说价钱么?现在实在不想自己折腾了。

网友:
小台锯小台锯小台锯便宜好用

楼主:
花了20块钱完美解决问题,拿去做广告字的地方,用雕刻机,切的又快又好
至于说用勾刀的,根本切不开,正反都划了很多次,这么大的板,根本掰不动

网友:
最好还是用CNC吧!不然我感觉很容易切坏的

网友:
最近在TB做了个非常复杂切割10块才12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TAOBAO定做长条形亚克力。 价格便宜到你可以直接把手上亚克力扔了...

反手赞

网友:
激光,3mm刚好是他的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