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低速抖动有没有办法解决?

楼主(2020-08-30):
步进电机低速的时候会有明显的一走一停,但速度快的时候没有,不知道这个问题是所有步进电机都会这样,还是跟驱动芯片有关系

网友:
驱动芯片有关系

网友:
首先你得知道什么叫步进。。。。。。。。。

网友:
低速下增加细分,还有反向回复二极管工作模式调整等

网友A:
换好点的驱动,增加细分数

网友:
低速是多少转每分钟?

网友:
低速加大细分数,这是考验驱动器性能的时候了

网友B:
严重决定于驱动器,了解下trinamic的stealthchop技术,可以做到低速运行时静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严重决定于驱动器,了解下trinamic的stealthchop技术,可以做到低速运行时静音。 ...

哦,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好点的驱动,增加细分数

这个貌似跟细分没有关系,查了一天发现是正弦过零的时候失真了导致电机抖动

楼主:
这个软件不能解决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软件不能解决吗

自己做的可以

网友:
观察一下电机的相电流波形是否是平滑的正弦波,如果不是就是控制问题

网友:
重点得看驱动器或驱动IC 性能,低速主要是电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