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激光雕刻机可以雕刻PCB吗?

楼主(2020-08-30):
如题,还有什么用?不是广告啊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amp;id=598566070603

网友:
铜散热太快
别折腾了,还是花5块钱打个样吧.

网友A:
不行的。我单位50w的激光镭刻机打覆铜板功率调小了就相当于划一下。功率调大了玻纤的基板就会焦。而且铜皮熔化容易飞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的。我单位50w的激光镭刻机打覆铜板功率调小了就相当于划一下。功率调大了玻纤的基板就会焦。而且铜皮 ...

应该是波长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