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稳压电源给蓄电池充电

楼主(2020-08-31):
   蓄电池12V   ,直流稳压电(30V 5A规格),可以直接给蓄电池充电吗?不经过任何负载,直流稳压电源调至15V 5A,直冲是否可行?谢谢

网友A:
调到13.8V冲几天都没有问题。我常常这样做。15V,电池发热,短时间可以,时间一长,损伤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到13.8V冲几天都没有问题。我常常这样做。15V,电池发热,短时间可以,时间一长,损伤很大。 ...

你好  稳压电压的那输出电流设置多大呢?

网友B:
可以,但不会自停,时间一长会把蓄电池充胀(已试过)

网友:
限流看你的充电器的功率承受。我一般充满的速率不小于3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但不会自停,时间一长会把蓄电池充胀(已试过)

好的明白

网友C:
电压调到13.8,电流调到0.5A,一直插着充都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调到13.8,电流调到0.5A,一直插着充都没事。

好的,谢谢

网友D:
按电池的标准电流限流充,电压不要高于电池正常电压,电流会逐渐减小的,最后相当于涓流充电,不会在太大问题

网友E:
稳压电源最好有恒压恒流功能,把电压调到13.8 电流限定一下可以长期充电。有好多设备都是浮冲浮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电池的标准电流限流充,电压不要高于电池正常电压,电流会逐渐减小的,最后相当于涓流充电,不会在太大问 ...

谢谢分享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E:
稳压电源最好有恒压恒流功能,把电压调到13.8 电流限定一下可以长期充电。有好多设备都是浮冲浮放的 ...

谢谢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