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一个过流保护的电路,大家看看这样有没有问题?

楼主(2020-08-31):
最近用到了过流保护电路,原来参考图用的单片机,感觉不是很理想,就想了这么一个图,请大家批评指正!!
其中, d2是4.7v的稳压管,其他都是肖特基二极管

根据8楼,9楼提示的问题做了改进,改了一遍,这样似乎更简单一点

楼主:
其中, d2是4.7v的稳压管,其他都是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A:
4.7A限流点,理想电路?
D2和D3就算是笔误,那么2N2221这个才0.8A的额定电流,离你的限流点差太远了。
光耦输出接5V,出入稍微漏电电流,后面的比较器就反转了。

网友:
36V——负载——MOS——限流电阻
|                      |      |
电阻+LDO ——电流检测控制——(如有需要,光耦隔离送到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4.7A限流点,理想电路?
D2和D3就算是笔误,那么2N2221这个才0.8A的额定电流,离你的限流点差太远了。
光耦 ...

不好意思,多谢指正,错的地方我改了一下,那个三极管我只是为了仿真方便,随便找的一个。
这个电路的过流主要是通过PTC来限制的,这个电路通过选择不同的PTC就可以达到不同的电流保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7A限流点,理想电路?
D2和D3就算是笔误,那么2N2221这个才0.8A的额定电流,离你的限流点差太远了。
光耦 ...

好像393也不对,我记得是电流比较器,但是输出记不清是不是开漏的了。以前用339吃过亏,我以为是运放,结果它压根就不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393也不对,我记得是电流比较器,但是输出记不清是不是开漏的了。以前用339吃过亏,我以为是运放,结 ...

393是电压比较器,这里那个地方错了?请明说呗?

网友B:
引用 楼主:
393是电压比较器,这里那个地方错了?请明说呗?

你查查手册支不支持高电平输出

网友C:
393是集电极开路输出,要接上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查查手册支不支持高电平输出

多谢,的确是我没有注意到,我来更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393是集电极开路输出,要接上拉电阻

多谢,的确是我没有注意到,我来更正一下

网友D:
一致性很差吧,稳压二极管精度摆在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查查手册支不支持高电平输出

谢谢,我更新了一下图纸,你看这样是否还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393是集电极开路输出,要接上拉电阻

谢谢,我更新了一下图纸,你看这样是否还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致性很差吧,稳压二极管精度摆在那里。

这个不是用稳压管控制电流的,这个是利用PTC控制的,主要问题在于PTC在过流后,如果负载恢复正常,PTC无法正常恢复,增加这个电路主要是为了断开PTC,在PTC恢复后,电路可以正常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