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很迷你的继电器么?高度小于5mm的,控制信号通断,不走大电流

楼主(2020-08-31):
现在看到比较小的继电器是这种,但还是高了点,得PCB镂空,继电器反着焊接。
这个继电器大概4块钱,5V供电,是欧姆龙的。
想找更矮一点的,单路就可以,只是控制几米外一个信号通断,价钱跟欧姆龙差不多或者便宜点。
报警开关,正常情况下一年也不会吸合一次的,所以对触点寿命没什么要求。

网友A:
你可以试试 光隔离固态en-g3vm_61g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试试 光隔离固态en-g3vm_61g1

真不错啊,高度才2.1mm,输出引脚也跟普通继电器一样无极性

网友:
photomos体积够小

网友:
固态继电器贵吧

网友:
干簧管继电器呗。。。。。

网友:
单排引脚,电路板开窗,90度焊接。
随便找个: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6#detail

网友:
KAQY212A  这个可行?

网友:
选个光耦,有输出电流大的

网友:
内阻小的 电压高的 贵。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真不错啊,高度才2.1mm,输出引脚也跟普通继电器一样无极性

固态继电器可以走交流。

网友:
我之前用的TLP172GM,2块一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态继电器可以走交流。

谢谢啊,一并多谢楼上各位。

TLP172GM查了下这个导通电阻50欧姆,输出侧导通时候,也是没有极性,交流直流都能接,跟真正继电器一样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啊,一并多谢楼上各位。

TLP172GM查了下这个导通电阻50欧姆,输出侧导通时候,也是没有极性,交流直 ...

是的,我之前是通的220V交流电。

网友:
松下photomos了解一下

网友:
数字开关不行吗?

网友:
干簧管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