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和ASIC流程区别

楼主(2020-08-31):
FPGA设计流程包括功能描述、电路设计与输入、功能仿真、综合优化、综合后仿真、实现与布局布线、时序仿真、板级仿真与验证、调试与加载配置。
适合灵活变化的工程应用。
ASIC的设计流程(数字芯片)包括:功能描述、模块划分、模块编码输入、模块级仿真验证、系统集成和系统仿真验证、综合、STA(静态时序分析)、形式验证。
适合长期战略固定产品。

网友:
lz你少了一个最重要的,asic成本2000000起步,fpga成本20起步。。

网友:
洞洞板 和 投板的区别

网友:
充气版 和 生气版 的区别。

网友:
fpga是可编程的,可重复编程,做原型验证或者小批量产品
fpga验证好了,把vhdl或者其他语言的程序交给芯片厂家流片,做专用芯片,叫asic。
fpga是可编程的,所以硬件会有冗余,asic去除冗余,流片就不可编程了,可以将成本降到沙子价格,但是必须有量,否者均摊的研发流片上产线的价格都是不可接受的。

网友:
“综合、STA(静态时序分析)、形式验证”

实际的ASIC后端流程比这个多,DFT,逻辑综合,形式验证,静态时序分析,Gate-level Verification、物理综合(floorplan、placement、cts、routing、dfm),形式验证,静态时序分析,寄生参数提取,Post-layout Verification,然后对最终对生成的版图还要做DRC、LVS、天线效应的检查,最终才可以Tape-out。如果中间出问题还需要迭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