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6两个shape之间无法避让问题。

楼主(2020-09-01):
顶层复制的shape(GND网络属性),换层到底层后,底层原来的的5V shape被挤掉了,不显示,不会自动避让,这是哪里出问题了?
已经做个以下操作:
1、update两个GND和5V shape;
2、updata drc 并sommth;
操作后问题还是存在。

网友A:
调整一下shape的优先级再update

网友B:
楼主的标题太长了,请改短一些。

原标题:

“顶层复制的shape(GND网络属性),换层到底层后,底层原来的的5V shape被挤掉了,不显示,不会自动避让,这是哪里出问题了?”

我们修改系统允许无限长度的标题 并不是这样给你滥用的。

另外楼主必须指明是使用什么软件。

网友C:
可以fix一个,另外一个就自动避让了;也可以调整一下优先级。

楼主:
第一次发帖,没注意到标题长度,抱歉。另外使用的软件是Allegro16.6。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整一下shape的优先级再update

谢谢你的方法,修改5V shape的优先级后问题得到了解决。谢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fix一个,另外一个就自动避让了;也可以调整一下优先级。

试了先fix 5V的shape,然后再将顶层的GND shape切换到底层,问题还存在;另外试了修改5V shape的优先级的方法,问题得到解决。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标题太长了,请改短一些。

原标题:

找了好久,没找到可以修改标题的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发帖,没注意到标题长度,抱歉。另外使用的软件是Allegro16.6。

高大上好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了好久,没找到可以修改标题的地方。

编辑楼主位就可以了。你还有一个小时。如果换以前,你不是VIP++, ID就会被封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