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hercat总线凸轮控制器

楼主(2020-09-01):
       计划做一个ethercat总线的凸轮控制器,参数如下:
       1.采用stm32f4+FPGA,fpga处理主站协议。
       2.支持16轴
       3.输入8,输出8,其中高速输入4路,高速输出4路。
       4.支持各类定位控制功能。
       5.支持凸轮控制,16轴均可控制。
       6.成本控制在300左右。

        软件成熟,找硬件的设计人员,或者愿意合作的人员。

网友A:
有类似的开发应用经验吗?

网友B:
我打算用ZYNQ做从站.你这个是主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类似的开发应用经验吗?

      这个有的,留个联系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打算用ZYNQ做从站.你这个是主站?

    是的,这个是主站。zynq做从站,是不是太浪费啦。

网友:
这是从站吧,主站不都是IPC或者嵌入式板子跑codesys吗

网友:
ethercat主站stm32就可以了吧,主站协议相对简单,反而从站协议比较麻烦。

网友:
感觉 都不简单…… 从站和主站。。。

网友:
感觉又要烂尾的节奏,目前运动控制器带凸轮跟不带吐轮价格差一倍

网友:
算法和应用配套费时

网友:
同样有兴趣开发一套这样的系统

网友C:
我是来学习的。LZ出套件?还是卖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来学习的。LZ出套件?还是卖产品?

     找能互补的人

网友:
不错    可以做做飞剪           技术点:位置耦合         多项式或样条        soem

网友D:
刚好我手上有个stm32F4+fpga(xc6slx+ddr3)的核心板(F4和pga各出1路FE以太网),看能不能直接用上

网友E:
这个是最近做的 双核A7+M4的PLC,带ethercat与凸轮功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最近做的 双核A7+M4的PLC,带ethercat与凸轮功能

CPU是树莓派吗?  编程工具是自己的,还是开源的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F:
CPU是树莓派吗?  编程工具是自己的,还是开源的呢?

CPU 是 stm32mp1, 61131-3的编译器。我们客户那边与codesys合作的。我们提供OEM。

网友G:
引用 网友E:
CPU 是 stm32mp1, 61131-3的编译器。我们客户那边与codesys合作的。我们提供OEM。 ...

请问这个多少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这个多少钱啊?

USD 100 左右。OEM价。

网友H:
引用 网友E:
CPU 是 stm32mp1, 61131-3的编译器。我们客户那边与codesys合作的。我们提供OEM。 ...

你们跟小包总合作的方案啥时候推?我已经在B站看他弄了好久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H:
你们跟小包总合作的方案啥时候推?我已经在B站看他弄了好久了

我们的硬件都公开销售一年多了。与他们一起合作也测试半年了。
他们那个logiclab配合我们的控制器,简直太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们跟小包总合作的方案啥时候推?我已经在B站看他弄了好久了

我也看了,感觉那个平台挺有意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好我手上有个stm32F4+fpga(xc6slx+ddr3)的核心板(F4和pga各出1路FE以太网),看能不能直接用上

    好像没有看到网口引出来啊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什么是凸轮控制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没有看到网口引出来啊

有两个网口(407和pga各1个),通过连接器出来的(底板加变压器)

网友(2020-12-23):
我感觉   没有人讨论啊 ,其实这个议题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们的硬件都公开销售一年多了。与他们一起合作也测试半年了。
他们那个logiclab配合我们的控制器,简直 ...

什么样的,哪里可以看到和买到

网友:
专业硬件设计人员,可以联系我,地点深圳

网友(2021-09-24):
这成本很难做到300吧?

网友:
16个轴,F4估计计算不过来吧,多长时间同步一次呢?1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