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我想开机没有登录就自动运行 FRPC, 为何我在任务计划里无法成功?

楼主(2020-09-01):
我在命令行里测试,以下的指令是正确的:

D:\software\FRP\frp_0.33.0_windows_amd64\frpc -c D:\software\FRP\frp_0.33.0_windows_amd64\frpc.ini

我在win7 的任务计划里,创建基本任务, 设置为启动时触发:

然后,重启电脑,或是鼠标右键点击该任务的运行, 发现无法正常的远程桌面。 但改为人工在命令行里运行上面的命令,远程桌面就成功了。

怎么解决?

网友A:
可能是当前目录不正确
直接建个快捷方式调好命令 放开始菜单 启动文件夹里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当前目录不正确
直接建个快捷方式调好命令 放开始菜单 启动文件夹里就行  ...

放开始菜单 启动文件夹里,必须登录才会运行。

我这是远程机器,没有人去登录。

楼主:
竟然发现它有系统的 service 文件。看来可以在 service 上运行。马上测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竟然发现它有系统的 service 文件。看来可以在 service 上运行。马上测试。。。

这个是linux的systemd脚本吧

注册为windows服务可以参考这篇
https://www.cnblogs.com/mobaids/p/11567899.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linux的systemd脚本吧

注册为windows服务可以参考这篇

我下载的是frp_0.33.0_windows_amd64。 里面包含的,应该不是LINUX里面的。

另外,LINUX的不需要服务也能启动,在 /etc/rc.local  里填写启动指令,开机后就能自动运行。

你这文章我也网上搜索到,测试了一下,的确是可以使用的。该文章有错误的,说Arguments不能输入任何东西否则会启动服务出错。

我必须输入。而且测试后发现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下载的是frp_0.33.0_windows_amd64。 里面包含的,应该不是LINUX里面的。

另外,LINUX的不需要服务也 ...

linux下作为systemd服务可以记录日志状态之类,出问题时排查会方便一些

网友B:
能否把这行命令写到一个 .bat文件  然后在计划任务里执行这个bat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否把这行命令写到一个 .bat文件  然后在计划任务里执行这个bat文件

也不行另外之前已经试过。

看来只能搞成服务的形式,上面已经成功。

楼主:
使用上面 nssm 方法创建windows 服务的有个重大缺陷, nssm.exe 不能删除或移位,否则服务会启动不了。

有没有能不依赖第三方软件而创建启动的方法?

我将nssm 移走,服务就出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使用上面 nssm 方法创建windows 服务的有个重大缺陷, nssm.exe 不能删除或移位,否则服务会启动不了。

有 ...

注册表编辑下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frpc
其中ImagePath修改看看?

网友:
计划任务要配置属性的,我以前成功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册表编辑下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frpc
其中ImagePath修改看看? ...

改为什么?

网友:
就开始的启动命令试试看
D:\software\FRP\frp_0.33.0_windows_amd64\frpc -c D:\software\FRP\frp_0.33.0_windows_amd64\frpc.ini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册表编辑下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frpc
其中ImagePath修改看看? ...

D:\software\FRP\frp_0.33.0_windows_amd64\nssm.exe  我改为:

D:\software\FRP\frp_0.33.0_windows_amd64\frpc.exe

再重启,仍是出错:

网友:
“然后,重启电脑,或是鼠标右键点击该任务的运行, 发现无法正常的远程桌面。 但改为人工在命令行里运行上面的命令,远程桌面就成功了。”

服务器端刚启动时,会在命令行窗口显示运行信息,这时候  客户端如果成功连入(或连入后失败断开)都会产生一行新增的信息提示。通过观看这行提示,可以判断你的任务到底是根本没执行,还是因啥其他原因执行了但连不上。

网友C:
计划任务把执行的用户改成system就可以了

网友D:
找到我的备忘录了:

1. "我的电脑"图标上右键->【管理】,打开"计算机管理"界面
2. 【系统工具】->【任务计划程序】,点击右侧的【创建基本任务】
   ![](images\windows_task_scheduler.png)
3. 创建完成后,【属性】页,勾选【不管用户是否登录都要运行】,勾选【使用最高权限运行】
4. 重启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到我的备忘录了:

1. "我的电脑"图标上右键->【管理】,打开"计算机管理"界面

我就是这样配置的,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计划任务把执行的用户改成system就可以了

不行。

网友:
现在要解决的是windows开机不登录用户的话无法运行计划任务里的任务,曾经试过在机器启动的注册表里添加批处理,但是不会执行,后来是登录一个用户,待执行用户脚本后锁定用户才能继续执行批处理
但是这样又有个疑问了,有些开网站的windows难道也要登录用户才能让网站运行?

网友:
我是开启了 Windows 直接登录,然后在启动里面多放一个锁屏就搞定了。

楼主:
不折腾了,使用Windows的服务解决了。

估计frpc有它的特殊性,无法在任务计划里运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上面 nssm 方法创建windows 服务的有个重大缺陷, nssm.exe 不能删除或移位,否则服务会启动不了。

有 ...

NSSM相当于服务的额外守护。 不能移除。
保留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折腾了,使用Windows的服务解决了。

估计frpc有它的特殊性,无法在任务计划里运行。 ...

虚拟机里试了下,命令保存成bat, 任务计划里执行bat, 右键运行或者重启都可以的

ini配置:
[vm-test]
type = tcp
local_ip = 127.0.0.1
local_port = 3389
remote_port = 36001

楼主:
引用 网友E:
虚拟机里试了下,命令保存成bat, 任务计划里执行bat, 右键运行或者重启都可以的

我也试过批处理,就是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