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助手 IOS虚拟定位什么原理 ?

楼主(2020-09-01):
电脑装个爱思助手就可以实现虚拟定位   这是什么原理 ?
如果能搞懂原理和协议是不是可以用个带USB HOST MCU实现?

目前已知实现有几种方式:
1、越狱的可以像安卓一样装APP实现
2、闪电口GPS外设 (需MFI)

网友:
电脑装个爱思助手就可以实现虚拟定位吗?具体怎么操作

网友(2021-03-03):
iOS虚拟定位的原理
注入指定的app后,hook住定位相关的API,然后篡改软件获取的定位数据。这种方法一来涉及破坏别人的软件,另外还得考虑app重新签名和下载安装问题。 如果是自己调试使用的话,那么和自己开发一个定位调试模块没啥区别,此方案放弃。

通过 iTools, 爱思助手等工具进行虚拟定位。这种虚拟定位的原理和用xcode一样,开启了手机的调试模式后,强行打开了手机的虚拟定位功能。但是此协议无法模拟海拔,同样的这几个软件对轨迹功能支持也不佳。

通过硬件外设定位。原来苹果的闪电口提供了一套和软件API完全独立的接口,叫IAP协议,在网上的 MFI Accessory Interface Specification 能找到具体的介绍,文档中提供了非常多的隐藏功能,包括时间通讯,音乐数据通讯,推送信息通讯,还有定位功能。看了下文档,定位接口的使用比起xcode的调试模式还容易,只要照着文档发过去对应的数据就可以了。而xcode的定位调试并没有苹果的公开文档,可能需要自己逆向研究了。

仅仅为了调试自己研发一个外设定位肯定得不偿失,目前市场上有多家类似的产品。提供的功能也比较相似,单点定位,轨迹定位。基本上能覆盖大部分场景了,也省的自己再开发一套调试用的工具了。

iOS虚拟定位的检测
虚拟定位对于自己app调试会非常有用。但是很多app开发商可能不希望自己的产品被虚拟定位给干扰了。安卓系统中,在Android7.0后,app开发商必须声明自己支持虚拟定位后,才能收到虚拟定位数据。苹果有没有做类似的功能呢?

经过测试后,发现检测虚拟定位也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如何检测注入app的修改方式:这种方式涉及到软件注入和防注入。本人对此技术了解不多,不在此展开。

如何检测xcode虚拟定位:xcode虚拟定位会使用gpx协议的文件,仅仅支持坐标,不支持海拔,海拔返回值是0,并且海拔精度返回值是固定的-1。 所以检测方式非常简单: 判断海拔和海拔精度是否是这两个固定值就好了。

如何检测通过iAP协议的外设定位:苹果在外设定位也做了一定的限制,首先海拔虽然能显示,但是精度只是在小数点后一位。另外,经纬度的精度也比较有限,大概仅仅是小数点后6、7位。但真实坐标的海拔精度应该是能到小数点后13-15位。所以检测方式也显得非常简单:通过判断这几个数值的精度就能确定定位是否来自外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