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多个电压式传感器进行电压范围的检测和报警,是用ADC转成数字电路还是模拟电路更方便?动态检测哪个好?

楼主(2020-09-01):
所用的机械设备上有很多电阻式的传感器,故障率有点高,一旦故障就容易造成损坏,所以想自己设计个传感器故障的检测装置。传感器重要的有三四个,不太重要的有五六个,坏的情况多数是滑动电阻出现最大或者最小值,或者是明显偏出了正常值。目前我用模拟电路对一个传感器器进行了检测报警,电路就是利用运放组成电压跟随器和电压比较器,然后用mos管控制一个报警器。目前效果还行。但是,如果每个传感器都这样的话感觉一个是不够简洁,需要接很多的线,另外一个报警的话也不知道是哪个报警的,需要加发光二极管来指示是哪个报警。
还有我虽然对一个传感器进行了检测报警,但是没有对动态的比较,意思就是时间上的比较,比如,在0秒时刻的传感器电压是2v,但是在0.1秒的时间变成了4v,虽然没有超出最大值5v,但是单位时间变化太快了,也明显的不对,没法做到这方面的报警。要做到这个功能,我能想到的就是用plc了吧。最近正好了解了ARDIUNO,觉得应该能实现这些功能。不过所用的传感器都是10v或者15v电压的,还需要加一个转换板吧。
目前我对ARDIUNO的编程还不熟悉,感觉有点难。
在这里想请教大神们,我如果想要实现一下功能,需要怎么实现比较好呢。
1:能测量4到8组10v或者15v的电压。
2:每组电压进行电压范围的比较比如±10v传感器坏了以后出现±10v的电压能报警。
3:报警的电压范围能进行调整,最好是方便的调整,比如可以方便的将比较电压设置成±2v或者±4v两个挡位。
4:报警电路能指示出是哪个传感器报警。
5:进阶功能,最好是能动态的比较电压变化幅度。对单位时间内的电压变化幅度进行控制。这个功能目前我还办不到。
目前我的想法,用模拟电路的话,目前因为做成了一个传感器,所以其它的话应该也能做好,就是电路板会很大,线会很多,动态检测肯定做不来。
用ardiumo等plc来做的话,需要做一个转接板,把电压跟随器和adc模块做成一个板子或者有高电压的adc只用adc也可以,再接到ardiuno上面。然后用ardiuno编程实现电压比较,同时再接入一个液晶显示模块,来显示哪里进行了报警。还可以驱动一个继电器((ardiuno应该直接不能驱动,还需要整合到转接板上)来控制执行机构,切断执行机构动作。最完美的就是把动态比较通过编程也实现了。
各位大神,你们觉得我的哪个想法比较容易?用数字电路的话有推荐的adc和开发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