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可控硅方案控制电机的产品不能同时工作问题

楼主(2020-09-01):
现有使用可控硅控制三相电机(需要正反转)的板子,当2个板子同时输出控制电机时,可以正常工作。
但4个板子同时控制时(3个带负载,1个空载),4个板子需要换相的2相火线输入串联的保险丝都熔断了。

三个电机380V,0.5-1KW,保险丝500V 10A 慢熔。可控硅是ST的三象限可控硅,25A 800V, 没加RC。每个板子5个,其中4个两两换相。光耦是安森美MOC3083。

请问这是不是可控硅方案的固有问题?我们实际需要的还是几十个这样的板子同时工作(需要同步控制电机正反转,相差不能超过50ms),那是不是就算加了RC,也肯定不行了? 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所有电机引发的电网畸变(dv/dt或者di/dt)都会加起来叠加到每个可控硅上?

网友:
用变频器呗

网友:
3个电机公用保险吗,保险小了吧

网友A:
正反转之间要加足够的延时,确保电机完全停止转动后才能切换方向。

网友A:
你这方案用变频器不是更好么?一个电机配一个变频器,所有的变频器都挂在485总线上,然后统一控制就好了。

网友B:
貌似可控硅应用都有这样的限制,买的GE的调光开关,上面也写的同一个接线盒的调光器不能超过3个。不知道是不是斩波导致的大量谐波对过零检测有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方案用变频器不是更好么?一个电机配一个变频器,所有的变频器都挂在485总线上,然后统一控制就好了。 ...

时间空间和成本都不允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反转之间要加足够的延时,确保电机完全停止转动后才能切换方向。

不是方向切换问题啦,就是电网有其他电器上电也会误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可控硅应用都有这样的限制,买的GE的调光开关,上面也写的同一个接线盒的调光器不能超过3个。不知道是 ...

我光耦也没有输入,所以就算过零误监测也不会误导通才对。应该是光耦或者可控硅的dv/dt不够大。

网友C:
用可控硅控制接触器用于控制电机正反转的方案不行的,这样的亏本人就吃过,后来不得不用继电器控制,记得之间坛内有一个贴子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最后也讨论不出个所以然来,反正就是不能这样用,还是老老实实的用继电器吧,如果只是单纯用于控制开关的话,是可以用的,你可以看一下市场上的三相固态继电器,极少有用于控制正反转的,都是单纯的控制开关,相信那些大厂的工程师不傻,都是吃过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可控硅控制接触器用于控制电机正反转的方案不行的,这样的亏本人就吃过,后来不得不用继电器控制,记得之 ...

不是可控硅控制接触器,是可控硅直接控制电机。继电器控制电机的方案我们已经有现成的产品了。希望能找到你说的帖子。

我现在有另一个思路,用3个可控硅+1个带两组转换的继电器+2个常开的继电器来组,这样每次需要电机动作时,先保证换相的两端是没通电的(通过可控硅来切断通路,另外两个常开继电器进一步防止可控硅瞬间误导通的情况),然后通过带2组转换的继电器切相序,等相序切换好了,再让可控硅导通。

这样能否既避免可控硅误触发,也避免了继电器触点在高压大电流时切换。不知道可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