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软启动电路图仿真失败问题

楼主(2020-09-01):
我参照网上的资料,照搬了一个电路软启动电路,用Multisim 仿真时,我不给三极管信号,输出竟然还有电压。具体如图所示

楼主:
参照的电路图是https://blog.csdn.net/ybhuangfug ... ai2-1.channel_param

楼主:
Q2无信号,居然还有电压输出,跟预期相差太远了

网友:
这个电路连接及参数是正确的吗
管子不导通时,输出默认都会被拉高,这个是正常的吧

网友:
加个小负载试试

网友A:
这个仿真需要加个负载才行,1M电阻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仿真需要加个负载才行,1M电阻之类的

我现在加了一个假负载,1M电阻,开关管无信号,此时测得电压是2.5V。也不对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加了一个假负载,1M电阻,开关管无信号,此时测得电压是2.5V。也不对吧 ...

如图所示

楼主:
我把假负载换成10K后,此时示波器测得电压是50mV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加了一个假负载,1M电阻,开关管无信号,此时测得电压是2.5V。也不对吧 ...

可能这个仿真软件的mos漏电流引起的。

楼主:
我加了10K的假负载后,确实有预期效果了,我后面带的大电容大概有4700uF,具体参数应该怎么计算,有没有教一下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加了10K的假负载后,确实有预期效果了,我后面带的大电容大概有4700uF,具体参数应该怎么计算,有没有教一 ...

大约2S才会有电压出来

网友B:
听说软启动对电网污染很大是不是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说软启动对电网污染很大是不是真的

我这个是用锂电池供电的,软启动主要是防止开机瞬间把电池拉保护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用锂电池供电的,软启动主要是防止开机瞬间把电池拉保护

我用5V的电源仿真发现可以实现软开启,但是用16.8V的电源仿真时,没有软开启效果,确定为PMOS的VGS太小导致.有没有VGS值大一点的PMOS推荐?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用5V的电源仿真发现可以实现软开启,但是用16.8V的电源仿真时,没有软开启效果,确定为PMOS的VGS太小导致. ...

我尝试将PMOS的G极电压放大后处理,还是没有效果

网友C:
multisim需要设定电容初值的,你得选择set to zero 的初值,否则直接开机就是稳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multisim需要设定电容初值的,你得选择set to zero 的初值,否则直接开机就是稳态了 ...

我现在用了一个类似与偏置电路,将电容与G极相连端的电压向上偏置5V,还是没什么效果,如图所示。
上面一位说的电容初始值,我设置的就是0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了一个类似与偏置电路,将电容与G极相连端的电压向上偏置5V,还是没什么效果,如图所示。
上面一 ...

G级偏置了5V 没有明显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