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朋友知道取LED流水灯效果的软件有那些?

楼主(2020-09-01):
有一个灯带的项目,但不知道怎么取效果,别人样板有100多种跑动效果,实在是搞不懂这些效果是怎么弄的,难道是用算法写吗?100多个算法?再或者是用软件生成效果的吗?

网友A:
大型的是用软件生成导入到sd卡里。小的淘宝又指甲盖大小的模块,几块钱一个的,带很多效果,这个比较比较牛

网友B:
AdafruitNeoPixel 库移植下,能有不少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型的是用软件生成导入到sd卡里。小的淘宝又指甲盖大小的模块,几块钱一个的,带很多效果,这个比较比较牛 ...

你用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afruitNeoPixel 库移植下,能有不少效果

这个没听说过,我百度了解下

网友C:
我以前复杂的是用flash软件编写动画, 就是一些彩条移来移去, 然后用上位机采样得到每帧的数据. 简单的就是自己编写算法实现

网友D:
我最近也做灯条,不过我要求简单 只做 五种效果,也很好奇,那些几十上百种 如何实现 。
猜想会不会 用上位机 得到数组,然后单片机 读取flash 或者sd 卡数组 定时点亮?

网友E:
少调亮度,少混色渐变,只要rom够大,花式随便你玩。
现在带芯片的led灯珠,有仿2812的三线灯。还有不知名控制电源的两线灯。
rom和ram足够大,速度足够,三线灯控制上千个芯片没有问题。
两线灯定义了地址数据,只能255个灯。铜线灯上用得多。主要是两线加工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复杂的是用flash软件编写动画, 就是一些彩条移来移去, 然后用上位机采样得到每帧的数据. 简单的就是 ...

就没有什么软件可以直接取效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最近也做灯条,不过我要求简单 只做 五种效果,也很好奇,那些几十上百种 如何实现 。
猜想会不会 用上位 ...

可能有软件生成效果的,我觉得跑动效果跟放视频差不多,不然这么多效果,怎么做,实在搞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少调亮度,少混色渐变,只要rom够大,花式随便你玩。
现在带芯片的led灯珠,有仿2812的三线灯。还有不知名 ...

就算rom够大,也要东西编制这些效果啊,这些效果是用什么软件取出来的吗,还是用算法实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算rom够大,也要东西编制这些效果啊,这些效果是用什么软件取出来的吗,还是用算法实现 ...

lededit

网友:
这个软件不错,就是没有下载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