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电监测器评测

楼主(2020-09-02):
我买的是这一家的,淘宝最大销量(每月1327笔)。

楼主:
今天收到货。主机、电源线、手机充电头等。

楼主:
配套的手机sim卡通针比较奇怪。原来是开电源按键使用的。为了防止误操作,电源键缩到机壳里面了。

楼主:
微信扫码卡片上的二维码,关注“网络云报警平台”。

楼主:
我摸索了一下,好像是年费10元。

只能电话通知,不能手机短信通知。

电话每个0.1元。电话里会读出你的设备名称(可以自定义中文名称)。

我测试了如果接听会扣费一条(0.1元)。不接听不用钱。然后看微信提醒就知道是那台设备停电了。

我在广州测试,竟然能显示非常精确的位置信息,不知道是怎么做到的。(猜测可能是基站位置)

使用的是广州固定电话打过来的。

楼主:
这是充值界面。

楼主:
三个LED孔非常不爽。这里省了3个导光柱,或应该使用直插的LED灯。

现在3个孔的灯光混在一起。

而且充电时的绿灯太量,完全掩盖了其他两个灯。

这里是最大的败笔,看起来很不爽。

楼主:
拆解。

正面只有一个8脚IC,估计是充电控制?

背面是一个GPRS模块。上面的二维码,就是核子外面的设备二维码。以后外面的二维码磨掉了,还能打开机器里面找。

楼主:
测试了几次。

拔走USB插头,20秒左右就会来电话。

看来这货可以用于任何供电场合,不仅仅限于220V.

大家点评一下,如果没有问题,我会再买2个:每个冰箱供电里都放一个。有通电报警我24小时内赶到处理就行。

网友A:
应该有那种可以实现数据传输的。
这个应该只传送了一个开关量到网络平台,然后平台再根据设备的信息给机主拨通电话。
10块钱年费+0.1每次接听,如果做到一定规模,挺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有那种可以实现数据传输的。
这个应该只传送了一个开关量到网络平台,然后平台再根据设备的信息给机主 ...

0.1元不接听不收钱。

我发现可以不接听。因为它的电话基本都是固定的。我广州测试了5次,只有2个号码打过来,登记到电话本里,以后一有来电就知道。可以不接听,然后看微信关注里面的设备信息就知道哪里断电了。

网友A:
仔细看,你这个还传送了电池电压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你这个还传送了电池电压信息

还有基站信息、详细地址。

网友:
引用 楼主:
0.1元不接听不收钱。

我发现可以不接听。因为它的电话基本都是固定的。我广州测试了5次,只有2个号码打 ...

估计以后不只两个号码给你拨打,反正是通过网络机器人拨打的。但是应该可以根据号码前缀特征识别出。

很多物联网公司都有差不多的方案。

网友:
Air202   捕兽夹
没看出来有缺相检测

网友:
想起以前家里承包鱼塘时做的断电报警器,一个18650电池,一个继电器,一个220-5伏电源,一个摩托车喇叭。停电了摩托车喇叭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有那种可以实现数据传输的。
这个应该只传送了一个开关量到网络平台,然后平台再根据设备的信息给机主 ...

希望他们可以赚钱。否则以后跑路,我买的硬件就废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希望他们可以赚钱。否则以后跑路,我买的硬件就废了。

硬件与平台成本很低的,不会跑路。

你搜下 万能宝上面 “报警 夹子”,30多元的,也是用的一样方案。照样有利润。

网友C:
这东东成本不足20元,主要是SIM卡的年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件与平台成本很低的,不会跑路。

你搜下 万能宝上面 “报警 夹子”,30多元的,也是用的一样方案。照 ...

是哦。

有这么便宜的停电报警器吗?

我找到的都是95元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东成本不足20元,主要是SIM卡的年费,

帮忙找出最便宜的硬件。

这样看来,95元是有点贵了。

网友D:
1. 用的esim,没有实体sim卡,优点是体积小,和模块绑定,后台管理方便,缺点是,没办法换流量卡,一旦欠费停机超过几个月,就没法继续充值了(具体要看流量卡平台)

2. 除了外部5v电压,还采集电池电压了

3. 后台对熟手来说很简单,新手或是没接触过这块的外行,还是有点难道的

4. 基站定位

5. 直接用的gprs模块做的二次开发,U6不清楚是看门狗还是外置的单片机

网友E:
用楼上介绍的报警夹子改造停电报警很方便啊,加个光耦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楼上介绍的报警夹子改造停电报警很方便啊,加个光耦就可以了

其实停电报警,只是检测USB的5V供电是否断开而已,根本不需要光耦。

网友F:
用的合宙的2G模块做的。
成本很低的,我们论坛如果要做的话可以做的。

可以使用阿里云的免费流量。当然数量和接入点有限。

硬件成本 2G模块 17块钱, 其他电子物料 5块钱,壳体3块钱。  sim卡年费可以买最便宜的流量卡 一年也就2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的合宙的2G模块做的。
成本很低的,我们论坛如果要做的话可以做的。

谁帮我们搞一个开源活动?

网友:
分成几块:
1:模块内Lua开发
2:服务器后台,要有公网电脑或云服务器
3:找个LBS定位商,
4:找个代打电话的

这玩意烦的是 后台,
微信后台,一天到晚升级换代,还要实名开通80端口,开通公众号。

模块内lua写写就行了,没啥 烦的,就是mqtt联到公网服务器,也许mqtt都不需要,随便个协议就行了。
毕竟断电不需要很实时。
可以搞点其他功能,什么漏水,温度,门磁报警之类的,反正硬件都一样

就是个实名80有点烦,没搞过,不过可以找个80穿透的服务转发一下,就是可靠性要差点吧。
微信后台也简单,python 或go 有现成的接口库

网友:
三相缺相不明白怎么实现的

网友G:
收藏备用~
上半年住的另一套房子都闲置了,屯米都搬过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收藏备用~
上半年住的另一套房子都闲置了,屯米都搬过来了

没有冰箱,停电就无所谓。

我东莞有2套冰箱,都是600升的(家里和公司各一套),里面放满了京东半价的鸡鸭牛肉鱼等。

如果停电,发臭起来,会非常壮观。

网友H:
有个问题,2G的服务以后都要停掉的,这玩意就不能用了。联通,移动都有2G的退市计划,而且就我所知,很多年前就通知了,所以用2G的方案都是坑。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个问题,2G的服务以后都要停掉的,这玩意就不能用了。联通,移动都有2G的退市计划,而且就我所知,很多年 ...

我看到有4G方案的。但价格就是170元了。

2G方案到只要是移动的就不怕。移动不会关闭2G。

我问了店家,说是移动2G。

网友I:
引用 楼主:
帮忙找出最便宜的硬件。

这样看来,95元是有点贵了。

目前找到这价格比较实惠的,厂商在东莞。

接线图是这样的:

可以这样实现报警,外加上电池充电就可以了。平台、报警...别人都做了,使用这模块成本应该是最低的,自己做还得租服务器、写服务器平台,写微信公众号...... 成本要比这高不少。

网友:
之前 DIY 過一個單車 GPS 追蹤器,裡面的 GSM 模塊負責通訊,用法是手機發短信命令到追蹤器,進行各項設置(命令回覆也通過短信),追蹤器有事件的時候,根據設置,選擇發短信、打電話通知,電話主要負責通知你查看短信,在追蹤器中,如果接聽的話,可以收聽環境聲音。

根本用不到後台。

大家是否這麼快就忘記前兩天要遠離微信的貼子?

网友J:
引用 楼主:
谁帮我们搞一个开源活动?

不建议用2G模块了,合宙的2G也快退出了。如果要上,可以考虑CAT1,合宙的CAT1目前也是性价比之王,
CAT1玩起来花样够多,内核也强大。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看到有4G方案的。但价格就是170元了。

2G方案到只要是移动的就不怕。移动不会关闭2G。

淘宝商家的话基本不能信,CAT1+VOLTE是移动的大救星,靠这个就能摆脱2G,并且把最优质的2G频率释放出来。

网友K:
引用 网友G:
收藏备用~
上半年住的另一套房子都闲置了,屯米都搬过来了

上下半年几个房子轮流搬着住么?让人羡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目前找到这价格比较实惠的,厂商在东莞。

问一下是移动联通或电信?

网友:
引用 网友J:
淘宝商家的话基本不能信,CAT1+VOLTE是移动的大救星,靠这个就能摆脱2G,并且把最优质的2G频率释放出来。 ...

嗯嗯,苹果猫是这方面的专家,使用NBIOT 模块可行吗,我看NBIOT模块带5年费用的,30多元,
这种不移动的、停电才上报信息的,适合NB,NB信号好,掉电了模块才主动连接服务器,平时休眠,功耗低。

网友L:
引用 楼主:
谁帮我们搞一个开源活动?

我来搞一个,搞4G的怎么样,2G的现在只有移动了,而且移动从2021年开始不再提供新卡了,4G的模块也不贵,40元不到。

大概能做下面这些功能

微信小程序:
1.断电通知
2.查看电源状态
3.查看版本信息
4.查看设备位置(基站定位)
5.可通过服务器远程升级
---
6.断电短信或电话通知
7.恢复供电提醒
8.用户自开发固件,自定义推送。
9.可扩展控制设置(控制外接继电器等)
。。。。

网友C:
引用 楼主:
帮忙找出最便宜的硬件。

这样看来,95元是有点贵了。

带有OPENCPU功能的2G模组或者
NB模组约20元(根据量产数量,价格有变动),外加贴片SIM卡(算到年费内,成本可以忽略),+锂电8元+充电电路2元+PCB板2元+外壳3元,,哦哦,我低估了,应该是40元以内,,,抱歉

网友G:
引用 网友K:
上下半年几个房子轮流搬着住么?让人羡慕啊

在本地的好处就是不缺房子了……

目前装修好现成能住的2套
民房改套房新建好还没装修的1套+店面
拆了还没建的2套+店面

就这样,年前还是准备到小孩爸爸单位附近再买1套

所以本地大家都说,以后房子会不值钱了,以后的小孩每人好几套

网友:
引用 网友G:
在本地的好处就是不缺房子了……

目前装修好现成能住的2套

好像人家现在都不问你工资收入你家都多少钱了,都是问你家有几套房子,这房子显然就是袁大头。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建议用2G模块了,合宙的2G也快退出了。如果要上,可以考虑CAT1,合宙的CAT1目前也是性价比之王,
CAT1 ...

看来空了还是要把合宙上次撸的19.9的cat1开发板玩起来

楼主:
就不等论坛的开源活动的作品了。

我又买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来搞一个,搞4G的怎么样,2G的现在只有移动了,而且移动从2021年开始不再提供新卡了,4G的模块也不贵, ...

好啊!

你有这方面的经验吗?

网友M:
这个要是哪个能开一套教学, 那真是为中国物联网做了大好事, 我很早就想搞一套家里的控制系统, 开冷气, 除湿, 照明自动化,手机可联可以遥控,,,市面上居然买不到现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带有OPENCPU功能的2G模组或者
NB模组约20元(根据量产数量,价格有变动),外加贴片SIM卡(算到年费内, ...

如果能上批量,2G模块10元以内,SIM卡芯片免费,锂电池5块,充电芯片0.7元,其余的PCBA也就1.5元,外壳+包装4块,总计不会超过20元。
走量和固定的快递公司谈好协议价,运费平均不到4元。淘宝90元包邮的利润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来搞一个,搞4G的怎么样,2G的现在只有移动了,而且移动从2021年开始不再提供新卡了,4G的模块也不贵, ...

正好有这个需求,私信你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好啊!

你有这方面的经验吗?

刚好 服务端后台,前端,微信小程序。。这些都有做过,2G的模块用过几万个了,目前也是因为移动2021年1月1日起停止2G物联网用户新增问题,全部升级到4G的,目前已经差不多弄完了,给点图片吧。

当然这些是web管理的,大家不需要这些,微信小程序也做过,再对接个短信通知,妥妥地。

网友:
4G 优选Cat1

楼主:
引用 网友L:
刚好 服务端后台,前端,微信小程序。。这些都有做过,2G的模块用过几万个了,目前也是因为移动2021年1月 ...

那行,我就创建一个开源活动。

1。你负责这个开源项目,你可以独立完成,或找其他坛友一起配合完成。

2。给你奖励5年VIP++

3。套件或成品的定价你自行决定,利润全部归你。不用分成给我们网站。

4。最终版的成品要给网站一个存档。

5。价格分为VIP++,VIP+,VIP 三种。其中VIP++最低价,VIP+贵5%到10%;VIP比VIP+贵5%到10%

请确认,然后我创建开源活动。

另外,除了停电监测,还能做一下其他常用的扩展功能。你评估一下还能做什么功能?

这个开源活动的名称叫什么好?

网友L:
引用 楼主:
那行,我就创建一个开源活动。

1。你负责这个开源项目,你可以独立完成,或找其他坛友一起配合完成。

好的,可以。

其它的就像我前面说的,可以增加输出控制(继电器等),或者传感器数据检测(温湿度等)。

云报警器,怎么样

网友J:
引用 网友L:
好的,可以。

其它的就像我前面说的,可以增加输出控制(继电器等),或者传感器数据检测(温湿度等)。 ...

大力支持!如果有需要,我可以提供一些CAT1的资源给网站开源活动

网友N:
2g网络会不会退网啊,以后设备就失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2g网络会不会退网啊,以后设备就失灵了……

失灵就失灵吧,又不是亏不起。

你以为4G就不会失灵?供应商跑路就没用网络服务了。

网友:
可以加个水浸检测。有时候家里没人,漏水就很尴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个要是哪个能开一套教学, 那真是为中国物联网做了大好事, 我很早就想搞一套家里的控制系统, 开冷气, 除湿 ...

雷布斯家能组出一套满足你要求的方案来。

网友O:
引用 楼主:
还有基站信息、详细地址。

这是设备商向移动公司购买的定位服务,定位精度约300米

网友:
引用 网友N:
2g网络会不会退网啊,以后设备就失灵了……

2g退网是必然趋势,不用怀疑,也不用心存侥幸,特别是有了CAT1这个替代方案后。

网友P:
引用 网友O:
这是设备商向移动公司购买的定位服务,定位精度约300米

有些模组带有基站信息转经纬度的功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有些模组带有基站信息转经纬度的功能的

这个有听说过,但没用过,不知是否真实存在。
移动公司定位功能是的确存在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L:
好的,可以。

其它的就像我前面说的,可以增加输出控制(继电器等),或者传感器数据检测(温湿度等)。 ...

建议做独立的CAT1模块,这个模块有MCU,有最基本的一些采样或控制输出功能。根据不用的应用,可以开发不同的接口板,用于控制多个继电器,或其他特殊接口,比如232或485.

网友:
这个支持啊,很有意思

网友:
跟踪一下,没想到有这么多还没接触过物联网和平台的坛友。

楼主:
热烈庆祝“云报警器”开源活动成立,由yyts领队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39063

网友Q:
引用 网友D:
1. 用的esim,没有实体sim卡,优点是体积小,和模块绑定,后台管理方便,缺点是,没办法换流量卡,一旦欠费 ...

欠费停机超过几个月,就没法继续充值了,设备是不是也报废了呢?

网友:
这个支持,硬件服务器端一条龙学习下。

网友L:
引用 网友H:
建议做独立的CAT1模块,这个模块有MCU,有最基本的一些采样或控制输出功能。根据不用的应用,可以开发不 ...

就直接用合宙的4G cat1模块,直接在上面用LUA开发,不用另个加MCU了,硬件上有一个SPI,两个串口,一个IIC,一些GPIO,当然了我们用不了这么多,留给大家去挖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大力支持!如果有需要,我可以提供一些CAT1的资源给网站开源活动

好啊,猫大师有合宙的模块吗,直接用最小的模块,用起来就方便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就直接用合宙的4G cat1模块,直接在上面用LUA开发,不用另个加MCU了,硬件上有一个SPI,两个串口,一个II ...

对,直接LUA 开发,节省一个MCU ,节省PCB,稳定性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Q:
欠费停机超过几个月,就没法继续充值了,设备是不是也报废了呢?

如果平台不支持停机几个月后面再充值,用的又是esim,没有实体sim卡片,是的

网友:
这PCB天线看着好怪

网友H:
引用 网友L:
就直接用合宙的4G cat1模块,直接在上面用LUA开发,不用另个加MCU了,硬件上有一个SPI,两个串口,一个II ...

如果要通过通讯去读取一些特殊设备的状态和发送命令,比如空调,不确定用Lua做能不能满足时序要求。

网友R:
移动2021年1月1日起停止2G物联网用户新增

我们也在搞4G了

没错,最好可以监测漏水

网友L:
引用 网友H:
如果要通过通讯去读取一些特殊设备的状态和发送命令,比如空调,不确定用Lua做能不能满足时序要求。 ...

什么接口?模块有uart,iic,spi,如果是这些的话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L:
什么接口?模块有uart,iic,spi,如果是这些的话都没问题。

比如基于RS485的BAC net MS/TP协议,总线令牌的传递和通讯冲突检测有严格的时间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R:
移动2021年1月1日起停止2G物联网用户新增

我们也在搞4G了

监测漏水一来传感器很难,二来有必要吗?

没有人在的时候,将水龙头总开关关闭就行。

楼主:
第二台我也收到货了。

测试通过。迟些部署到东莞的两个冰箱上。

网友:
你这个要能读到温湿度再可以遥控空调启动就牛逼的要死拉。

网友R:
引用 楼主:
监测漏水一来传感器很难,二来有必要吗?

没有人在的时候,将水龙头总开关关闭就行。

对2楼有用的,万一谁扔东西堵住下水道,家里就被淹掉了

其他楼层,以前我买的那个小区,也发生过,高层16楼下水道被堵住,17层被漫掉的情况,两个业主吵了很久。不知道为啥会在高层的中间层,堵住下水道

楼主:
引用 网友R:
对2楼有用的,万一谁扔东西堵住下水道,家里就被淹掉了

其他楼层,以前我买的那个小区,也发生过,高层1 ...

估计一件类似衣服这样的东西,从马桶冲入下水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