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Ubuntu下安装petalinux出现的安装包依赖问题?

楼主(2020-09-02):
如何解决Ubuntu下安装petalinux出现的安装包依赖问题?
安装petalinux出现如下错误:
XXXX@xx:~/soft$ ./petalinux-v2018.3-final-installer.run /home/xxxx/soft
INFO: Checking installation environment requirements...
INFO: Checking free disk space
INFO: Checking installed tools
ERROR: You are missing the following system tools required by PetaLinux:

- gcc-multilib
Please check PetaLinux installation guide - required tools and libraries package section for detailed information

INFO: Checking installed development libraries
ERROR: You are missing these development libraries required by PetaLinux:

- openssl
- zlib1g:i386

Please install them with your operating system package manager, and try again
WARNING: Please install required packages.

Please refer to the PetaLinux Tools Installation Guide.

Check the troubleshooting guide at the end of that manual, and if you are
unable to resolve the issue please contact customer support with file:
   /home/xudong/soft/petalinux_installation_log

之前缺的还多,一个个安装好了后,就剩gcc-multilib安装失败
xxxx@xx:/etc/apt$ sudo apt-get -f install gcc-multilib
[sudo] xxxx 的密码:
正在读取软件包列表... 完成
正在分析软件包的依赖关系树
正在读取状态信息... 完成
有一些软件包无法被安装。如果您用的是 unstable 发行版,这也许是
因为系统无法达到您要求的状态造成的。该版本中可能会有一些您需要的软件
包尚未被创建或是它们已被从新到(Incoming)目录移出。
下列信息可能会对解决问题有所帮助:

下列软件包有未满足的依赖关系:
gcc-multilib : 依赖: gcc-5-multilib (>= 5.3.1-3~) 但是它将不会被安装
E: 无法修正错误,因为您要求某些软件包保持现状,就是它们破坏了软件包间的依赖关系。

改成阿里源也不行,改回原来Ubuntu自带的原也不行,崩溃

网友:
手册里面应该有说明安装哪些

网友A:
先把下面两个装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下面两个装了看看?

i386那个安装不了

楼主:
最后重新安装Ubuntu解决了。。。安装Ubuntu第一时间安装petalinu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