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用纯m语言来实现一个摄像头的视频窗口?

楼主(2020-09-02):
请问谁能找到参考例程啊,我们需要使用纯m语言。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还有叫M语言的,刚查了一下还是Microsoft的。

网友:
还以为是MATLAB

网友:
应该就是matlab带的m语言,我猜

网友A:
读书读得少,啥叫M语言呀。

网友:
是matlab吗?matlab有自带的工具包,直接调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书读得少,啥叫M语言呀。

https://www.ilovematlab.cn/thread-38743-1-1.html

网友B:
应该是matlab的m脚本吧?
搜一下很多的

MATLAB摄像头实时图像处理
https://blog.csdn.net/xsz591541060/article/details/89676780

基于MATLAB&摄像头的实时目标跟踪
https://www.cnblogs.com/Martin-Ma/p/8667066.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matlab的m脚本吧?
搜一下很多的

谢谢,怎么把摄像头窗口,内嵌到GUI界面里面去?

怎样用m脚本来实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怎么把摄像头窗口,内嵌到GUI界面里面去?

怎样用m脚本来实现?

如果是用matlab自带的,imshow就可以了(上面的文章里面有具体的代码和讲解),就是m脚本

如果是要自己用其它语言写(比如用c++,gui用qt),然后再调用m脚本的话
把获取的图像数据转化成通用的数据(比如数组之类的),再传给c++就行了
matlab原生支持的是c语言,可以直接编译c语言得到m脚本可以直接调用的function,c语言能不能反过来调用m脚本,就不大清楚了,我用的不是matlab
我用的是兼容matlab的开源octave,它原生支持的是c++,可以m脚本调用c++,也可以c++调用m脚本

具体的实现代码和讲解,网上搜一下一般都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用matlab自带的,imshow就可以了(上面的文章里面有具体的代码和讲解),就是m脚本

如果是要自己用 ...

谢谢,你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

怎么把摄像头窗口,内嵌到GUI界面里面去?

怎样用m脚本来实现?

这个,在你给的例程里面,是看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