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播放机的变压器坏了,有没有坛友认识这个型号的?

楼主(2020-09-02):
大家帮忙看看,这是输出多少伏的,谢谢大家!谁告诉我我奖励莫元。

网友:
没有标签无法确定输出电压。但是有以下两种方法可以尝试:1.拆开变压器,数初级次级匝数比;2:看整流桥后的主滤波电容的耐压初估变压器的输出电压。

网友A:
变压器里面有个温度保险。找到了连上继续用

网友:
我看楼主没有拍有关键信息的图片,可能不是专业电工,这个很难坏的,确认下是不是真的坏了,真是坏了,可以按楼上的办法找

网友:
要找一模一样的很难,但找到电压和功率相同的就可以直接替换了。

实在没有办法,拿起做变压器的地方,让它们原样给你做一个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里面有个温度保险。找到了连上继续用

你开玩笑的。这种低价货版块可能给你上保险。lz剥开查查是不是初级线断了。我遇到过那个细丝烧断的。或者还有一招,看看后面的输入ldo或dcdc型号,找一个大点的挂上去代换。

网友B:
楼主看一下滤波电容外壳上工作电压是多少V的,在根据电压除以1.414就是变压器输出电压

网友C:
把铁芯拆了,数一下初级和次级的圈数就知道几V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铁芯拆了,数一下初级和次级的圈数就知道几V了,

如果怀疑精子活力数目不够,是否也是数一下多少个精子?

网友:
一般是9V

网友:
用可调直流电源直接供电,3v起慢慢上调,能工作以后再往上一点的常用工作电压就八九不离十了

网友:
分析一下板子的电源电路,应该能估算出来

网友:
坛主说的对。直接把旧的给做变压器的。就说做一个一模一样的。完事

网友:
变压器只有一个绕组,CD机很低档啊。这种CD机一般是9~15V,如果主滤波电容耐压16V,就是9V,如果耐压25V,就是15V。

网友:
我掐指一算,12V

网友:
9v以下,机器上有标的吧。

网友D:
上个图纸,自己估计几伏。

网友:
你可以把次级绕组拆开数一数,基本就能确定输出是几V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个图纸,自己估计几伏。

老哥,有AZ-1066的图纸吗,愿意花50莫元购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有AZ-1066的图纸吗,愿意花50莫元购买。

这个图纸没找到,只有使用说明书。如果是维修的话可以将故障信息发到论坛,坛里高手如云。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个图纸,自己估计几伏。

牛,这种小家电都有图纸!

网友:
拍一下整流稳压部份,坛里的大神应该能猜到多少V

网友:
这个变压器如果是线烧断了,会把外观烧的比较难看,所以我认死马当活马医,把外面的胶带打开看看有没有温度保险

网友:
分析下整流滤波电容,以及稳压电路,应该推断的出来,无非是9,12,15。。。。感觉3选一了

另外那个保险,搞不好真的有,自己遇到过几次,航模啊,空调风扇啊,都是变压器里面的保险丝断了,接上去就可以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看一下滤波电容外壳上工作电压是多少V的,在根据电压除以1.414就是变压器输出电压 ...

不能用理论来猜测,这个不靠谱。一般设计都留有余量,甚至为了减少物料种类,空间允许的情况弄个高电压的。
看后面的稳压芯片或者其他查一下后面芯片的电源电压比较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