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Spartan6挂DDR3,数据率最大能到多少?

楼主(2020-09-02):
看数据手册,-2速度等级的最大667 Mb/s,-3速度等级的,最大到800Mb/s。有没有坛友测试过超频,数据率最大能到多少?
我想缓存1080P 120Hz帧率的视频数据,读写需要同时进行,带宽计算下来要14Gb/s左右,用一片DDR3能否支持的了?

网友:
300mp像素率,rgb888存储的话需要1.8g带宽,所以你得超到1gbps才行了。你测测吧,找个开发板,内核电压提到1.3v,加个散热片,勾上extended performance生成800的,然后改一下dram时序参数手动配一下芯片,再做个traffic generator测有效带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