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修这个80年代的古董便携计算机的电路板比较妥当?可否给点建议?

楼主(2020-09-02):
额,倒也不能说是家电,但既然是维修可能还是放在这个分区比较合适

东西是一台SHARP的PC-1500,是一台Z80处理器的便携式计算机,可以运行BASIC程序,应该是1Mhz的CPU,2K内存8K存储,
我在拆之前忘记拍了,没想到里面这样严重,网上找个完整的图,外观这样的,银色主机可以从这个座子上拿下来:

它主机本体是4节5号电池,扩展坞(打印机?)里面内置5节镍镉充电电池,全部漏液。。
这个东西被漏液的电池腐蚀了很多很多年,到我手里清理了主机的电池盒之后也吃灰了一段时间
现在PC1500本体还可以,运行正常,但PC1500的打印机(扩展坞?)里面电路板腐蚀的比较严重(下面图片是这部分的,不是主机的)

今天本来寻思打开彻底收拾一下拍拍照片,保持原有痕迹和风格,阻止继续腐蚀就好,
结果发现电路板的情况比想象的严重,刮开腐蚀的地方也吃锡不良,腐蚀的线路已经不导电了。(图里看着颜色不对的线和过孔几乎都是断的)

现在比较犹豫到底怎么修比较好,为了保持原汁原味飞漆包线走一样的路线修理?腐蚀了的线倒是不多,但即使清洗了也怕放着继续蔓延最终蚀断芯片引脚。
如果把板子抄了重新做一块是否算过度维修毁了原板而不妥呢?(网上资料还算全)

网友:
80年代,说老不老。

网友A:
上个月搬家也找出一台类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个月搬家也找出一台类似的

你这个方便啊,磁带机也自带了

网友B:
看图不算严重啊,清洗干净,断线的飞线,过孔不通的穿线两边焊,飞完补绿油。

网友:
当年有这机器的,这都是有钱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图不算严重啊,清洗干净,断线的飞线,过孔不通的穿线两边焊,飞完补绿油。 ...

感谢
确实不算严重,但感觉无法完全洗掉腐蚀性的电解液,怕范围越来越大,ic引脚搞掉了就麻烦了
也拿不准到底怎么办好,怕草草下手白瞎了机器。。

网友C:
80年代有贴片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C:
80年代有贴片工艺?

贴片应该是60年代就出来了
====
哦,这机器应该是纯进口的,电源线都是。。印个KDKK,应该是川崎電線株式会社
应该不能按照国内情况估计

网友:
稀罕货,80年代电视都少。

网友D:
羡慕,流口水。可以把腐蚀的绿油磨掉,然后给线上锡,再涂上绿油保护。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
确实不算严重,但感觉无法完全洗掉腐蚀性的电解液,怕范围越来越大,ic引脚搞掉了就麻烦了
也拿不准 ...

没你想的那么严重,酒精喷上去 牙刷怼上去刷。就个两层的电路板。好搞清理后绝不会扩散

网友F:
这个机器我用过的,挺不错的,BASIC编程,记得当时是给银行写了一个利息结息程序,座上那个打印机(笔)也很有特色,好机器。

网友:
90年以前,<软件报>的投稿,主要以PC1500,Apple II,Laser310的文章为主.PC-XT不多.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羡慕,流口水。可以把腐蚀的绿油磨掉,然后给线上锡,再涂上绿油保护。

现在还能在淘宝上买的到,可以有空去找找

网友:
这东西存世不少,应该不是很贵,矿坛垃圾堆经常能碰到,如果喜欢去买个收藏吧,重新画板感觉有点不值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机器我用过的,挺不错的,BASIC编程,记得当时是给银行写了一个利息结息程序,座上那个打印机(笔)也 ...

厉害!
对那个打印机很特别,居然是4根笔,设计相当巧妙,这个打印模块之后我也得修一下,里面齿轮老化裂掉了,得做几个齿轮,0.25模的,可能得自己做个刀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你想的那么严重,酒精喷上去 牙刷怼上去刷。就个两层的电路板。好搞清理后绝不会扩散 ...

好的,我再彻底清洗一侧,然后打算飞点漆包线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还能在淘宝上买的到,可以有空去找找

淘宝上那俩没有下面带打印的底座了,那上面还有连接录音机读写程序的接口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没你想的那么严重,酒精喷上去 牙刷怼上去刷。就个两层的电路板。好搞清理后绝不会扩散 ...

酒精对电池电解液的腐蚀残留没什么用吧,以前我也折腾过这样的问题,不融解

网友I:
1Mhz的CPU,2K内存8K存储资源这么贫乏(相比STM32),
很好奇这些计算机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酒精对电池电解液的腐蚀残留没什么用吧,以前我也折腾过这样的问题,不融解 ...

不溶于酒精,可以溶于水,75%酒精里面25%的水可以起到作用,95%的就不好用了。。
我直接水洗然后烘干的,部分位置用了洗板水,因为这个板子其实上面有一层三防漆…………

网友J:
想当年用它打印汉字,4色笔,用录音机磁带存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I:
1Mhz的CPU,2K内存8K存储资源这么贫乏(相比STM32),
很好奇这些计算机是干什么用的? ...

仔细想这个机器其实相当的黑科技。
首先速度方面,它用起来比现在一般的计算器速度要快得多,我个人感觉速度方面不会输给卡西欧82ex之类的东西,
普通计算器和国产仿的卡西欧计算器速度上直接秒杀(国产那些都不能按太快。。)
而且它算什么纯看你程序写什么。
2k内存估计只有跑什么算法才有可能用那么多,我现在想不到在这机器上干什么能搞满它。
8k存储也不太可能写满,而且这也不是现在那种拉个什么东西来32k就没有了的代码,空间利用率很高的,估计搞满也得靠数据来填空间才能做到。(这个是插拔的,可以换,最大32k)

我从它手册拿个例子过来:
Coverup Carpet Emporium正在以每平方英尺0.99美元的惊人低价提供10片LAOINN地毯。
地毯的半径范围从40英尺(用于酒店大堂)到1英尺(用于浴室)。
每块地毯与下一个较小的地毯之间规格的差别为3英尺半径。
Crafty Consumer先生决定使用程序或为每种地毯计算价格。 在他的SHARP计算机上,他编写了以下程序:
10 FOR R = 40 TO 1 STEP -3
20 P = .99*(Pl*R^2)
30 PRINT R; “ FOOT MODEL IS $”;P
40 NEXT R
50 END
并发现地毯的价格从4976.2美元到3.11美元不等。
上面程序会输出:
40  FOOT MODEL IS $ 4976.2
37  FOOT MODEL IS $ 4257.8
34  FOOT MODEL IS $ 3595.3
31  FOOT MODEL IS $ 2988.8
28  FOOT MODEL IS $ 2438.3
25  FOOT MODEL IS $ 1943.8
22  FOOT MODEL IS $ 1505.3
19  FOOT MODEL IS $ 1122.7
16  FOOT MODEL IS $ 796.20
13  FOOT MODEL IS $ 525.61
10  FOOT MODEL IS $ 311.01
7  FOOT MODEL IS $ 152.398
4  FOOT MODEL IS $ 48.7628
1  FOOT MODEL IS $ 3.11017
想打印出来也可以,是不是比计算器方便?

198x年的东西,这机器内部带充电电池,资料里写的续航时间是50小时,每天用1小时可以挺40天,
而且它自带打印机,支持4种颜色(是笔,可以来回画,纸可以往回抽的),文字和绘图都可以。
与录音机的line in-line out连接起来,可以把程序写到磁带里面,也可以读出来。

现在是有很多替代品了,但那个年代,有这样的续航能力且自带打印机,可以在野外工作一个月不需要充电,这很不得了了,
我现在可以想到的是,如果是用于野外测绘和计算,可能是个相当强悍的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J:
想当年用它打印汉字,4色笔,用录音机磁带存程序

汉字是怎么打的?当作图案画出来的吗

网友:
把器件都拆了 扫描 对着抄个板吧,打样也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汉字是怎么打的?当作图案画出来的吗

记得不能打印汉字,当然时间久远也不排除记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汉字是怎么打的?当作图案画出来的吗

打点
补充字数

网友:
这个屏幕只能显示一行代码,
我买过一台卡西欧的FA-10, 能显示4行, 但是这个机器在中国没有流行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