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初学——嘉立创第二次打板

楼主(2020-09-03):
这次第二次打板,修改了上次的问题,发嘉立创几天就打好回来了,这次基本没有出乎我的意料,回来的板子我画的一样,
然后就激动的搞起烙铁焊了起来,搞了半天就发现第一个原件USB座把我的难住了,这玩意脚太小,烙铁头太大,还有先焊了四个固定脚,
结果想拆下动一下的时候烙铁搞不动了,周围的GND成散热片了。就东搞西搞,还是没搞定,最后带到公司搞热吹风才搞下来。
后面基本每个原件都麻烦,先是MCU用烙铁焊个对角,然后拖锡。想这个简单肯定没问题,结果后面上电有问题程序都下不了,用万用表测量发现引脚没有焊好,
顺便检查发现好几个脚没有焊好,后在小原件用镊子,手电一个个焊接。最终都焊上去了,但就是眼睛疼,按钮焊接上后发现公共脚还搞错了,好的是OLED可能点亮还可以用。
现在这个板子有问题,下载的串口接触不良,下载时要用手反复插USB才可以,估计是USB座焊坏了。
看来万里长征才开始,这个板子5月就焊好了,前几个月有项目忙,没时间发,现在有点空了,发出来留个纪念。

现在有总结几个问题。

1:我想搞个什么样的PCB,要什么功能。因为能力的原因我具体也不清楚,刚开始画图,就把基本有的功能都搞上去了,想到时像开发板上一样什么都可以干,结果好多没有地方闲着。
2:原理图还是要好好的仔细研究,这里是源头不能出错。
3:原件一定要搞清楚,要仔细核对引脚,要不搞回来位置大小不对就没法焊接了。
4:PCB的布局要想清楚,要美观,布局合理。
5: PCB上的字符要搞清楚。方便查电路。

网友:
初学就有这个水准,值得嘉奖

网友:
初学就能搞成这样,牛逼plus

网友:
一般是先焊芯片、阻容等贴片小元件,最后才焊大件,插件

网友:
厉害 三年水平

网友:
间隔2年多,等不及官方老美那边的节奏做发过来的Demo,毅然自费JLC下单了Demo的Gerber,发现JLC自助下单小助手又有优化,效率又大大提升,点个赞!

网友A:
接口该升级了哈哈,你用的上上代的接口,mini---micro---typec。。mini的线手头都很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口该升级了哈哈,你用的上上代的接口,mini---micro---typec。。mini的线手头都很少了 ...

我怎么感觉 mini的线多过micro

手上的仿真器,大多都是mini

楼主:
用的这个STC不知道啥原因无法下载程序,好像也不运行了,查了一下午没有找到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的这个STC不知道啥原因无法下载程序,好像也不运行了,查了一下午没有找到原因! ...

发送接收搞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送接收搞反了?

搞好了,以前以为是接头被我焊久了搞坏了,今天换了个数据线就好了,原来线坏了。

网友(2020-10-09):
设计的很漂亮!

网友:
建议楼主搞个外壳然后设计一个实用功能产品,更有成就感也提升水平。

网友:
锡膏加风枪, 然后焊烙铁修复美化下, 很好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