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这块白屏外接屏有没有自行维修的价值和可能?

楼主(2020-09-03):
今天一开始还是好好的,用了一会后发现屏幕变白,重新上电后四周有暗角,但是中间正常。在过一会就变成这个样子的。

拔掉HDMI线后,屏幕过每几秒就灭一下,似乎不停重启上电。画面还残留有上次显示的内容,中间无信号的框勉强能看到。

求问这块屏是否有自行维修的价值和可能?拆开量了几个电容,没太仔细亮,倒是都有电压。

网友A:
好像见过,你把所有排线重新插一遍看看。如果不行,量量一堆电压是不是有不正常的,包括负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见过,你把所有排线重新插一遍看看。如果不行,量量一堆电压是不是有不正常的,包括负电压。 ...

谢谢,我对着 AT070TN92 的定义查了一下。

AVDD 10.45V VGL -6.25V  VGH 16V

基本都在正常值内。用万用表交流档电压基本是0,应该输出都正常。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对着 AT070TN92 的定义查了一下。

AVDD 10.45V VGL -6.25V  VGH 16V

另外发现。如果屏幕断电过夜的话,第二天可以正常工作一分钟,然后花屏。

网友:
你可以在长时间冷启动后正常时和故障时的几个关键点的电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