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65w电源适配器三芯线第三根是干嘛的

楼主(2020-09-03):
我把一个戴尔圆头电源适配器(19.5V,3.34A)输出的头子剪了,发现电缆是三芯的,不知道第三根线有什么用?不会是协商输出功率的吧?联想的我剪开只有2芯。

网友:
地线?联想省料?

网友:
我看HP的笔记本电源适配器也是可以协商输出电压的
不过不知道是2芯还是3芯

网友A:
我记得是用来标记适配器功率的,适配器端有个电阻来标识。

网友B:
里面有个1wire总线的芯片 用来存储ID、功率等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是用来标记适配器功率的,适配器端有个电阻来标识。

联想的识别电阻在头子里面,头子有三个电极。电缆只管供电,2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有个1wire总线的芯片 用来存储ID、功率等信息

当普通电源用,不接这根线,能满功率输出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联想的识别电阻在头子里面,头子有三个电极。电缆只管供电,2芯。

查了下,如楼上所说,是用的Dallas的1-Wire芯片,比如DS2501,是一个EEPROM。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普通电源用,不接这根线,能满功率输出吗

能,电源是全功率输出,只是给电脑检测适配器规格调整供电方案

楼主:
我测了一下,协商线悬空,19.5V输出是有的,就是不知道是满功率。这个芯片应该在适配器主体电路板里面,不在连接器里。

网友C:
笔记本检测不到适配器功率信息,只能按最低功率运行,可能不充电。
电源端没有影响功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笔记本检测不到适配器功率信息,只能按最低功率运行,可能不充电。
电源端没有影响功率的。 ...

希望电源只是作为从设备吧。我抽空测一测带载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