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RaWAN标准协议以及网关芯片SX1301的datasheet

楼主(2020-09-03):
本人从2014年起从事LoRa及LoRaWAN组网产品的研发,算是这个细分行业的老兵了,目前专注于该技术在工业和电力领域的产品研发和推广,大家有啥问题可以在本贴内沟通讨论。

网友A:
楼主有做lora自组网方面的吗

网友B:
zigbee和lora,lz给指导下应用的区别,适用场景;另外,按国家无委2019年底的最新规定,sub-1g的频段使用限制很多,lora不受影响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做lora自组网方面的吗

发现好多人都陷入一个误区一谈物联网就先说自组网。自组网是zigbee/蓝牙这类近距离通讯搞出来的玩意,lora通讯距离几公里,完全不需要自组网,网关和节点直接通讯多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发现好多人都陷入一个误区一谈物联网就先说自组网。自组网是zigbee/蓝牙这类近距离通讯搞出来的玩意,lor ...

不组网多点对网关会冲突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组网多点对网关会冲突呀

lora支持信道检测的。

网友E:
那假如我一个网关需要和100个设备通信,Lora网关的信道也不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lora支持信道检测的。

支持信道检测,应用层也需要自己做重发机制。按国家无委2019年底的最新规定,sub-1g的频段使用限制很多,lora不受影响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那假如我一个网关需要和100个设备通信,Lora网关的信道也不够吧。

节点分时发送。sx1301支持八个节点同时发送。100个节点,肯定要分时发送。

网友:
引用 网友F:
节点分时发送。sx1301支持八个节点同时发送。100个节点,肯定要分时发送。 ...

8个节点,不同频点?

网友G:
现在出了SX1302,新设计是不是需要升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做lora自组网方面的吗

一直在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zigbee和lora,lz给指导下应用的区别,适用场景;另外,按国家无委2019年底的最新规定,sub-1g的频段使用限 ...

ZigBee一般是基于2.4GHz的FSK调制技术的自组网协议。LoRa是Semtech自主的扩频调试技术,在国内一般采用470~510MHz。从无线频段角度来看,2.4GHz高频的抗干扰性和“穿透性”要低于SubGHz,从调制技术来看,FSK的抗干扰和灵敏度也明显比扩频调制的要差。当然扩频调试技术的速率比较低。所以LoRa的技术特点在于抗干扰和穿透性要明显优于FSK。从自组网技术来看,LoRa的自组网技术比较开放和灵活,在国内有很多厂商都是采用自主的协议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现好多人都陷入一个误区一谈物联网就先说自组网。自组网是zigbee/蓝牙这类近距离通讯搞出来的玩意,lor ...

在我看来,自组网是一种网络通信技术的统层,只要有用到无线技术就会有相应的自组网技术,是否需要采用自组网是看应用需求。LoRa自组网技术目前在国内算是百花齐放吧,厂商的核心竞争力应该就是自组网技术对比哪家强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假如我一个网关需要和100个设备通信,Lora网关的信道也不够吧。

够不够要看你传输的要求。如果100个设备的传输要求很快,那可能就不够了,但是如果传输要求不那么快的话,100或者1000个都是有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出了SX1302,新设计是不是需要升级呢?

我个人建议你升级到SX1302,因为SX1301有Bug,应该来说算是挺严重的,一方面功耗比较大,且这颗芯片的稳定性不是太好;另一方面1301的所谓8路接收信道达不到它设计所宣称的同时能接收数据包的能力,它的满载能力也就是只有4个信道以下。SX1302做了很大的升级,据说满载能力是8个信道同时接收都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个人建议你升级到SX1302,因为SX1301有Bug,应该来说算是挺严重的,一方面功耗比较大,且这颗芯片的稳 ...

多谢,另外看接收SX1302的功耗也小了很多,不过基于SX1302的开发板还不是很多。

网友H(2020-10-21):
有个lora的东西想找个人做一下,走loraWAN协议,熟悉的人可以联系我聊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个lora的东西想找个人做一下,走loraWAN协议,熟悉的人可以联系我聊一下

具体什么样的需求?要用SX1301来做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什么样的需求?要用SX1301来做吗?

用asr6505二次开发

网友I:
信号扩展如何处理?某个建筑物里面的信号弱

楼主:
加我QQ号私聊:77822782

楼主:
引用 网友I:
信号扩展如何处理?某个建筑物里面的信号弱

什么意思?是问在建筑物里面的穿透性吗?LoRa的穿透性很强

网友I: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是问在建筑物里面的穿透性吗?LoRa的穿透性很强

只有一个中心节点?其他的都是终端节点?没有路由的情况下,信号死角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只有一个中心节点?其他的都是终端节点?没有路由的情况下,信号死角怎么解决? ...

通过中继解决

网友I:
Lora不是点对点?中继能级联吗?一个网内支持多少个中继?

楼主:
引用 网友I:
Lora不是点对点?中继能级联吗?一个网内支持多少个中继?

LoRa跟点对点没有关系。当然能级联,至于性能主要还是看各个厂商如何实现。数量没啥说头,中继数量越多,时延越长。

网友J(2021-03-26):
SX1302 网关芯片用于星型组网,私有协议的好用吗?不需要非用于LoraWAN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J:
SX1302 网关芯片用于星型组网,私有协议的好用吗?不需要非用于LoraWAN吧

你搞私有协议就没必要用网关芯片了,直接用一个1278做网关然后跑私有协议就行,开发起来还简单。但是碰撞和重发的机制要设计好。网络容量也会比较低。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搞私有协议就没必要用网关芯片了,直接用一个1278做网关然后跑私有协议就行,开发起来还简单。但是碰撞 ...

是的,就是看SX1302有8通道,而且自适应速率,我这从机节点多;但又不想用LoraWan,因为盲点还是需要自己做个1级中继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搞私有协议就没必要用网关芯片了,直接用一个1278做网关然后跑私有协议就行,开发起来还简单。但是碰撞 ...

这两者没有啥关系。为啥会有像SX1301/1302这种芯片,就是为了增加通信的数据吞吐量,如果你使用的私网协议需要比较大的通信吞吐量和节点数量,就可以考虑使用SX1302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这两者没有啥关系。为啥会有像SX1301/1302这种芯片,就是为了增加通信的数据吞吐量,如果你使用的私网协 ...

自己私有协议在1301/1302上写跳频和速率自适应?这工作量也不低吧,还不如用lorawan。 简单的场合直接1278定参数,私有协议传输就好了,开发容易多了。实在想多通道,那就上多个1278用多个频段,我知道有人这么干过。

网友L:
危险爆炸2区内能以隔爆方式装lora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自己私有协议在1301/1302上写跳频和速率自适应?这工作量也不低吧,还不如用lorawan。 简单的场合直接127 ...

LoRaWAN有自身的优点和缺点,这套协议并不能让LoRa这个无线技术用于对无线传输的稳定性和延时性高的应用场景。为了满足在工业和行业应用领域对无线传输高稳定,多并发和低时延的要求,我家的LoRa无线产品就使用自定义的协议,另外,还通过多个SX1278+SX1301实现多信道和上下行全双工。

楼主:
引用 网友L:
危险爆炸2区内能以隔爆方式装lora吗?

只要通过防爆认证的LoRa通信产品就应该可以用吧。我们家最新的LoRa工业无线产品有一些产品刚拿到煤安证和防爆证,这些产品就可以用于对防爆有要求的工业领域。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通过防爆认证的LoRa通信产品就应该可以用吧。我们家最新的LoRa工业无线产品有一些产品刚拿到煤安证和 ...

如果项目能立项的话,再过来讨教,这块完全没接触过,纯外行

网友M(2021-04-29):
楼主请教下,市面上的Lora 带自组网的通信模块有没有可以推荐?

主要做多点协同定位系统的相互通信用途,数据量不大(180字节/次),
节点数在5-20个之间不定,需要模块的时延比较小,找到的一些
基本在300ms或以上了,有点大了。
团队没有做这块的人,希望能找一个时延低,可靠点的商业模块,
能够像透传一样使用就行。通信距离1km以内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请教下,市面上的Lora 带自组网的通信模块有没有可以推荐?

主要做多点协同定位系统的相互通信用途, ...

每个节点传输频次要求多少?目前您这个场景的要求得使用多通道的网关组星型网络。您从市面上寻到的基于LoRaWAN的网络架构不适合您的传输需求。

网友(2021-12-14):
引用 楼主:
每个节点传输频次要求多少?目前您这个场景的要求得使用多通道的网关组星型网络。您从市面上寻到的基于Lo ...

楼主有 sx1302 参考手册吗? 就是寄存器相关手册,数据手册里没有,其他公开的资料也只有semtech 在github 上的sdk,郁闷。

网友:
最近要用到lora,做低功耗传感器节点(发送间隔很长,十几分钟),lora组网(7个节点),不使用网关做中心节点,有什么思路吗?

网友N(2023-11-30):
引用 网友K:
自己私有协议在1301/1302上写跳频和速率自适应?这工作量也不低吧,还不如用lorawan。 简单的场合直接127 ...

假设用私有协议组件一主多从的星型网络,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样:
方案1:从机与主机的通信用同一频段,但是用一种协调机制错开时间避免冲突。
方案2:主机上用多个1278,分别工作在不同频段上,从机分组到不同频段,实现多个频段同时通信,相当于用一个主机建立了多个子网。

网友K:
引用 网友N:
假设用私有协议组件一主多从的星型网络,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样:
方案1:从机与主机的通信用同一频段,但是 ...

是这个意思,简单的网络应用这样最快。

网友:
引用 网友K:
是这个意思,简单的网络应用这样最快。

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