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YNQ QSPI可以用来做数据存储不

楼主(2020-09-03):
ZYNQ QSPI可以用来做数据存储不,数据量不大,用来做数据存储,QSPI起始地址处为加载程序,后面延长一段距离放存储数据,是否可以了?有没有相关参考代码了?

网友:
少量数据可以固定地址从最后写,一般4kb一个块。

网友:
可以啊,为什么不可以?参考代码翻翻 sdk里面的例程就有了。

网友:
当然可以的,查看下程序存储大小,一定要避开程序存储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