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使用不同接口显示效果差距对比

楼主(2020-09-04):
(图片)

网友A:
DVI比另外两种数字接口最大的优势是接头有螺丝固定,可靠性要高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DVI比另外两种数字接口最大的优势是接头有螺丝固定,可靠性要高得多。

HDMI也有带螺丝的

网友:
dp有的有卡口的

网友B:
以后是不是只有C口了?
VGA,DVI,HDMI,DP现在都还同时存在,高端DP,低端VGA和HDMI多,DVI的感觉少了

网友:
必需TYPE C接口:笔记本一边接显示器,一边充电,显示器上USB接口可以外接设备

网友:
数字DVI貌似和hdmi完全通用?记得转接头里都不用芯片

网友C:
汤姆逊 这个还存活着?以前有这个牌子的电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汤姆逊 这个还存活着?以前有这个牌子的电视!

意大利SGS + 法国Thomson -> SGS-Thomson -> ST意法半导体,这算不算存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后是不是只有C口了?
VGA,DVI,HDMI,DP现在都还同时存在,高端DP,低端VGA和HDMI多,DVI的感觉少了 ...

DVI的显示器,在公司找了一个也没有找到,
差的VGA,好点的有HDMI,
倒有块医疗设备上拆下来的方屏有VGA和DVI,不过是黑白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