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SlickEdit编译C代码时出现无法找到gcc

楼主(2020-09-04):
各位大侠,小弟第一次用SlickEdit,新建了个C语言的工程,build的时候出现这个怎么解决呀

网友:
SlickEdit一般只做编辑器用,编译还是用IDE或GCC吧

网友:
 【求助帖,关于SlickEdit 】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你是VIP+,这次就不处罚。
    标题必须充分说明帖子内容
     比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使用标题:“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以下的标题不合格:
           不合格举例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不合格举例2:高手请出招,一个无法解决的AVR问题
          不合格举例3:一个困扰学习单片机初学者,惊动单片机开发者的难题
          不合格举例4:AVR的ADC测量   (点评:问问题,或是有技术心得与大家分享?)

网友A:
不理会楼上通告会直接被封锁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理会楼上通告会直接被封锁ID。

刚看到,马上就改

网友:
我喜欢啊用eclipse,配置好就直接当ide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