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云报警器】整体方案架构

楼主(2020-09-04):
这是总体的方案架构,硬件接口,功能尽功能多预留出来。

暂定功能如下

微信小程序:
1.断电通知
2.查看电源状态
3.查看版本信息
4.查看设备位置(基站定位)
5.可通过服务器远程升级
---
6.断电短信或电话通知
7.恢复供电提醒
8.用户自开发固件,自定义推送。
9.可扩展控制设置(控制外接继电器等)
10.小程序与论坛其它开源项目互动,比如这个报警通知发送到墨水屏终端上面(或者增加一个设备类型,直接把这个终端也加入到小程序里面,统一管理,往屏幕上发自定义内容等)

网友A:
关注支持一下。这个模块能直接二次开发,做一些小功能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注支持一下。这个模块能直接二次开发,做一些小功能比较合适

不只是小功能,应该说大部分功能都够用了。

网友:
关注一下

什么时候能订购呀。

网友:
只是想订购一个,没能力参与

网友:
二次开发支持

网友:
绝对要支持,看何时能订购

网友:
只能用微信,不喜歡。。。

是时候,我们不要依赖微信了,大家看看有什么替代方法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8748-1-1.html

网友B:
报警不应该是输入监测吗?怎么预留的都只是继电器控制?
云报警器是什么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报警不应该是输入监测吗?怎么预留的都只是继电器控制?
云报警器是什么概念? ...

断电报警,只要一个gpio来检测5V输入就可以了。

网友C:
能有智能家居那种可以控制(例如有控制按钮控制继电器吸合,断开)功能吗?

网友D:
楼主,服务端和小程序需要帮手吗?我可以帮你搞一些哈~

网友:
支持,关注,想现在就定购,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有智能家居那种可以控制(例如有控制按钮控制继电器吸合,断开)功能吗? ...

预留gpio,自己加继电器

网友:
这个不错,强烈 关注,等待套件

网友E:
楼主用的哪个思维导图,很简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服务端和小程序需要帮手吗?我可以帮你搞一些哈~

目前都有现成的,工作量不是太大,如果多个人做,会花很多时间在对接上面,前期为了把控进度,先用现成来修改,不过因为我是有其它应用,可能不是太符合大家,比如我服务端接口有些也是用LUA写的,后面出来后,你有时间的话,可以帮忙改成.net core Webapi来实现。

网友:
强烈支持,有能力的朋友可以开发个安卓版的APP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用的哪个思维导图,很简洁

WPS

网友:
这个必须支持

网友F:
加一个温湿度传感器。

网友:
是的,温湿度传感器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
等楼主出套件。

网友:
Air724UG价格能做到多少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都有现成的,工作量不是太大,如果多个人做,会花很多时间在对接上面,前期为了把控进度,先用现成来 ...

给力,摩拜,大侠是个全能选手呀。数据库、WEB、小程序、单片机.....都能搞定。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一个温湿度传感器。

楼主位的图里面已经有了。

网友:
预定一个

网友G:
关注一下,现在觉得物联网没啥可玩的了。

网友H:
关注一下,我之前想用墨水屏做个 基金消息推送,每天定时推送一下即可。一直没时间做。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关注一下,我之前想用墨水屏做个 基金消息推送,每天定时推送一下即可。一直没时间做。 ...

至少要做到每小时一次嘛,然后变化大的时候,立即推送

网友:
牛人   多才多艺   感兴趣的产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至少要做到每小时一次嘛,然后变化大的时候,立即推送

是的 这个后台python做个爬虫还是比较简单的,基金用不看那么频繁,我基本都是10点看一下今天情况,2.30看一下要不要买卖,就完事了。

网友:
这个云主机 用什么平台开发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关注一下,现在觉得物联网没啥可玩的了。

工业互联网是新基建,物联网支撑工业互联网,风口

网友:
等着买套件学习下

网友:
支持二次开发,订购

网友:
持续关注中;小白更感兴趣的就是远程开关灯什么的;能加入传感器接口输入比如温湿度什么的,继电器接口越多越好啊,比如十几个灯都能单独控制;另外一个问题啊,网线连接硬件的话,没有固定ip,租用腾讯云用来中转是吧?(中转这个词自己杜撰,专业叫法不清楚);后续能有串口接入比如支持plc,这样功能更强大扩展性更强(远程监控功能).祝万能的楼主更加强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都有现成的,工作量不是太大,如果多个人做,会花很多时间在对接上面,前期为了把控进度,先用现成来 ...

哈哈,好哒,那辛苦老哥啦~ 我的技术栈是 Node+React/Vue/小程序,需要帮忙喊我~

网友:
等待产品

网友:
等待套件中。。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I:
工业互联网是新基建,物联网支撑工业互联网,风口

物联网搞了几年了,所以觉得没啥可玩的了,都差不多。

网友:
强烈支持 物联模块 开发   多谢楼主 感谢论坛

网友J:
lz用什么工具画的框图?xmind?

楼主:
引用 网友J:
lz用什么工具画的框图?xmind?

WPS...( '▿ ' )

楼主:
晚点汇报一下进度

网友:
感觉合宙Air720UH-NA更合适楼主应用。

网友K:
关注,MQTT是否能接入自己的MQTT服务器?

网友:
关注,虽说物联网套路都差不多,做好也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关注,MQTT是否能接入自己的MQTT服务器?

开源的,自己修改下服务器地址就可以了,不过这样也就失去了微信小程序相关的功能了,或者全部自己做了。

网友L:
版主边开发,边做一些指导性的说明,让大家都能愉快的学习到东西,我愿意打赏

楼主:
引用 网友L:
版主边开发,边做一些指导性的说明,让大家都能愉快的学习到东西,我愿意打赏 ...

准备是先验证硬件,硬件没问题后,先把套件做出来,大家都拿到手后,再一起一边修改,一边完善功能。

网友M:
SIM卡是哪家供应?

楼主:
引用 网友M:
SIM卡是哪家供应?

暂时没有配,你有?

网友M:
引用 楼主:
暂时没有配,你有?

没有,我还以为CAT1模块供应商会有配,我看了一圈,好像个人是没办法采购这种物联网sim卡的,都是企业统一采购然后有个平台统一管理各种流量充值等。

(

楼主:
引用 网友M:
没有,我还以为CAT1模块供应商会有配,我看了一圈,好像个人是没办法采购这种物联网sim卡的,都是企业统 ...

不需要专用的SIM卡,普通的手机卡,流量卡也都能用的。

网友:
CAT1模块供应商有SIM卡业务。不过最近政策变化比较大,可能会有变数。传闻今年9月开始对个人交付的大于100M流量的物联网卡不但要个人实名,而且不能交付实体卡,只能提供贴片卡。

网友N:
楼主,我公司有物联网卡,esim 和 sim都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我公司有物联网卡,esim 和 sim都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好的

网友:
关注一下项目进展~现在越来越多的设备需要有物联功能 虽然客户用不上

网友:
XMIND建的模?

楼主:
前面有说过了,WPS

网友(2020-11-13):
那板子需要电池供电吗?不然都断电了,怎么检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