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allen key 二阶低通有源滤波器问题

楼主(2020-09-04):
使用sallen key 二阶低通有源滤波器想滤出8khz方波的一次谐波,结果

楼主:
有没有大佬帮我看看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A:
实物原理图呢?PCBA实拍图呢?目前提供的信息只能判断仿真没有问题,你实物有问题。所以,你要提供详细资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物原理图呢?PCBA实拍图呢?目前提供的信息只能判断仿真没有问题,你实物有问题。所以,你要提供详细资料 ...

谢谢你,已经解决了,是其他电路的问题

网友:
你要滤掉基波?

网友B:
这是什么软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软件?

看着像是TI官网的设计滤波器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着像是TI官网的设计滤波器软件。

Filterpro.
是从方波里抽取出一次谐波是吧?
先用简单点的两个RC串联,再跟随试看下效果还满足。

网友:
高频馈通了,B站搜唐老师讲电赛,里面有一集讲过

网友:
运放不是用的LM358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