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有遥控器摇杆斜率算法? 能否指点一下?

楼主(2020-09-04):
  如题 , 自己DIY 四轴一个遥控器 , 想做一个类似  OPENTX 这种的摇杆斜率可自定义 。  奈何 C++ 功底不行 ,看不懂源码。 实在是没法从OPENTX 源码中摘出算法。
  有哪位有了解这种摇杆斜率算法的,能否指点一下,或者其他开源 遥控器推荐一下?

  如下图这种摇杆斜率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代码里关键词搜一下不就找到了
float c9xexpou(float point, float coeff)
{
  float x = point*1024.0/100.0;
  float k = coeff*256.0/100.0;
  return ((k*x*x*x/(1024*1024) + x*(256-k) + 128) / 256) / 1024.0 * 100;
}

float curveExpo(float x, float coeff, float yMin, float yMid, float yMax)
{
  float a = (yMax-yMin) / 100.0;

  x += 100.0;
  x /= 2.0;

  if (coeff >= 0) {
    return round(c9xexpou(x, coeff)*a + yMin);
  }
  else {
    coeff = -coeff;
    x = 100 - x;
    return round((100.0 - c9xexpou(x, coeff))*a + yMin);
  }
}

楼主:
PS : 更新 不同 K值下 对应的曲线。

我用 EXCEL 按源码中的算法描了下点, 感觉和实际遥控器的曲线不太一致。

网友A:
这个液晶字体看起来很高科技的样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PS : 更新 不同 K值下 对应的曲线。

我用 EXCEL 按源码中的算法描了下点, 感觉和实际遥控器的曲线不太一 ...

负K呢? 或是输入输出反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液晶字体看起来很高科技的样子。。。

  资本主义社会嘛 , 关键这还是人家开源的东西。
  跟我们社会主义追求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K呢? 或是输入输出反过来?

刚刚试了一下  K = 0 -> K=0.1 -> K = 1 -> K= 10(把K值变化区间缩小 10 倍)    这段的变化趋势  和 OpenTX 控上的斜率 就比较像了  。

网友(2021-03-24):
我自己测试的,将摇杆阻值拟合成三次函数的,在最大和最小值端附近梯度下降的特别快,表现为这些值会跳变非常严重,拟合成二次函数会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