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KiCAD导出线路gerber板求指导

楼主(2020-09-04):
如题, 第一次用KICAD,画了一个板子, 最然还不太熟练, 但是感觉用上手了,应该 比AD好用.

普通双面板, 是不是导出这几个层就可以了?

还要生成钻孔文件?

网友:
gerber 输出默认的就行了,除非要做一些特殊标记。

钻孔文件是一定要的,因为数控的钻孔机台要用。

所以 gerber 文件做菲林,钻孔文件给机台数控。

楼主:
谢谢, 试着提交到JLC了, 看预览图,没问题 .

以后要慢慢抛弃AD, 转为免费的KICAD.

KICAD真香

网友:
有个插件可以自动生成的

网友:
楼上提到的插件地址:https://github.com/xtoolbox/kicad_tools
---
不过,意外发现,插件输出的Gerber文件,CAM350查看不了(能查看drill文件)。
使用其他gerber工具以及Kicad自带工具,均正常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