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云报警器】锂电池及电源管理,大家有什么推荐的?

楼主(2020-09-04):
锂电池这块,用的比较少,论坛有做这锂电池块的吗,到时可以直接买来用,电池这东西,外面买还不放心

网友:
个人觉得如果是充电的话18650 远东福斯特的还可以

网友:
同求推荐靠谱的价好的锂电池

网友:
超级电容靠谱不?
至少能量足够断电后能发出消息

网友A:
我做过变压器停电上报主站的小终端,用了2个15F的电容,断电后4G可以工作90秒左右,你这种几F就够了。

网友:
信号不好点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做过变压器停电上报主站的小终端,用了2个15F的电容,断电后4G可以工作90秒左右,你这种几F就够了。 ...

坛友超级电容那部分电路,能截下图吗,或者说下实现原理,2个15F的电容,如果并联在3.3回路里面,上电瞬间,会把1117给拉死了?

网友:
建议用小体积用1865 或者是21700的吧 这些最通用 成熟度高

网友:
用品牌的18650是不会有什么问题,你这个单节用,安全性有保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坛友超级电容那部分电路,能截下图吗,或者说下实现原理,2个15F的电容,如果并联在3.3回路里面,上电瞬 ...

最简单的就是充电限流,放电串二极管,一般还得加个稳压。

网友C:
我认识一个做电池的,看需要多大容量的!

网友:
充电用TP4065,电池电量用CW2015.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认识一个做电池的,看需要多大容量的!

300mah左右应该就够了,最大放电电流大一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做过变压器停电上报主站的小终端,用了2个15F的电容,断电后4G可以工作90秒左右,你这种几F就够了。 ...

漏电流是不是也很可观

网友:
18650肯定是首选,普及性和安全性都有保证。一节就行。
在扩展个USB接口插充电宝。满足个性化需求。

网友:
就是那个电容串联,限流充电,充电电源是5V,串了两个电阻分压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