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cel怎么能根据后面的数字自动插入多少行?

楼主(2020-09-04):
现在要打印物料编号贴在料盘上如下图, 每条编号要打印不同的张数,手工插入行太麻烦了,有没有什么公式或简便方法?   因为要批量打印,打印软件支持导入excel文件,,所以要先整好文档!

网友:
用VBA呀
    pos = 1
    For i = 1 To 10000
    r = Val(Sheets("Sheet1").Cells(i, "C").Value)
    If r = 0 Then Exit Sub
    For j = 1 To r
        pos = pos + 1
        Sheets("Sheet2").Cells(pos, "A") = Sheets("Sheet1").Cells(i, "A")
        Sheets("Sheet2").Cells(pos, "B") = Sheets("Sheet1").Cells(i, "B")
    Next
    Next

大概这意思

网友:
我是不插行,直接读取张数,BarTender 可以直接设定打印张数。

网友:
matlab解决任何excel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刚刚百度了一下,用公式解决了,也没有插入行数,在另外两列生成新的数据,VBA不会搞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