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宽带测速的问题

楼主(2020-09-05):
东莞,电信光纤500M,公网IP

最近上网特别慢,手机wifi连接amobbs经常要刷新好几次才行,pc打开略快一点,感觉根本不是500M的线路。

测速网站:
HTTPS://10000.gd.cn   下行585M,上行60.6M
https://speedtest.cn  (云测节点 广州)下行12.17M,上行26.31M

感觉两个测试结果都不准确,既没有那么快,也没有那么慢,而且我觉得我的设备应该没问题,哪个网站测试结果准一点?一周前打10000号报故障,说后台看我速度是正常的。

请问这种情况一般什么问题?有经验的说说。

楼主:
在speedtest.cn下载了一个网速管家,测得下行283.67M,上行65.19M,感觉这个结果准确一点。

网友:
标称500M,一定要测出大于500M才正常,因为电信为了避免客户测试不达标投诉,会预留多些余量

比如我的300M测速结果

网友:
路由器问题吧

楼主:
我觉得只要能测到超过500m的速度,我的路由器 交换机 电脑 网线应该都没问题

网友:
这个测试没有意义,他们不认第三方网站测试结果,只认他们自己的,他们自己的怎么测都没问题

网友:
下行一般套餐x110%,再除以8
当然你要确定无线是可以跑满的...
否则自己断开无线测光猫才是准确的

网友:
500M只是硬件层面上达到了,实际影响速度的条件很多。平均网速才是比较客观的指标,可是没有。为什么炒股要有指数指标就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