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电工推荐蓝牙芯片

楼主(2020-09-05):
如题,请大家推荐一下,最好是51内核带蓝牙功能芯片,引脚要够多。

网友A:
只要引脚多?没有其它硬件资源的需求?比如SPI,I2C,PWM和定时器等。
另外,具体要做什么应用?
国外的BLE芯片比如Nordic的nRF52832,dialog的DA1458x和TI的CC2640芯片功能齐全,性能好,价格在5块往上
国内的从机BLE芯片相对便宜,主从一体的就贵一点,做穿戴类的小方案公司很多开始用国内的BLE芯片了,比如SYD8810/11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引脚多?没有其它硬件资源的需求?比如SPI,I2C,PWM和定时器等。
另外,具体要做什么应用?
国外的BLE ...

我打算做个蓝牙游戏手柄,主机接收然后USB到上位机,从机扫描按键发到主机,这样有没有好的推荐?

网友:
传统蓝牙还是ble,区别大

网友B:
最好用的就是 nrf52 系列,e.g. nrf52832
51 的有 cc2540 cc2541,但是非常難用。

网友:
楼上推荐的就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用的就是 nrf52 系列,e.g. nrf52832
51 的有 cc2540 cc2541,但是非常難用。

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打算做个蓝牙游戏手柄,主机接收然后USB到上位机,从机扫描按键发到主机,这样有没有好的推荐? ...

本身带USB的有nRF52840和CC2540或CC2640,直接实现USB HID主机,游戏手柄那端的话一般的BLE芯片都能做

网友:
自己玩的用nRF足够了

网友:
有没有一个蓝牙接收音乐,在同时通过两个蓝牙通道发送到车机音响和独立的蓝牙音响上面的设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打算做个蓝牙游戏手柄,主机接收然后USB到上位机,从机扫描按键发到主机,这样有没有好的推荐? ...

nrf52832,资料多点但是价格比国产的高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