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风扇转几秒停转是什么故障

楼主(2020-09-05):
台式机放了一阵子,再开机发现cpu风扇转几秒就停了,电源风扇也停了。显示器一直无信号。拆掉硬盘内存一样。没有其他外设。拆掉CPU后电源不熄火。莫非是cpu挂了?

网友A:
电源或主板坏了吧?cpu 坏掉可能性很低的。

网友:
可能主板挂了。

楼主:
会不会是bios掉了?

网友B:
AMD或许是小电池没电,以前我就被AMD折腾过,
有少部分AMD主板小电池没电就不亮,
不象INT会亮而且有警告.

楼主:
引用 网友B:
AMD或许是小电池没电,以前我就被AMD折腾过,
有少部分AMD主板小电池没电就不亮,
不象INT会亮而且有警告. ...

英特尔的。按说电池没电顶多是时间和bios设置恢复出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或主板坏了吧?cpu 坏掉可能性很低的。

电源换了一个,也是一样。

网友:
BIOS电池换一个试试,以前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
主板或者主板上的东西坏了。只接cpu,内存,显卡试试能不能开机

楼主:
顶视图。
测了一下,插座各路电源没有对地短路的情况。各固态电容也没有短路。我感觉是cpu的问题。

楼主:
果然是cpu的问题,换了一块cpu就好了。故障cpu擦一下焊点,偶尔能点着风扇,但是过不久又停了,还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