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水侵(漏水)传感器,供参考

楼主(2020-09-05):
主程序在下面,不开看门狗的情况下,已经稳定运行几个月

楼主:
MAIN:    ;CLR LED_R ; CLR LED_G  ;CLR LED_B            //;------------------------------------                                CLR CHECK_PWR ;检测电源开                    MOV C,CHECK_BIT ;检测                    SETB  CHECK_PWR ;检测电源关                    MOV LED_R,C                    JC NO_BEEP                     MOV  CCAPM0,#49H  ;PCA模块0为16位定时器模式                          JMP YES_BEEP         NO_BEEP:                 MOV  CCAPM0,#0  ;49H  ;PCA模块0为16位定时器模式                          CLR  BEEP    YES_BEEP:                  ;         CLR LED_B          ;  CALL         DELAY1S          ;        SETB LED_B             JBC  SEC5_BIT,CHECK_TASK;     //  ORL  ADC_CONTR,#4EH  ;启动AD转换P3.6 ADC14  //  NOP  //  NOP  //  MOV  A,ADC_CONTR  ;查询ADC完成标志  //  JNB  ACC.5,$-2  //  ANL  ADC_CONTR,#NOT 20H  ;清完成标志  //  MOV  A,ADC_RES  ;读取ADC结果 //  MOV  R_LIGHT_V,A        ; 保存环境亮度值    ;---------------------- //CALL   DS18B20                                        ;启动ds18b20 //  mov a,tph //  call send_1 // mov a,tpl //  call send_1         // mov a,#0bbh //  call send_1       ; SETB  EA                    ;开总中断  ;------------------------------------------     MAIN2: ;;;;;;;;;;;;;;;;;;;;;;;;;;;;; // JB  P3.0,$+6                ;自动下载 // MOV  IAP_CONTR,#60H // ;;;;;;;;;;;;;;;;;;;;;;;;;;;; LJMP MAIN

;貌似粘贴的程序格式乱了,看附件吧

网友A:
用的汇编?你这个检测总感觉不靠谱啊,三极管检测电阻?串口模块这个可以推荐,比较便宜。

网友B:
有什么传感器推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汇编?你这个检测总感觉不靠谱啊,三极管检测电阻?串口模块这个可以推荐,比较便宜。 ...

实际检测灵敏度很高,并联电阻可以调整到合适的灵敏度。
小米米家的也是用的这种方案,可靠性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什么传感器推荐吗?

不锈钢电极,潮湿也不会腐蚀。
但家用都是干燥地面都没问题的

网友C:
没看明白。传感器接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明白。传感器接在哪?

p1 接电极

网友C:
然后是INT1来检测水浸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然后是INT1来检测水浸是吧?

是的,hc12接433发射模块。上一版用的2.4g的,覆盖效果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hc12接433发射模块。上一版用的2.4g的,覆盖效果不好。

嗯。P1端子上是接2根不锈钢电极吗?我看淘宝上的不锈钢电极都是1根线。

网友D:
能否说一说485电路的DIR为什么这么搞?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能否说一说485电路的DIR为什么这么搞?

我先瞎解释一下:这个电路可以通过单片机控制发送方向,也可以把单片机配置成输入口,这样硬件控制收发方向,另外,硬件加了电容,增加了dir的发送时间,驱动能力比普通的自收发要强。

网友:
这个可以学习下

网友:
楼主有实物没,买一个玩玩

网友:
有水时,检测的是P1端口的电阻值吧,这个值能让后面的8050导通?

网友:
漏水报警器很有用

网友:
学习了,最近有个项目可能会用到

网友:
楼主这个用在什么场景下?室内管道漏水?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直接快速检测两个电极间电阻来判断怎么样?如果有水阻值会降低很多
楼主能不能大概描述一下工作原理,不懂汇编。。。

网友:
不靠谱啊,电极的变化只改变了Q2的CB基,Q2的E极电平不确定,怎么能打通?

网友:
我觉得可以搞个天然气灶忘关火报警

网友(2020-11-04):
引用 网友E:
我先瞎解释一下:这个电路可以通过单片机控制发送方向,也可以把单片机配置成输入口,这样硬件控制收发方 ...

我的看法是:
1、R23和C10形成低通滤波,当TXD有低电平的时候,电容电荷会通过二极管快速释放,当TXD进行数据输出的时候,频率较高,再配合施密特触发器就可以变为相对稳定的”串口数据有无判断器“,即有较快下降沿脉冲(数据发送)的时候不使能接收,没有较快下降沿脉冲(数据发送)的时候,就接收;
2、因为串口数据一般8位为一帧,如果使用简单的反相器或者三极管做反向,那么就在一帧数据中的某一位为高电平的时候,那么485就变成了接收,这时候被其他设备检测到空闲,可能就会开始发送数据,这时候就造成碰撞,造成数据无效;
3、至于为什么还要连接到MCU,可能就是担心这个电路不稳定,可以使用MCU来实现控制发射与接收,如果电路可用,那么只要将控制方向脚设置为高阻态或输入就不会影响自动收发控制电路。

网友(2021-01-08):
“而遇水、液体电阻值变化的多芯缆线传感器大都采用有机高分子材料的一种新型的湿度敏感元件,具有感湿范围宽,响应迅速,抗污染能力强,无需加热清洗及长期使用性能稳定可靠等诸多特点”。是得用这种传感器线吗?还是随便接两根线缆?

网友:
小米买了个小的水浸报警器,还没有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