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k3128的电视盒子能不能做开发板玩?

楼主(2020-09-05):
宽带送的电视盒子,刷了固件,解除了运营商的绑定,可以自己装些应用,也没啥意思。
RK3128,网上有开源资料
http://www.t-firefly.com/doc/download/page/id/6.html

想刷ubuntu玩,不知道有没有坑?

楼主:
华为悦盒ec6108v9a

楼主:
有玩RK3128的坛友吗?

楼主:
后壳两个胶条拆掉,有两颗螺丝,拧掉螺丝,从一角轻轻敲开,即可拆掉外壳。
板子上有四个孔,2.54间距,焊上插针,连电脑串口,115200,可开到开机信息。但不能输入命令。

U-Boot 2014.10-RK3128-01-01497-g3464f5e (Jun 17 2015 - 20:20:17)

CPU: rk3128
CPU's clock information:
    arm pll = 600000000HZ
    periph pll = 594000000HZ
    ddr pll = 600000000HZ
    codec pll = 400000000HZ
Board:        Rockchip platform Board
Uboot as second level loader
DRAM:  Found dram banks:1
Adding bank:0000000060000000(0000000040000000)
128 MiB
rk dma pl330 version: 1.1
remotectl v0.1
storage init OK!
Using default environment

GetParam
check parameter success
Unknow param: MACHINE_MODEL:rk3036!
Unknow param: MACHINE_ID:007!
Unknow param: MANUFACTURER:RK30SDK!
power key: bank-0 pin-5
SecureBootEn = 0, SecureBootLock = 0

#Boot ver: 2015-06-05#2.25
。。。

[    0.000000] Memory: 1024MB = 1024MB total
[    0.000000] Memory: 995484k/995484k available, 53092k reserved, 262144K highmem
[    0.000000] Virtual kernel memory layout:
[    0.000000]     vector  : 0xffff0000 - 0xffff1000   (   4 kB)
[    0.000000]     fixmap  : 0xfff00000 - 0xfffe0000   ( 896 kB)
[    0.000000]     vmalloc : 0xf0000000 - 0xff000000   ( 240 MB)
[    0.000000]     lowmem  : 0xc0000000 - 0xef800000   ( 760 MB)
[    0.000000]     pkmap   : 0xbfe00000 - 0xc0000000   (   2 MB)
[    0.000000]     modules : 0xbf000000 - 0xbfe00000   (  14 MB)
[    0.000000]       .text : 0xc0008000 - 0xc0b01884   (11239 kB)
[    0.000000]       .init : 0xc0b02000 - 0xc0b5b6c0   ( 358 kB)
[    0.000000]       .data : 0xc0b5c000 - 0xc0c639b8   (1055 kB)
[    0.000000]        .bss : 0xc0c639b8 - 0xc0d83044   (1150 kB)
[    0.000000] SLUB: HWalign=64, Order=0-3, MinObjects=0, CPUs=4, Nodes=1
。。。
[    1.084563] mmc0: BKOPS_EN bit is not set
[    1.086542] mmc_host mmc0: Bus speed (slot 0) = 37500000Hz (slot req 37500000Hz, actual 37500000HZ div = 0)
[    1.086572] rk_sdmmc: BOOT dw_mci_setup_bus: argue clk_mmc workaround out normal clock [mmc0]
[    1.086588] rk_sdmmc: BOOT dw_mci_setup_bus: workaround div = 1, host->bus_hz = 75000000 [mmc0]
[    1.086695] rk_sdmmc: BOOT Bus speed=37500000Hz,Bus width=8bits.[mmc0]
[    1.086912] mmc0: new high speed DDR MMC card at address 0001
[    1.087434] mmcblk0: mmc0:0001 4FPD3R 3.64 GiB
[    1.087988]   fastboot: 0x000400000 -- 0x000500000 (1 MB)
[    1.088010]   recovery: 0x000500000 -- 0x001500000 (16 MB)
[    1.088025] deviceinfo: 0x001500000 -- 0x001600000 (1 MB)
[    1.088041] baseparamer: 0x001600000 -- 0x001a00000 (4 MB)
[    1.088056]       logo: 0x001a00000 -- 0x002200000 (8 MB)
[    1.088070]   fastplay: 0x002200000 -- 0x003200000 (16 MB)
[    1.088085]       misc: 0x003200000 -- 0x003a00000 (8 MB)
[    1.088100]    factory: 0x003a00000 -- 0x005200000 (24 MB)
[    1.088114]       boot: 0x005200000 -- 0x005e00000 (12 MB)
[    1.088129]  iptv_data: 0x005e00000 -- 0x006600000 (8 MB)
[    1.088145]     backup: 0x006600000 -- 0x01ba00000 (340 MB)
[    1.088160]      cache: 0x01ba00000 -- 0x030e00000 (340 MB)
[    1.088175]     system: 0x030e00000 -- 0x051600000 (520 MB)
[    1.088190]   userdata: 0x051600000 -- 0x091600000 (1024 MB)
[    1.088205]   metadata: 0x091600000 -- 0x091a00000 (4 MB)
[    1.088221]     kpanic: 0x091a00000 -- 0x091e00000 (4 MB)
[    1.088236]       user: 0x091e00000 -- 0x0e8c00000 (1390 MB)
[    1.088279]  mmcblk0: p1 p2 p3 p4 p5 p6 p7 p8 p9 p10 p11 p12 p13 p14 p15 p16 p171391..dw_mci_set_ios:  no card. [mmc1]
[    1.091700] dw_mci_set_ios off,regs=0x1 mmc1
[    1.091744] dwmmc_rockchip 10214000.rksdmmc: DW MMC controller at irq 46, 32 bit host data width, 256 deep fifo
[    1.091764] dwmmc_rockchip 10214000.rksdmmc: 1 slots initialized
[    1.092158] dwmmc_rockchip 10218000.rksdmmc: Version ID is 270a
[    1.092510] dwmmc_rockchip 10218000.rksdmmc: Using external DMA controller.
[    1.092799] 3434..dw_mci_init_slot: fmin=200000, fmax=37500000 [mmc2]

楼主:
不知能否从tf卡启动?
能的话从tf卡启动自制程序也可以玩。

楼主:
EmuELEC
https://github.com/EmuELEC/EmuELEC

这个是别的盒子可以跑的模拟器系统。

Q5跑DC模拟器都没问题。

网友:
学习的话不建议用产品,时间成本太高,比如淘宝买个开发板也不贵。

网友:
淘宝买个开发板也不贵, 有时一个串口都找不到,GPIO/SPI/IIC别想了

网友:
可以试下USB OTG口 adb登录试下,没试过从SD卡直接引导,如果想刷固件,可以试着找下FLASH旁边看看有没有2个TP点,或者Recovery按键,短接之后可以用USB刷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