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的天然气报警器,还在调试中

楼主(2020-09-05):
使用mp4天然气传感器,比mq的省电。自带升压电路,防止电压不足影响传感器。ds18b20采集温度,mcu采集工作电压和输入电压。

网友A:
成功通过485部分电路认出了同一个楼主……(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9199-1-1.html

说道天然气报警器,突然想起一个很有意思的事,网上卖的那种自热饭盒,发热的时候会触发家里的天然气报警器,不知道是产生了什么气体(肯定不是蒸汽导致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成功通过485部分电路认出了同一个楼主……(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9199-1-1.html)

说道天然 ...

1:高温高湿误报
2:麻辣味刺激味误报
3:氢气误报

网友:
引用 网友B:
1:高温高湿误报
2:麻辣味刺激味误报
3:氢气误报

那应该是氢气了,而且我发现会比天然气更快触发高处的报警器,也符合氢气特征

网友C:
楼主的485收发电路使用了自动换向,但是又同时使用了MCU的IO控制DIR,意义何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485收发电路使用了自动换向,但是又同时使用了MCU的IO控制DIR,意义何在啊? ...

485更新固件用。

网友:
楼主说说如何标定?
有了解过GB15322.2-2019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