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sa可以同时playback和capture吗

楼主(2020-09-05):
请问是否要建2个进程,1个放音1个采集可以实现?

网友A:
可以 我做过录播回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 我做过录播回环

能大概说下怎么实现?录播能同步?不带杂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大概说下怎么实现?录播能同步?不带杂音?

可能有的片子驱动不完善
至少录放同参数时不会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我做过录播回环

是用2个进程的方式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用2个进程的方式是吗?

两个应用程序 同时后台运行 共享内存通信 实现音频回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大概说下怎么实现?录播能同步?不带杂音?

用alsa的aplay源码 删减一下 回环延时很小 没有杂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应用程序 同时后台运行 共享内存通信 实现音频回环

好的谢谢,回环还是模拟的。有空用capture真实采集一下,在播音乐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alsa的aplay源码 删减一下 回环延时很小 没有杂音

我试了下用arecord录音底噪很大,使用arecord -D hw:0,0 --period-size=192 --buffer-size=384 -r 48000 -c 2 -f S16_LE -t raw | aplay -D hw:7,0 -t raw --period-size=192 --buffer-size=384 -r 48000 -c 2 -f S16_LE进行录播循环的话全是刺耳的声音,能否参考下你的aplay修改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试了下用arecord录音底噪很大,使用arecord -D hw:0,0 --period-size=192 --buffer-size=384 -r 48000  ...

我是用arecord没噪音了 才裁剪的源码 配置也没你这么复杂 噪音应该跟arecord没关系